请问这个库函数程序是怎么循环执行的?

楼主:
在学习使用“大连好人”的EasyStepper的步进电机控制库函数。

在看EasyStepper.cpp文件,看到图片中这个内容非常困惑。明明是if的命令,为什么程序能不断的循环?

请大家指教。附件是完整的EasyStepper库文件。

网友A(2018-03-30):
这段是参照网上编码器读取程序写的读取步进电机控制脉冲的程序

#define countA  2   //脉冲
#define countB  3   //方向

long int count = 0;
//long int zuobiao = 0;
void setup() {

  pinMode(countA, INPUT);
  digitalWrite(countA, HIGH);       // turn on pullup resistor
  pinMode(countB, INPUT);
  digitalWrite(countB, HIGH);       // turn on pullup resistor

  attachInterrupt(0, doCount, LOW );  // encoder pin on interrupt 0 - pin 2
  Serial.begin (115200);
  Serial.println("start");                // a personal quirk

}

void loop(){
// do some stuff here - the joy of interrupts is that they take care of themselves
}

void doCount() {
  /* If pinA and pinB are both high or both low, it is spinning
   * forward. If they're different, it's going backward.
   *
   *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speeding up this process, see
   * [Reference/PortManipulation], specifically the PIND register.
   */
  if (digitalRead(countA) == digitalRead(countB)) {
    count++;
  } else {
    count--;
  }
 // noInterrupts();
 Serial.println (count, DEC);
 // interrupts();
}

EasyStepper.h

#ifndef EasyStepper_h
#define EasyStepper_h

#include <stdlib.h>
#if ARDUINO >= 100
#include <Arduino.h>
#else
#include <WProgram.h>
#include <wiring.h>
#endif

/**
* author [email]shangcm@gmail.com[/email]
*/
class EasyStepper
{
        public:

                /**
                * to create the EasyStepper
                * parameters:
                * stepPin the step pin
                * directionPin the direction pin
                * enablePin the enable pin
                * directionPinsInverted if the value is true then invert HIGH/LOW value for direction pin
                * enablePinsInverted if the value is true then invert HIGH/LOW value for enable pin
                */
                EasyStepper(byte stepPin, byte directionPin, byte enablePin, bool directionPinsInverted, bool enablePinsInverted);

                /**
                * to startup the EasyStepper
                */
                void startup();

                /**
                * to shutdown the EasyStepper, will release the enable pin to save power
                */
                void shutdown();

                /**
                * to rotate steps from current position with speed, the acceleration = 0
                * speed the speed for rotation, the unit is steps per second
                * steps the steps to go
                */
                void rotate(float speed, int steps);

                /**
                * to rotate steps from current position with speed
                * speed the speed for rotation, the unit is steps per second
                * steps the steps to go
                * acceleration the acceleration, if it = 0, means no acceleration
                */
                void rotate(float speed, int steps, int acceleration);

                /**
                * to stop the stepper, the motor will stay at current position
                */
                void stop();

    /**
    * run, you must call this as frequently as possible, but at least once per minimum step interval,
    * preferably in your main loop.
    */
    void run();

    /**
    * if return true means the action is done
    */
    boolean isDone();

    /**
    * enable the debug mode?
    */
    void debugMode(boolean enabled);

        protected:

                //

        private:

                boolean debugModeFlag;

                byte stepPin;
                byte directionPin;
                byte enablePin;

                bool directionPinsInverted;
                bool enablePinsInverted;

                int acceleration;
                int stage1; // the end step of the stage1
                int stage2; // the end step of the stage2

                int stepsToGo;
                int stepsGone;

                float stepTime;
                float startTime;
                float stage1StepTime;
                float stage3StepTime;
                unsigned long nextTimestamp;

                boolean done;

                void step();

};

#endif

再来看 EasyStepper.cpp (代码里面有注释)

#include "EasyStepper.h"

EasyStepper::EasyStepper(byte stepPin, byte directionPin, byte enablePin, bool directionPinsInverted, bool enablePinsInverted)
{
        // save the parameters
        this->stepPin = stepPin;
        this->directionPin = directionPin;
        this->enablePin = enablePin;
        this->directionPinsInverted = directionPinsInverted;
        this->enablePinsInverted = enablePinsInverted;
}

void EasyStepper::startup()
{
        // set the pin mode
        pinMode(this->stepPin, OUTPUT);
        pinMode(this->directionPin, OUTPUT);
        pinMode(this->enablePin, OUTPUT);
        // enable the stepper
        digitalWrite(enablePin, HIGH ^ this->enablePinsInverted);
        // initialize the done to true
        this->done = true;
}

void EasyStepper::shutdown()
{
        // disable the stepper
        digitalWrite(enablePin, LOW ^ this->enablePinsInverted);
}

void EasyStepper::debugMode(boolean enabled)
{
        this->debugModeFlag = enabled;
}

void EasyStepper::rotate(float speed, int steps)
{
        this->rotate(speed, steps, 0);
}

void EasyStepper::rotate(float speed, int steps, int acceleration)
{
        // ignore the zero value
        if (speed != 0 && steps != 0)
        {
                if (steps > 0)
                {
                        // CW
                        digitalWrite(directionPin, HIGH ^ this->directionPinsInverted);
                }
                else if (steps < 0)
                {
                        // CCW
                        digitalWrite(directionPin, LOW ^ this->directionPinsInverted);
                }
                // done flag
                this->done = false;
                // the steps to go
                this->stepsToGo = abs(steps);
                // the acceleration
                this->acceleration = abs(acceleration);
                if (this->stepsToGo <= 4)
                {
                        this->acceleration = 0;
                }
                // change the speed to stepTime, micro seconds per step
                this->stepTime = 1000.0 * 1000.0 / abs(speed);
                // start time
                this->startTime = this->stepTime * (this->acceleration + 1);
                // stage1
                this->stage1 = this->stepsToGo / 4;
                this->stage1StepTime = (float) this->acceleration * this->stepTime / this->stage1;
                // stage2
                this->stage2 = this->stepsToGo / 4 * 3;
                this->stage3StepTime = (float) this->acceleration * this->stepTime / (this->stepsToGo - this->stage2);
                // the steps gone
                this->stepsGone = 0;
                // current timestamp
                unsigned long time = micros();
                if (this->debugModeFlag)
                {
                        Serial.print("rotate: direction=");
                        Serial.print(steps > 0 ? "CW" : "CCW");
                        Serial.print(", stepsToGo=");
                        Serial.print(this->stepsToGo);
                        Serial.print(", acceleration=");
                        Serial.print(this->acceleration);
                        Serial.print(", startTime=");
                        Serial.print(this->startTime);
                        Serial.print(", stage1=");
                        Serial.print(this->stage1);
                        Serial.print(", stage1StepTime=");
                        Serial.print(this->stage1StepTime);
                        Serial.print(", stage2=");
                        Serial.print(this->stage2);
                        Serial.print(", stage3StepTime=");
                        Serial.print(this->stage3StepTime);
                        Serial.print(", stepTime=");
                        Serial.print(this->stepTime);
                        Serial.print(", currentTimestamp=");
                        Serial.println(time);
                }
                // call the step method to rotate the motor
                this->step();
        }
}

void EasyStepper::stop()
{
        this->stepsToGo = 0;
        this->done = true;
}

void EasyStepper::run()
{
        // the current timestamp
        unsigned long time = micros();
        if (!this->done && time >= this->nextTimestamp)
        {
                this->step();
        }
        if (this->debugModeFlag)
        {
                Serial.print("currentTimeStamp=");
                Serial.println(time);
        }
}

void EasyStepper::step()
{
        // are there some steps to rotate?
        if (this->stepsToGo > this->stepsGone)
        {
                // HIGH value
                digitalWrite(stepPin, HIGH);
                // delay
                delayMicroseconds(2);
                // LOW value
                digitalWrite(stepPin, LOW);
                // increase the stepsGone
                this->stepsGone++;
                // default: stage2
                float nextStepTime = this->stepTime;
                if (this->acceleration != 0)
                {
                        if (this->stepsGone < this->stage1)
                        {
                                // stage1: down to stepTime from startTime
                                nextStepTime = this->startTime - this->stage1StepTime * this->stepsGone;
                        }
                        else if (this->stepsGone >= this->stage2)
                        {
                                // stage3: up to startTime from stepTime
                                nextStepTime = this->stepTime + this->stage3StepTime * (this->stepsGone - this->stage2 + 1);
                        }
                }
                // current timestamp
                unsigned long time = micros();
                this->nextTimestamp = time + nextStepTime;
                if (this->debugModeFlag)
                {
                        Serial.print("step: stepsGone=");
                        Serial.print(this->stepsGone);
                        Serial.print(", currentTimestamp=");
                        Serial.print(time);
                        Serial.print(", nextTimestamp=");
                        Serial.print(this->nextTimestamp);
                        Serial.print(", nextStepTime=");
                        Serial.println(nextStepTime);
                }
        }
        else
        {
                this->done = true;
        }
}

boolean EasyStepper::isDone()
{
        return this->done;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段是参照网上编码器读取程序写的读取步进电机控制脉冲的程序

请总工来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C:
要有break试试

网友C:
可以了吗

网友B:
什么可以了?我就是想知道为什么if语句里面的内容能循环执行的?能指点下吗?

网友B:
感谢上面各位,今天重复看了这个程序,才发现循环调用是要在写程序里实现的,跟库文件的内容没啥关系。

初学者多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