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字库LCD12864+单片机显示汉字示例程序文件

楼主:
//C程序如下: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下面是“欢迎访问伊人憔悴百度空间”点阵数据,一个汉字有32字节数据组成
unsigned char code huan[]= // 欢
{
0x04,0x24,0x44,0x84,0x64,0x9C,0x40,0x30,0x0F,0xC8,0x08,0x08,0x28,0x18,0x00,0x00,
0x10,0x08,0x06,0x01,0x82,0x4C,0x20,0x18,0x06,0x01,0x06,0x18,0x20,0x40,0x80,0x00
};
unsigned char code ying[]= //迎
{
0x40,0x40,0x42,0xCC,0x00,0x00,0xFC,0x04,0x02,0x00,0xFC,0x04,0x04,0xFC,0x00,0x00,
0x00,0x40,0x20,0x1F,0x20,0x40,0x4F,0x44,0x42,0x40,0x7F,0x42,0x44,0x43,0x40,0x00
};
unsigned char code fang[]= //访
{
0x40,0x40,0x42,0xCC,0x00,0x08,0x08,0xF8,0x89,0x8E,0x88,0x88,0x88,0x08,0x08,0x00,
0x00,0x00,0x00,0x3F,0x90,0x48,0x30,0x0F,0x00,0x40,0x80,0x40,0x3F,0x00,0x00,0x00
};
unsigned char code wen[]=  //问
{
0x00,0xF8,0x01,0x02,0x00,0xE2,0x22,0x22,0x22,0xE2,0x02,0x02,0x02,0xFE,0x00,0x00,
0x00,0xFF,0x00,0x00,0x00,0x1F,0x08,0x08,0x08,0x1F,0x00,0x40,0x80,0x7F,0x00,0x00
};
unsigned char code yi[]=  //伊
{
0x00,0x80,0x60,0xF8,0x07,0x20,0x22,0x22,0xFE,0x22,0x22,0x22,0xFE,0x20,0x20,0x00,
0x01,0x00,0x00,0xFF,0x00,0x80,0x42,0x32,0x0F,0x02,0x02,0x02,0x07,0x00,0x00,0x00
};
unsigned char code ren[]= //人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C0,0x3F,0xC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80,0x40,0x20,0x10,0x0C,0x03,0x00,0x00,0x00,0x03,0x0C,0x10,0x20,0x40,0x80,0x00
};
unsigned char code qiao[]= //憔
{
0xE0,0x00,0xFF,0x10,0x20,0x10,0xFC,0x27,0x24,0x25,0xFE,0x24,0x24,0x24,0x04,0x00,
0x01,0x00,0xFF,0x00,0x80,0x60,0x1F,0x29,0xC9,0x09,0x2F,0xC9,0x09,0x29,0xC8,0x00
};
unsigned char code cui[]=  //悴
{
0x80,0x70,0x00,0xFF,0x08,0x90,0x44,0x34,0x45,0x86,0x44,0x34,0x44,0x84,0x00,0x00,
0x00,0x00,0x00,0xFF,0x00,0x04,0x04,0x04,0x04,0xFE,0x04,0x04,0x04,0x04,0x04,0x00
};
unsigned char code bai[]=  //百
{
0x02,0x02,0xE2,0x22,0x22,0x32,0x2A,0x26,0x22,0x22,0x22,0x22,0xE2,0x02,0x02,0x00,
0x00,0x00,0xFF,0x42,0x42,0x42,0x42,0x42,0x42,0x42,0x42,0x42,0xFF,0x00,0x00,0x00
};
unsigned char code du[]= //度
{
0x00,0x00,0xFC,0x24,0x24,0x24,0xFC,0x25,0x26,0x24,0xFC,0x24,0x24,0x24,0x04,0x00,
0x40,0x30,0x8F,0x80,0x84,0x4C,0x55,0x25,0x25,0x25,0x55,0x4C,0x80,0x80,0x80,0x00
};
unsigned char code kong[]= //空
{
0x10,0x0C,0x44,0x24,0x14,0x04,0x05,0x06,0x04,0x04,0x14,0x24,0x44,0x14,0x0C,0x00,
0x00,0x40,0x40,0x41,0x41,0x41,0x41,0x7F,0x41,0x41,0x41,0x41,0x40,0x40,0x00,0x00
};
unsigned char code jian[]= //间
{
0x00,0xF8,0x01,0x06,0x00,0xF0,0x12,0x12,0x12,0xF2,0x02,0x02,0x02,0xFE,0x00,0x00,
0x00,0xFF,0x00,0x00,0x00,0x1F,0x11,0x11,0x11,0x1F,0x00,0x40,0x80,0x7F,0x00,0x00
};
sbit CS1=P2^0;//片选1,低电平有效,CS1=0开左屏幕,CS1=1关左屏幕
sbit CS2=P2^1;//片选2,低电平有效,CS2=0开右屏幕,CS2=1关右屏幕
sbit RS=P2^2;//数据,指令选择信号,RS=1为数据操作,RS=0为写指令或读状态(一般为读忙标志)
sbit RW=P2^3;//读写选择信号,RW=1为读选通,RW=0为写选通
sbit EN=P2^4;//读写使能信号
void busy()//忙检测函数
{P0=0X00; //这句不能少
RS=0;
RW=1;
EN=1;
while(P0&0X80);//P0&0X80结果为真则一直执行空操作,也就是说P0&0X80为0则结束循环
EN=0;
}
void wcmd(uchar cmd)
{busy(); //每次写入指令或数据之前都进行忙检测
RS=0;
RW=0;
P0=cmd;
EN=1;_nop_();_nop_();//在EN下降沿写入数据和指令
EN=0;
}
void wdata(uchar dat) //写命令和写数据只在RS=0或RS=1上不同,其余都相同
{busy();
RS=1;
RW=0;
P0=dat;
EN=1;_nop_();_nop_();//在EN下降沿写入数据和指令
EN=0;
}
void set_page(uchar page)//设置页,12864LCD共有8页,每页有8行点阵点。
{page=0xb8|page;  //首页地址为0XB8
wcmd(page);                  //page取值范围为0~7,表示第1到8页
}
void set_line(uchar line)//设置显示的起始行,共有0——63行,一般从0行开始显示
{line=0xc0|line;  //起始行地址0XC0
wcmd(line);        //line取值范围为0~63,表示第1到64行
}
void set_column(uchar column)//设置显示的列
{//column=column&0x3f; //列的最大值为0X3F,即64
column=0x40|column;         //列的首地址为0X40,
wcmd(column);                 //column的取值范围为0~63,共64列
}
void set_onoff(uchar onoff)//设置显示开关,onoff取值为0或1
{onoff|=0x3e;//0X3E是关显示,0X3F是开显示
wcmd(onoff);//所以若onoff为0,则表示关显示,onoff为1,则表示开显示
}
void select_screen(uchar screen)//选屏,screen取值范围为0,1,2
{switch(screen)
{case 0:CS1=0;CS2=0;break; //全屏
case 1:CS1=0;CS2=1;break;  //左半屏
case 2:CS1=1;CS2=0;break;  //右半屏
default:break;
}
}
void clear_screen(uchar screen)//清屏
{uchar i,j;
select_screen(screen);//先选屏
for(i=0;i<8;i++)//控制页数0——7,共8页
{set_page(i);//设置页
set_column(0); //设置列,每页都从第1列开始,共64列
for(j=0;j<64;j++)//控制列数0——63,共64列
wdata(0x00);//写入0,列地址指针会自动加1
}
}
void init()        //LCD初始化
{busy(); //忙检测
select_screen(0);//选屏,全屏
set_onoff(0);        //关显示
select_screen(0); //选屏,全屏
set_onoff(1);          //开显示
select_screen(0); //选屏,全屏
clear_screen(0);  //清屏
set_line(0);          //起始行:0
}
void show(uchar screen,uchar page,uchar column,uchar *p)//显示一个汉字,一个汉字有32字节数据
{uchar i;        //screen表示选择屏幕,page表示页,column表示列,*p表示汉字的数组
select_screen(screen); //选屏
set_page(page);           //设置页,写上半页
set_column(column);//设置列
for(i=0;i<16;i++) //控制16列的数据输出
wdata(p[i]);   //汉字的上半部分
set_page(page+1); //写下半页
set_column(column);        //控制列
for(i=0;i<16;i++) //控制16列的数据输出
wdata(p[i+16]);         //汉字的下半部分
}

void main()
{init();  //LCD初始化
clear_screen(0); //清屏
set_line(0);   //显示开始行
//1表示左屏显示,0表示从0页开始显示。因为一页只有8行点,
//而显示一个汉字需要16行点(整屏有64行点),所以显示一个汉字需要2页
//第0页显示“欢”字的上半部分,第1页显示“欢”汉字的下半部分
//2*16表示从第32列开始显示,前面空出0~31列(即2个字的位置)
show(1,0,2*16,huan);//欢
//1表示左屏显示,0表示从0页开始显示
//3*16表示从第48列开始显示,前面空出0~477列(即3个汉字的位置)
show(1,0,3*16,ying);//迎
//2表示右屏显示,0表示从0页开始显示
//0*16表示从第0列开始显示(即第一个汉字的位置)
show(2,0,0*16,fang);//访
//1*16表示从第16列开始显示,前面空出0~15列(即一个汉字的位置)
show(2,0,1*16,wen);         //问
//左屏开,从第3页(共8页)第0列开始显示,即第3,4页显示”伊人憔悴百度空间“几个字
show(1,2,0*16,yi);         //伊
show(1,2,1*16,ren);         //人
show(1,2,2*16,qiao); //憔
show(1,2,3*16,cui);         //悴
show(2,2,0*16,bai);         //百
show(2,2,1*16,du);         //度
show(2,2,2*16,kong); //空
show(2,2,3*16,jian); //间
while(1);
}

网友A(2018-03-30):
程序不错,通过了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