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51定时器中断标志用手动清除失败?

楼主(2018-03-30):
失败的代码

成功的代码

上面那个是手动清除标志位,后面那个用中断函数清除标志位搞不懂为什么下面的代码能运行成功,上面那个不行
失败的代码貌似跑不出来.....

网友A:
应该是到你响应中断或者软件清中断标志位为止吧。
外部中断等不大清楚。内部的计时器等应该可以读到相应的标志位的。

网友B:
看不到代码

网友C:
先把引起中断的条件去除,如果是中断发生的频率很高,而你却是用仿真的方法来观察中断标志位,或许会出现你说的情况

网友C:
有的单片机,标志位的清除的指令:写1清除,不是直接写0

楼主:
代码我再发上来
失败代码
void delay()
{
        TR0=1;
        TH0=0x1f;
        TL0=0xfb;
        while(TF0==0);
        TF0=0;
}

成功代码
void delay()
{
        TR0=1;
        TH0=0x1f;
        TL0=0xfb;
        while(TF0==0);
}

void Timer0Interrupt(void) interrupt 1
{
    TH0 = 0x1F;
    TL0 = 0xFB;
}

网友D:
一步一步来 一小部分一小部分的排除 这样能准确的找到问题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