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的水库防汛报警系统设计与仿真 程序

楼主(2018-03-30):
#include<REGX52.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absacc.h>
#include<stdio.h>
#define ucharunsigned char
#defineuint   unsigned int;
sbit k1=P3^5;
sbit k2=P3^4;
sbit csb=P3^1;            //TRIG
sbitcsbint=P3^2;       //ECHO
sbit bg=P1^6;             //液晶屏背光控制
sbit fmq=P1^3;          //蜂鸣器
sbit bjdg=P1^0;          //报警灯光
sbit RS =P2^5;   //定义液晶屏定义端口
sbit RW = P2^6;    //定义液晶屏定义端口
sbit EN = P2^7;    //定义液晶屏定义端口
sbit DQ=P3^0;           //ds18b20 端口
#define RS_CLRRS=0
#define RS_SET RS=1
#define RW_CLRRW=0
#define RW_SETRW=1
#define EN_CLREN=0
#define EN_SETEN=1
unsigned charaa[]={' ',' ','D','i','s','t','a','n','c','e',':'};       //Distance
unsigned charbb[11]={' ',' ',' ',' ','.',' ',' ',' ',' ',' ',};
unsigned charcc[]={'A','.','A','A','m'};
unsigned chardd[] ={'S','H','U','I','-','W','E','I','-','J','I','A','N','-','C','E'};
//unsigned charee[] ={' ',' ',' ',' ','J','I','A','N','-','C','E',' ',' ',' ',' ',' '};
unsigned charff[] ={' ',' ',' ',' ',' ',' ',' ',' ',' ',' ',' ',' ',' ',' ',' ',' '};
unsigned charzf,a1,a2,a3,xs,e,n,m,z;
int jq=0;
unsigned intdz,k,s,j,bgz,k;
int temp;
floattemperature,csbc,wdz;
bit wh;
/*--------------------------------------函数声明-----------------------------------------*/
unsigned intReadTemperature(void);
bitInit_DS18B20(void);
unsigned charReadOneChar(void);
void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
voidLCD_Write_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
voidLCD_Write_Cha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Data);
void init();
voidwrite_com(unsigned char com);
void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e);
voidDelay400Ms(void);
voidDelayUs2x(unsigned char t);
voidDelayMs(unsigned char t);
voidDelayUs2x(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voidDelayMs(unsigned char t)
{
     while(t--)           //大致延时1mS
      {
         DelayUs2x(245);
             DelayUs2x(245);
      }
}
/*--------------------------------------18b20初始化----------------------------------------*/
bitInit_DS18B20(void)
{
       bit dat=0;
       DQ = 1;                               //DQ复位
      DelayUs2x(5);                //稍做延时
      DQ =0;                    //单片机将DQ拉低
      DelayUs2x(200);             //精确延时 大于480us 小于960us
      DelayUs2x(200);
      DQ =1;                            //拉高总线
      DelayUs2x(50);               //15~60us 后 接收60-240us的存在脉冲
      dat=DQ;                           //如果x=0则初始化成功, x=1则初始化失败
      DelayUs2x(25);               //稍作延时返回
      returndat;
}
/*-------------------------------------读取一个字节--------------------------------------*/
unsigned charReadOneChar(void)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dat = 0;
       for (i=8;i>0;i--)
      {
            DQ= 0;                     // 给脉冲信号
            dat>>=1;
            DQ= 1;                     // 给脉冲信号
            if(DQ)
           dat|=0x80;
            DelayUs2x(25);
      }
      return(dat);
}
/*----------------------------------写入一个字节---------------------------------------*/
void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char i=0;
      for(i=8; i>0; i--)
      {
            DQ= 0;
            DQ= dat&0x01;
            DelayUs2x(25);
            DQ= 1;
            dat>>=1;
      }
       DelayUs2x(25);
}
/*---------------------------------读取温度-----------------------------------*/
unsigned intReadTemperature(void)
{
       unsigned char a=0;
       int b=0;
       int t=0;
       float tt=0;
       while(Init_DS18B20());   //检测初始化是否成功
       WriteOneChar(0xCC);     //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 启动温度转换
       DelayMs(10);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等(共可读9个) 前两个是温度
       a=ReadOneChar();                //低位
       b=ReadOneChar();               //高位
       t=b;
      t<<=8;
      t=t|a;
      tt=t*0.0625;
      t=tt*10+0.5;
      return(t);
}
main()
{
       TH0=0;
       TL0=0;
       TMOD=0X19;    //T1,T0为16位定时器
       EA=0;
       bg=0;
       n=0;
       m=0;
       z=0;
      init();
       LCD_Write_String(0,0,dd);
       DelayMs(100);
       DelayMs(100);
       DelayMs(100);
       DelayMs(100);
       LCD_Write_String(0,0,ff);
       Init_DS18B20();  //初始化DS18B20温度传感器
    dz=80;
       bb[6]=0xdf;
       bb[7]=0x43;
       e=4;
       cc[0]=dz/100+'0';
       cc[2]=dz/10%10+'0';
       cc[3]=dz%10+'0';
       LCD_Write_String(0,0,aa);
       LCD_Write_String(11,1,cc);
       while(1)
       {
              temp=ReadTemperature();              //测量温度
              fmq=1;
              DelayMs(100);
              if(temp<0)                           //温度正负值判断处理
              {
                  temp=-(temp-1);
                  zf=1;
                     bb[0]='-';
              }
              else
              {
                     zf=0;
                     bb[0]=' ';
              }
            csb=1;                     //启动一次HC-SR04超声波测距模块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csb=0;
              ET0=1;  //启动计数器T0,用以计时
              TR0=1;
              EA=1;
              j=60;      //延时
          while(j--)
              {
              }
              csbint=1;
        j=0

网友A(2018-05-06):
你好 这个仿真文件你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