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2864显示小猪图案的单片机源码

楼主(2018-03-30):
/**********************TS-51A单片机开发板例程************************
*  Copyright (c) 2013,52探索 单片机开发板
*  All rights reserved
*
*  文件名称:led.c
*  功能描述:本程序驱动12864显示一副图片
*
*  当前版本:1.0
*  作    者:52探索
*       完成日期:2013-5-29
*
*  取代版本:无
*       改进内容:无
*  使用环境:TS-51A开发板 + STC89C52 + 11.0592M晶振 + Keil C51 V9.0
*  QQ      : 10903659
*  QQ群    :336397723  336398729   336398900
******************************************************************/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LCD_data  P0             //数据口
#define delayNOP(); {_nop_();_nop_();_nop_();_nop_();};
sbit LCD_RS  =  P2^0;            //寄存器选择输入
sbit LCD_RW  =  P2^1;            //液晶读/写控制
sbit LCD_EN  =  P2^2;            //液晶使能控制
sbit LCD_PSB =  P2^3;            //串/并方式控制

unsigned char code zhu[]=  //图片代码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D4,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
/*
* 功  能:11.0592M 下 延时1毫秒
* 参  数:要延时的毫秒数
* 返回值:无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ms)
{
while(ms--)
{
  unsigned  char i;
  for(i=0; i<250; i++)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
}

/*
* 功  能:检查LCD12864是否忙
* 参  数:无
* 返回值:返回1:LCD出于忙状态
*/
bit lcd_busy()
{
bit result;
LCD_RS = 0;
LCD_RW = 1;
LCD_EN = 1;
delayNOP();
result = (bit)(P0&0x80);
LCD_EN = 0;
return(result);
}
/*
* 功  能:写指令到LCD
* 参  数:要写入的指令
* 返回值:无
*/
void lcd_wcmd(uchar cmd)
{
while(lcd_busy());
LCD_RS = 0;
LCD_RW = 0;
LCD_EN = 0;
_nop_();
_nop_();
P0 = cmd;
delayNOP();
LCD_EN = 1;
delayNOP();
LCD_EN = 0;
}
/*
* 功  能:LCD写数据
* 参  数:要写入的数据
* 返回值:无
*/
void lcd_wdat(uchar dat)
{
while(lcd_busy());
LCD_RS = 1;
LCD_RW = 0;
LCD_EN = 0;
P0 = dat;
delayNOP();
LCD_EN = 1;
delayNOP();
LCD_EN = 0;
}
/*
* 功  能:LCD初始化
* 参  数:无
* 返回值:无
*/
void lcd_init(void)
{
LCD_PSB = 1;         //并口方式

lcd_wcmd(0x34);      //扩充指令操作
delay(5);
lcd_wcmd(0x30);      //基本指令操作
delay(5);
lcd_wcmd(0x0C);      //显示开,关光标
delay(5);
lcd_wcmd(0x01);      //清除LCD的显示内容
delay(5);
}
/*
* 功  能:在整个液晶屏幕上画图
* 参  数:图片的点阵数据
* 返回值:无
*/
void Draw_PM(const unsigned  char *ptr)
{
uchar i, j, k;

lcd_wcmd(0x34);        //打开扩展指令集
i = 0x80;

for(j=0; j<32; j++)
{
  lcd_wcmd(i++);
  lcd_wcmd(0x80);
  for(k=0; k<16; k++)
  {
   lcd_wdat(*ptr++);
  }
}
i = 0x80;
for(j=0; j<32; j++)
{
  lcd_wcmd(i++);
  lcd_wcmd(0x88);
  for(k=0; k<16; k++)
  {
   lcd_wdat(*ptr++);
  }
}
lcd_wcmd(0x36);        //打开绘图显示
lcd_wcmd(0x30);        //回到基本指令集
}
void main(void)
{

lcd_init();                //初始化LCD
Draw_PM(zhu);                       //显示可爱猪的图片
while(1);
}

网友A:
不错,能通过编译。没有合适的屏演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