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的命名原则是什么?

楼主(2018-03-30):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A:
晶振的全称为“石英晶体振荡器”,一般称“晶体振荡器”或“晶体谐振器”。晶振是石英晶体经精密切割磨削并镀上电极焊上引线做成的。
石英也是水晶的统称,这种晶体如果给它通电,它就会产生机械振荡,反之,如果给它机械力,它又会产生电,这种特性叫机电效应。所以,晶振的其中一种作用就是能产生时钟频率。
晶振一般可分为:普通晶振、温补晶振(温度补偿晶体振荡器)、恒温晶振(恒温控制晶体振荡器)、压控晶振(电压控制晶体振荡器)等几大类型。
    1.按制作材料,可分为:石英晶振和陶瓷晶振。
    2.按外形,可分为:长方形晶振、圆柱形晶振、椭圆形晶振。
    3.按封装形式,可分为:玻璃真空密封型晶振、金属壳封装型晶振、陶瓷封装型及塑料壳封装型晶振。
    4.按谐振频率精度,可分为:为高精度型晶振、中精度型晶振及普通型晶振。
    5.按应用特性,可分为:串联谐振型晶振和并联谐振型晶振。
    6.按负载电容特性,可分为:低负载电容型晶振和高负载电容型晶振。
    7.按晶振的功能和实现技术的不同进行分类:
最简单的晶体振荡器,也叫钟振。加上电压调频功能,就叫压控晶振VCXO;加上温度补偿电路,就叫温补晶振TCXO;加上温度控制电路,就叫恒温晶振OCXO。当然,还有VCTCXO和VCOCXO。温度补偿型晶振,又分模拟补偿和数字补偿(又叫TCXO),区别主要在于补偿电压给出方式不一样。现在还有一种方式,就是用单片机对TCXO进行二次补偿,温频特性能做到-8量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