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不知道单片机程序问题出在了哪里?

楼主(2018-03-30):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LCDSIG P0                  //lcd的信号控制引脚
sbit lcdrs=P1^3;
sbit lcdrw=P1^4;
sbit lcdep=P1^5;

sbit p16=P1^6;
sbit p17=P1^7;

sbit ISDEOM = P2^3;           //ISD25120控制引脚
sbit ISDPR = P2^2;
sbit ISDPD = P2^4;
sbit ISDCE = P2^5;

//sbit key1=P1^0;                   //定义按键
sbit key2=P1^2;                   // add1 key
sbit key3=P1^1;                   //select key
sbit key4=P1^0;                  //playkey

uchar code str1[]={"Sum:0 Remain:120"};
uchar code str2[]={"Present:0       "};
uchar code str3[]={"PLAY MODE       "};
uchar code str4[]={"Section:1       "};
uchar code str_clean[]={"0  "};

uint num;        //存储时间并传送到显示屏
uint timerFlag=0,stopFlag = 0,over=0;
uint recordingFlag=0,playingFlag = 0;
uint count;
uint sum=0,remain=120;
uchar str_num[3]={""};
uchar str_count[3]={""};
uchar str_sum[3],str_remain[3];
//ISD25120
uint time=0;
uint add[25];

void delay(uint x)
{
        uint y;
        for(x;x>0;x--)
                for(y=110;y>0;y--);
}

uint tiqu(uint number,char *p)  //提取数组并放入字符串数组中,正序
{
        int a,/*10的倍数*/b/*数组长度*/;
        int c,/*临时盛放每一位数*/i/*添加的位置*/;
        if (number == 0)
        {
                *p=0+48;
                *(p+1)='\0';
                return 0;
        }
        else
        {
                for(a=1,b=0;number / a;a*=10,b+=1);
                for(a=1,i=0; number/a ;i++,a*=10)
                {
                        c=number/a%10;
                        *(p+b-1-i)=c+48;
                }
                *(p+b)='\0';        //为数组添加结尾

        }
   return 0;
}

bit lcd_bz()         // 读忙信号
{
  bit result;
  lcdrs=0;           // 读忙信号
  lcdrw=1;
  lcdep=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result = (bit)(LCDSIG&0x80);
  lcdep=0;
  return result;
}

void lcd_wcmd (uchar cmd)                //写命令
{
  while (lcd_bz());
  lcdrs=0;
  lcdrw=0;
  lcdep=0;
  _nop_();
  _nop_();
  LCDSIG=cmd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lcdep=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lcdep=0;
}

void lcd_pos (uchar pos)                //写位置
{
  lcd_wcmd (pos|0x80);
}

void lcd_wdat (uchar dat)           //写数据
{
   while (lcd_bz());
  lcdrs=1;
  lcdrw=0;
  lcdep=0;
  _nop_();
  _nop_();
  LCDSIG=dat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lcdep=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lcdep=0;
}

void init ()                           //初始化
{
        //lcdinit
        lcd_wcmd (0x38);
        delay (1);
        lcd_wcmd (0x0c);
        delay (1);
        lcd_wcmd (0x06);
        delay (1);
        lcd_wcmd (0x01);
        delay (1);
        //init timer
        EA=1;                   //总中断打开
        TMOD |= 0x01;          //使用模式1,16位定时器,使用"|"符号可以在使用多个定时器时不受影响
        TH0=(65536-50000)/256;                //重新赋值
        TL0=(65536-50000)%256;
        ET0=1;           //定时器中断打开
        TR0=0;
        //isd25120

}

void record()
{
        ISDPR = 0;
        ISDPD = 0;
        ISDCE = 0;
}

void playback()
{
        ISDPR = 1;
        ISDPD = 0;
        ISDCE = 0;
}

void delievr(int time)
{
        int sect;
        sect=time/0.2;
        if(sect<256)
        {        P3=sect; p16=0; p17=0;        }
        else
        {
                if(sect<512)
                {        P3=sect-256; p16=1; p17=0;        }
                else
                {        P3=sect-512; p16=0; p17=1;        }
        }
}

void show(char *p,uint pos)
{
        int i=0;
        lcd_pos (pos);
        while (*(p+i)!='\0')
        {
                lcd_wdat (*(p+i));
                i++;
        }
}

void end()
{
        tiqu(sum,str_sum);
        show(str_sum,0x80+4);
        tiqu(remain,str_remain);
        show(str_remain,0x80+13);
}

void recordmode()
{
        while(timerFlag)
        {
                if(over)
                {
                        end();
                        recordingFlag=!recordingFlag;
                        over = 0;
                }
                tiqu(num,str_num);
                show(str_num,0x40+8);
                timerFlag=0;
        }
        if(stopFlag)
        {
                show(str_clean,0x80+13);
                show(str_clean,0x40+8);
                tiqu(sum,str_sum);
                show(str_sum,0x80+4);
                tiqu(remain,str_remain);
                show(str_remain,0x80+13);
                stopFlag = 0 ;
        }

}
//////////////////////////////////////////////////////////////////////////////////////////////////////////////////////
void play()
{

        while(playingFlag)
        {
                int i=1;
                int count = 1 ;
                show(str3,0);
                show(str4,0x40);

                while(i)
                {
                        if(key4==0)
                        {
                                delay(5);
                                if(key4==0)
                                {
                                        while(!key4);
                                        ///播放******
                                        if(count==1)
                                        {
                                                delievr(add[0]);
                                                playback();
                                                delay(add[0]);                这里想delay数组中元素数值那么长时间,一直没有实现,不知道问题出在了哪里。
                                                ISDPD=1;                         上面playback函数可以使用,就是无法延时
                                        }
                                        else
                                        {
                                                delievr(add[count-1]-add[count-2]);
                                                playback();
                                                delay(add[count-1]-add[count-2]);
                                                ISDPD=1;
                                        }
                                }
                        }
                        if(key3==0)
                        {
                                delay(5);
                                if(key3==0)
                                {
                                        while(!key3);
                                        i=0;
                                        playingFlag=0;
                                        show(str1,0);
                                        show(str2,0x40);
                                        show(str_clean,0x80+13);
                                        tiqu(sum,str_sum);
                                        show(str_sum,0x80+4);
                                        tiqu(remain,str_remain);
                                        show(str_remain,0x80+13);

                                }
                        }
                        if(key2==0)
                        {
                                delay(5);
                                if(key2==0)
                                {
                                        while(!key2);
                                        if(count < sum)
                                        {
                                                count++;
                                                tiqu(count,str_count);
                                                show(str_count,0x40+8);
                                        }
                                        else
                                        {
                                                count = 1;
                                                tiqu(count,str_count);
                                                show(str_count,0x40+8);
                                        }

                                }
                        }

                }
        }
}

void keyscan()
{
        if(key4==0)
        {
                delay(5);
                if(key4==0)
                {
                        while(!key4);
                        recordingFlag = !recordingFlag;
                        if(recordingFlag)
                        {
                                TR0=1;
                                delievr(time);
                                record();
                        }
                        else
                        {
                                TR0=0;
                                stopFlag =1;
                                sum++;
                                remain-=num;
                                time+=num;
                                num=0;
                                ////////
                                ISDPD=1;
                                add[sum-1]=time;
                                ////////
                        }
                }
        }
        if(!recordingFlag && key3 == 0)
        {
                delay(5);
                if(key3==0)
                {
                        while(!key3);
                        playingFlag=1;
                }
        }

}

void main ()
{
        init ();

        show(str1,0x80);
        show(str2,0x40);

        num=0;
        while(1)
        {
                keyscan();
                recordmode();
                play();

        }
}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计时器中断程序
{
        TH0=(65536-50000)/256;                //重新赋值
        TL0=(65536-50000)%256;
        count++;
        if(count==19)
        {
                count=0;
                num++;
                timerFlag=1;
        }
        if(num == remain)
        {
                TR0=0;
                over=1;
                sum++;
                remain = 12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