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制作电容点焊机

楼主:
最开始的图片找不了看这个帖子吧,电容点焊机:http://www.51hei.com/bbs/dpj-111101-1.html

网友A(2018-03-30):
最近淘宝顺带了几块MOS驱动芯片MIC4452YM,驱动电流最大12A,不需要外围电路使用方便,其实可以自己搭这个驱动电路里面就是推挽电路,你也可以叫图腾柱,不过图腾柱这个名字好像都被忘了很少人叫了

网友A:
开始做板,热转印纸放家里太久了,而且温度太高打出来膜起泡了,像翔一样可惜了我那两百多张

网友A:
开始以为晒鼓有问题可买里几个还是一样我内心绝望啊!

网友A:
没办法只能用A4纸了,先打好在A4纸上在转印,200度预热5分钟,过两次

网友A:
然后泡水,一会就能看到鼓泡起来

网友A:
泡了1个小时,开搓!搓的要慢

网友A:
快搓完了,就要用毛刷刷了,怕碳粉掉的快搓完的时候拿起来在过一次转印机,然后再用毛刷刷,最开始试试这么大的板行不行没刷多干净

网友A:
这是要用的板,刷干净的

网友A:
开始腐蚀,腐蚀剂时间也放长了失效了,妹的用开水腐蚀都用了1个小时

网友A:
要腐蚀时才发现打印开始的板,重打,腐蚀完的,效果不错,就是A4纸太费时间了,看看线还可以

网友A:
焊完烧程序通电试机,没问题

网友A:
开始重做MOS管板开始打算用PCB板的,一块板装不了几个MOS管又难焊,改用吕,把多余的铣掉,自己改的台铣

网友A:
铣完后发现太大而且不好装管,弃坑

网友A:
又找了一截铝条

网友A:
开槽,用冲程器定位,开孔,攻丝

网友A:
最后装管发现距离每个管都差0.5mm坑

网友A:
又在废品站捡了块功放散热器

网友A:
同样多余的铣掉,在铣一小条下来

网友A:
切断两面都可以装管,搭线,用了36个管

网友A:
再看看用了驱动的MOS管的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

网友A:
买了一圈镍片

网友A:
最后看看1ms焊接效果

网友A:
用小米充电宝给点焊机充电,用诱骗器使充电宝输出12V,电流有1.8A还不错

完结!

网友B:
厉害,太完美了!

网友C:
高手在民间呀!!!!

网友D:
技术和装备都是棒棒的!

网友E(2019-01-18):
原来的铝块可惜了,不然会更完美。

网友F:
厉害,高手在民间呀!!!!

网友G(2019-03-03):
高手在民间啊

网友H:
动手能力非常强,佩服。。。

设计能力就不说了,掉坑里好多的说。。。

网友I:
楼主设备挺全

网友J(2019-05-14):
这绝对是高手中的高手了

网友K:
楼主好样的,赞一个。学习那。

网友L:
做的真不错,高手工具又全。

网友M:
铣铝的技术高啊 可惜第二块铝了 要是用第二块铝成功 那就完美了

网友N:
发烧友在于不断折腾!

网友O(2020-04-15):
引用 网友A:
用小米充电宝给点焊机充电,用诱骗器使充电宝输出12V,电流有1.8A还不错

真正的高手!佩服!

网友P(2021-09-26):
大神,请问那是什么电路啊?!

网友Q:
很厉害的高手

网友R:
高手,绝对的高手!设计、动手能力一流。

网友S(2022-03-21):
这工程真是巨大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