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5A60s2,STc15w408AS这两种单片机芯片哪个性能好

楼主(2018-03-30):
STc12c5A60s2.   STc15w408AS那个性能好,谢谢!

网友A:
分别读完两者的手册,再提问?

网友B:
你是指哪方面?

网友C:
个人认为区别不大

网友D:
看你对频率的精度要求。如果通讯的频率稳定性要求高,建议用前者,如果对成本敏感,则选后者。

网友E:
15W吧,性能强悍

网友F:
STc15w408AS好

网友G:
后者要好点,应该是前者的升级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