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模电的一些问题—电平位移电路

楼主:
这是我研究他人前端处理示波器电路的一部分电路原理图,想问的电路主要是左下和中间这部分电路
Level输入是单片机PWM,另外LM318N的正向输入端是由AD603放大后的信号,信号通过这两部分电路后到A/D转换器,由于转换电压在1.5~3.5V之间,此部分电路是想将信号电压调整到转换范围(信号电压在2.5V之间变化)
问题是:没有清楚认识到如何实现此转换,且说到改变PWM占空比还可以调整基线,也不太明白,求大家讨论解答一下问题,谢谢!
仿真如图一,并没有实现电平移位(示波器直流情况下也是)。

原理图

原理图

仿真

仿真

网友A(2018-03-30):
只知道模拟电路用Mos管栅压来电平移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知道模拟电路用Mos管栅压来电平移位

可以解释下原理吗?关于Mos管栅压

网友C:
左下角是LC共振,中间是运放吧

网友D:
MOS管是高电平通低电平截止吧这样来工作嘛

网友E:
前一个运放是跟随器,PWM由R12、C12滤波成直流,如果PWM是正压则运放跟随后是正压。
后一个运放是1:1的反向器,它使得PWM滤波后就负压。用与抵消正端输入中的正值(如直流部分)。由于PWM是可调的,所以这个抵消量也是可调的,但它只能下负向调整、

网友F:
模拟电路用Mos管栅压来电平移位  前一个运放是跟随器,PWM由R12、C12滤波成直流,如果PWM是正压则运放跟随后是正压。
后一个运放是1:1的反向器,它使得PWM滤波后就负压。用与抵消正端输入中的正值(如直流部分)。由于PWM是可调的,所以这个抵消量也是可调的,但它只能下负向调整、

网友G:
看不太懂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前一个运放是跟随器,PWM由R12、C12滤波成直流,如果PWM是正压则运放跟随后是正压。
后一个运放是1:1的反 ...

请问第一个运放不是也是反向放大器吗?
然后到第二个反向放大器 作为参考值?(Vfere - V+)/R10 = (V+ - Vo)/R7  解得Vo = 2V+ -Vfere
Vfere是上一个运放的输出

网友B:
在测试过后,实现了电平位移,但是发生了输出波形失真,请教原因是什么呢?原理与测试还是有些出入

平顶失真

平顶失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