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点焊机制作

楼主(2018-03-31):
250个3300uf16v

50个6099R,管子参数

开始打孔,插上试试

开始刻板

又买管100个170个电容,开始的50管板不要了,先做板,又是刻板,不过刻完腐蚀

先焊好的,图被压成这样将就看吧!

网友A:
好强大的动手能力

网友B:
这个真的很强大,最后效果怎么样啊

网友C:
这莫复杂啊  我感觉不如变压器式的简单

网友D:
没视频没效果

网友E(2018-07-16):
厉害 太复杂了

网友F:
顶一个,能做一个详细教程,给机油参考就好了。。。。

网友G:
透明胶还能这么用

网友H(2018-08-16):
DIY大神啊。。。向你学习

网友I:
太猛!!受不了。
这玩意能用多久?

网友J(2018-09-16):
动手能力好强啊  什么工具都有

网友K:
不知道楼主做的效果怎样

网友L:
这个能焊多厚的?

网友M(2019-05-14):
想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N:
动手能力挺强,只是这样子做太复杂了,我刚上月用微波炉变压器做了个,简单许多,效果不错

网友O:
正好想做一个,拿来参考一下

网友P(2019-09-30):
检测电容、场效管的怎么做的?求赐教!

网友Q:
我有这本钱,上某宝,而且体积还小

网友R(2019-10-31):
这也太浪费了,没必要这么多管子

网友S(2019-12-25):
引用 网友N:
动手能力挺强,只是这样子做太复杂了,我刚上月用微波炉变压器做了个,简单许多,效果不错

给个图 直流源 能做吗?我看看怎么做的?

网友T:
引用 网友Q:
我有这本钱,上某宝,而且体积还小

wq你不懂DIY的乐趣!

网友U(2020-02-01):
理论上大个些的电容容量比小型的会大不少,可以考虑用大些的电容。

网友V:
好想法,动手能力超强,最后效果如何?给个结果呗

网友W:
看中了,楼主的测试场管的东东了,可以告诉一下链接不?

网友X(2020-03-18):
大神,动手能力没得说的

网友Y(2020-06-08):
引用 网友W:
看中了,楼主的测试场管的东东了,可以告诉一下链接不?

328 晶体管测试仪  自己做吧

网友Z(2020-09-27):
工程很浩大,动手能力很强;

网友AA:
做了这么久也没看到结果

网友AB(2020-12-10):
有没有一个电路图???我也想DIY一个

网友AC:
楼主干嘛不用法拉电容

网友AD:
为什么不直接应用法拉电容,可以不必做这么多电容板啊

网友AE:
做完效果如何,很期待后续讲解。

网友AF:
引用 网友U:
理论上大个些的电容容量比小型的会大不少,可以考虑用大些的电容。

虽然电容并联可以减少电感,但太多并不可取,适当使用容量大一些的电容很有必要!现在的人工成本很高!把3300的换成6800的可以节约一半数量,价格也可能要低一些,换成10000的可以节约2/3的数量!效果并没有降低!相反可能会提高,因为减少了线缆长度!

网友AG:
那么如果考虑自放电, 就是相当无用的设计,自耗得功率都比实际使用的功率大.

网友AH(2021-01-18):
真的很强大!结果期待

网友AI:
不看其他,單看這個電容陣我已嚇一跳。強……!

网友AJ(2021-10-29):
感觉威力不小的样子

网友AK(2021-12-19):
mos管直接用300A/40v的不香么,电容用电瓶或者锂电池不好么

网友AL:
最后成功了没有?发了个半截

网友AM(2022-03-30):
弄的有点复杂

网友AN:
引用 网友AF:
虽然电容并联可以减少电感,但太多并不可取,适当使用容量大一些的电容很有必要!现在的人工成本很高!把 ...

完全赞同此观点,弄这么多小容量电容太费时费力了。

网友AO(2022-11-08):
使用了420个3300uF的电解电容,总电容量为1.386F,能量为49.28mW.h,瞬时放电能力有限。可以考虑使用4支350F的超级电容,成本(30元/支)少一半,储存能量为1250mW.h,瞬时放电能力大于600A。体积减少好几倍。使用铝电解材料加上人工成本是使用超级电容成本的5倍以上。

网友AP:
这个元件用的太多了,制作变成复杂了一些

网友AQ:
我用微波炉变压器做了一个

网友AR:
感谢楼主分享!楼主的这些小电容是为了减小体积吗?我见过的大都是使用大容量的电容做的电焊机,这个做完效果怎么样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