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D0809做转化的接线问题

楼主(2018-03-31):
用AD0809做转化的时候我的输入线D1-D8接P2口,数码管也接的P2口,我后面数据要显示在数码管上,这种接法冲不冲突?

网友A:
我现在也正在做数字电压表,不是还有其他的口吗,P0,P1口,

网友B:
不冲突,程序要控制好

网友C:
新手学习,非常管用谢谢

楼主:
那问题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