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看协议时序图

楼主:
这个是一个一线串口通信的芯片,在网上淘回来的。可以通过输入指令控制TF卡内的音频播放。
我的基础实在不好,想让哪位大神帮我看看这个协议时序到底是什么意思应该如何编写以及触发。。谢谢了

单线串口(One_line)模式应用手册.pdf

网友A(2018-03-31):
那想请问一下。data&0x80的意思是?且for(i=0; i<8; i++)是?
data&0x080,其实就是判断,data的最高为是1还0,是循环8次,把一个字节的8位发完
我是举例从高位发起的,
如从低位发起
  for(i=0; i<8; i++)
  {
    if(data&0x01) {sendone();}
   else {sendzero();}
  dat>>=1;
  }

注意 dat&0x80  dat<<=1  dat&0x01  dat>>=1
一个完整的单字节发送 就是在senddta()的开头 再加上2ms的低电平

如果我希望用单片机播放曲目00001的话。应该怎么去触发?
一旦你掌握了一个完整的单字节发送,后边无非就是一串有命令或者命令+数据,一串无非就是单字节发送的多次调用而已

网友A:
类似串口,你首先了解串口 ,只不过串口的1和0是1位宽的高和低,而这个的1用一位宽的3/4高和1/4的低组成,0用一位宽的1/4高和3/4的低组成
程序类似这样的
senddata(unsigned char dat)
{
  for(i=0; i<8; i++)
  {
    if(data&0x80) {sendone();}
   else {sendzero();}
  dat<<=1;
  }
}

sendone()
{
   tx=1; delay(3);
   tx=0;delay(1);
}

sendzero()
{
   tx=1; delay(1);
   tx=0;delay(3);
}

tx是你的数据发送端,delay函数自己编写,大体如此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类似串口,你首先了解串口 ,只不过串口的1和0是1位宽的高和低,而这个的1用一位宽的3/4高和1/4的低组成,0 ...

谢谢回复!!
那想请问一下。data&0x80的意思是?且for(i=0; i<8; i++)是?

如果我希望用单片机播放曲目00001的话。应该怎么去触发?

网友C:
可不可以把程序给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