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的数字电压表综合训练报告(汇编语言源码)

楼主(2018-03-31):
综合训练项目三

数字电压表

  • 功能说明:

用c51单片机和ADC0808A/D转换器把输入的模拟电压电流转变成计算机可以识别的数字信息。我们小组这次通过运用所学知识,制作了一个量程为2.55V的电压表。

  • 逻辑框图:

1.概念流程图;

2.电压数字显示流程图:

3.显示子程序流程图:

    遇到的问题:

在这次数字电压表的设计过程中,我们遇到的主要问题是数显程序的编写,我们最初的想法是给一个寄存器存入一定数值,再用DJNZ指令进行跳转,跳转到特定的子程序使数显显示0。但后来发现程序顺序问题会导致无论电压数值为多少,数显程序判断部分都会判断为减到0并跳转。后决定使用Cy位,通过清零来避免干扰。

组员信息:

测控一班 李*坤 1505070112

测控一班 李*哲 1505070110

测控一班 胡*宇 1505070108

    组员分工

胡*宇:程序编写;

李*哲:文档编辑;

*坤:仿真电路制作;

程序校对和错误分析有所有组员共同完成。

三、单片机汇编语言程序指令:

LED_0        EQU        30H                                ;千分位
        LED_1        EQU        31H                                ;百分位
        LED_2        EQU        32H                                ;十分位
        LED_3        EQU        33H                                ;个位
        ADC                EQU        35H
        CLOCK        BIT        P1.4                        ;定义0808时钟位
        ST                BIT        P1.5
        EOC                BIT        P1.6
        OE                BIT        P1.7
                ORG        0000H
                LJMP START
                ORG        000BH
                LJMP INT_T0
        ORG        30H
START:        MOV        LED_0,#00H
                MOV        LED_1,#00H
                MOV        LED_2,#00H
                MOV        DPTR,#TABLE                                ;表格数值赋到DPTR
                MOV        TMOD,#02H                                ;定时器选择方式2
                MOV        TH0,#0F5H                                ;防止数码管数位闪动,可设定的置为小于等于245的数
                MOV        TL0,#00H
                MOV        IE,#82H                                        ;开T0中断
                SETB TR0                                        ;T0开始计数
WAIT:        CLR        ST
                SETB ST                                                ;上升沿清零SAR(SAR用来在A/D转化过程中存放暂态数字量)
                CLR        ST                                                ;下降沿启动ADC工作
                JNB        EOC,[        DISCUZ_CODE_19        ]nbsp;                                       ;等待转换结果
                SETB OE                                                ;ADC输出
                MOV        ADC,P2                                        ;读取AD转换结果
                CLR        OE
                MOV        A,ADC
                MOV        R7,A                                        ;R7储存AD转换后的结果
                MOV        LED_3,#00H                                ;清空个位
                MOV        LED_2,#00H                                ;清空十分位
                MOV        A,#00H
LOOP1:        ADD        A,#20H                                        ;一位二进制码对应1000mV
                DA        A                                                ;结果转换成BCD码
                JNC        LOOP2                                        ;Cy为0跳转,Cy为1继续执行
                MOV        R4,A                                        ;R4储存千分分位、百分位
                INC        LED_2                                        ;十分位加1
                MOV        A,LED_2
                CJNE A,#0AH,LOOP4                        十分位位不为10跳转,为10继续执行
                MOV        LED_2,#00H                                ;十分位置0
                INC        LED_3                                        ;个位加1
LOOP4:        MOV        A,R4
LOOP2:        DJNZ R7,LOOP1                                ;R7减1不为0跳转,为0继续执行
                ACALL BTOD1
                LCALL DISP                                        ;调用显示子程序
                LJMP WAIT
                ORG        0200H
BTOD1:        MOV        R6,A                                        ;R6储存R7为0后的A的值
                ANL        A,#0F0H                                        ;R6与11110000B后赋给A
                MOV        R5,#4
LOOP3:        RR        A
                DJNZ R5,LOOP3
                MOV        LED_1,A                                        ;A右移4次后赋给百分位
                MOV        A,R6
                ANL        A,#0FH
                MOV        LED_0,A                                        ;R6与00001111B后赋给千分位
                RET

INT_T0:        CPL        CLOCK                                        ;提供0808时钟信号
                RETI
DISP:                                                                ;显示子程序
                MOV        A,LED_0
                MOVC A,@A+DPTR
                CLR        P1.3                                        ;千分位显示
                MOV        P0,A
                LCALL DELAY                                        ;数值显示
                SETB P1.3

                MOV        A,LED_1
                MOVC A,@A+DPTR
                CLR        P1.2                                        ;百分位显示
                MOV        P0,A
                LCALL DELAY                                        ;数值显示
                SETB P1.2

                MOV        A,LED_2
                MOVC A,@A+DPTR

                CLR        P1.1                                        ;十分位显示
                MOV        P0,A
                LCALL DELAY                                        ;数值显示
                SETB P1.1

                MOV        A,LED_3
                MOVC A,@A+DPTR
            ADD A,#80H                                        ;显示小数点
                CLR        P1.0                                        ;个位显示
                MOV        P0,A
        LCALL DELAY                                        ;数值显示
                SETB P1.0
                RET

DELAY:        MOV        R6,#10                                        ;延时5ms
D1:                MOV        R7,#250
                DJNZ R7,$
                DJNZ R6,D1
                RET
TABLE:        DB        3FH,06H,5BH,4FH,66H                ;共阴数码管7段值
                DB        6DH,7DH,07H,7FH,6FH
                END

全部资料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