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S51加1302/595~60个LED灯做时钟程序怎么写 求帮助

楼主(2018-03-31):
我看到论坛有,想做一个也是用AT89S51/52、一片1302、8片74HC595做一个钟,四位共阳显示时分~
秒用60个LED依次点亮到12点位置分加1秒跟P1.7时与分中间两个LED同步

网友A:
先把电路搞出来,再写程序。单片机这活儿没硬件,就没软件。程序编写,必须对照硬件电路的。
加油,我也想做做了。

网友B:
单片机总是要与硬件相联的,先画出硬件原理图!

网友C:
可以现在proteus上弄出仿真图来,这样编写程序会简单一点

网友D:
外加一些74芯片吧  增加IO口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外加一些74芯片吧  增加IO口

74595只要3-4个IO口,如果OE不用MCU控制的话只要三个口就可以了怎么还要扩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