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做TTL串口调试器 调试ESP8266

楼主(2018-03-31):
原文地址:
kasparsnet/blog/electronics/esp8266-teensy-arduino
一、接线
ESP 针脚说明:

ESP8266针脚说明

ESP8266针脚说明

接线说明:

ardunio 串口ESP接线

ardunio 串口ESP接线

二、Arduino 需要烧录的程序

  •     #include <SoftwareSerial.h>
  •     SoftwareSerial mySerial(10, 11); // RX, TX 配置10、11为软串口
  • void setup()
  •     {
  •       // Open serial communications and wait for port to open:
  •       Serial.begin(9600);
  •      // while (!Serial) {
  •         ; // wait for serial port to connect. Needed for Leonardo only
  •      // }
  •
  •       // set the data rate for the SoftwareSerial port
  •      //pinMode(10,INPUT_PULLUP);
  •     // pinMode(11,INPUT_PULLUP);
  •       mySerial.begin(9600);
  •     }
  •
  •     void loop() // run over and over
  •     {
  •       if (mySerial.available())
  •         Serial.write(mySerial.read());
  •       if (Serial.available())
  •         mySerial.write(Serial.read());
  •     }

三、USB供电UNO。
  USR-TCP232连接监视com端口,波特率9600.

所有正常会接收到信息:
Goodnight moon!
Hello, world?

试验中,波特率问题,会导致 Hello,world?不显示,返回乱码等现象。
波特率一定要设置对。

四、发送AT命令
注意每个指令之后要有换行。然后点 Send
输入指令必须换行,正确的做法是,将AT指令写完,然后按一下键盘的"Enter"键,再按发送键
AT+RST   发送成功,接到 OK 返回.
其他指令,可以参考相关产品的AT指令集。(红版,OCROBOT等指令集好像是不一样的。)

五、连接路由,尝试发送信息到电脑端TCP Server
如果以上返回正常,证明一切都没问题了
接下来可以试一下,最基本的其他AT命令了.

USR-TCP232-Test 工具软件
左侧制定好COM端口,波特率选择对,点OPEN,连接
下部输入命令,并查看返回值。
(可以用手机创建WIFI热点,这样8266连接成功会看到有连接设备数,最基本的确认)

需要查看的AT指令相关资料

1. 连接WIFI
AT+CWMODE=3  //设置ap+st混合模式,  设置1单ST模式,
响应:OK

2. 重新启动
AT+RST
响应:OK

3. 连接路由
AT+CWJAP="ssid","password"        //就是你的wifi名和连接密码
响应:OK

4. 在电脑上用USR-TCP232-Test 工具配置TCP监听
右侧(net setting一侧),
默认就是你PC的ip,我的是192.168.10.223,指定一个端口,默认就好,我的是8082
选择TCP Server ,并点击 Listening,开始监听

5. 8266设备连接服务器(你的PC)
(保证你的PC和8266连的是同一个WIFI,这样获取同一网段IP)
工具左侧(Com Setting),发送命令
AT+CIPSTART="TCP","192.168.10.223",8082
响应:OK

6. 激动人心的一刻,发送数据到PC端,PC端监听能获得数据
AT+CIPSEND=4     //非透传模式,先制定要送数据的长度,4,接下来要传送你的4未数据。
                               //透传模式不指定长度,直到数据是+++停止透传,很好理解,
                               //当然你需要告诉模块你要是用透传模式,AT+CIPMODE=1 //透传模式
                               //响应返回大于号,然后再输入数据4位
>
比如:ABCD
回车,SEND,
响应: SEND OK   //如果你输入数据长度大于4,会返回ERROR,但是命令截取前4为发送到PC端。

7. 6发送的同时,你会看到右侧,TCP监听端看到,刚才传送的 ABCD,接收到了。
当然还可以看到信息的来源,你8266的ip。

8. 因为我们烧入程序就是把UNO当作个数据中转,
所以在TCP右侧端也可以发送信息到,左侧Com。你可以试试。。

以上的实验,其实就可以做加一些功能在uno里面了。无非就是用AT指令来通信。

sscom v3.2.zip

串口调试助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