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 想问下 用51单片机做一个 小四轴 用 hc06 蓝牙模块 通信 可以做到吗?

楼主(2018-03-31):
小白 想问下   用51单片机做一个 小四轴 用  hc06  蓝牙模块 通信   可以做到吗?

网友A:
估计上天后就无法控制了!
第一:蓝牙控制的距离很有限的,四轴上天后,就不只十几米,你就控制不了了。呵呵,漂了哦。
第二:你以为四轴那么简单?飞控芯片是什么?怎么控制四个电机同步转动或哪个转动快点哪个转动慢点?四轴比两轮平衡车都难哦。
你说自己是小白,那一般来说,搞四轴的过程,就是大量学习的过程,一时半会是不成的。
加油吧

网友B:
蓝牙的通讯距离没那么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上天后就无法控制了!
第一:蓝牙控制的距离很有限的,四轴上天后,就不只十几米,你就控制不了了。呵 ...

哦哦 是的   我准备用一个 学期 做出来 不行就用WiFi模块通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蓝牙的通讯距离没那么长

WiFi  呢??
我先计划 先把整体 比如 陀螺仪什么先调试好 不行 最后应该  WiFi模块 应该比蓝牙模块好一些把  ??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可以实现的,给你一个 WIFI 的看看

WIFI(ESP8266)无线控制小车

谢谢

网友D:
51的速度做四轴恐怕够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