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dc0809和单片机做简易数字电压表,最终,只能显示几个固定的结果,这是为什么 ...

楼主(2018-03-31):
用adc0809和单片机做简易数字电压表,最终,只能显示几个固定的结果,这是为什么

网友A:
实例81  ADC0808中断方式A-D(ALE输出CLK)实例82  ADC0808查询方式A-D(ALE输出CLK)实例83  ADC0808延时方式A-D(ALE输出CLK)实例84  ADC0808并行A-D(虚拟CLK)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和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

网友A:
实例81  ADC0808中断方式A-D(ALE输出CLK)
实例81 ADC0808A-D( ALE输出CLK,

网友A:
实例82  ADC0808查询方式A-D(ALE输出CLK)
实例82 ADC0808A-D( ALE输出CLK,

网友A:
实例83  ADC0808延时方式A-D(ALE输出CLK)
实例83 ADC0808A-D( ALE输出CLK,

网友A:
实例84  ADC0808并行A-D(虚拟CLK)
实例84

网友B:
要点:
1、让显示器能够正确显示某个寄存器(或内存)中的数据。
2、每次AD采样后,将AD值放在这个寄存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