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编码器如何测电机转速

楼主(2018-03-31):
我用的是普中开发板,现在刚刚做出来单片机控制直流电机正反转。怎么把旋转编码器加上去并且能显示出转速。请各位大神不吝赐教。

网友A:
编码器会输出脉冲,用一个定时器计算脉冲,一个定时器定时1秒钟,取出脉冲数进行计算,就可以知道单位时间1秒有多少个脉冲了。而每转一圈脉冲数是固定的,除以这个脉冲数就可以知道转速了

网友B:
编码器不行吧?手动的时候都会有误码,高速的时候估计没戏。霍尔开关还差不多。

网友C:
编码器一般有三相或者二相的,三相编码器有A,B,Z三条线,A,B相都为正弦输出波形,不过一般直接检测电平也可以.正转时A相输出正弦波,B相滞后A相90度,反转时则B相提前A相90度.根据编码器线数不同,输出波的频率也不一样.比如360线的编码器,旋转一圈A相和B相各输出360个脉冲.而Z相则是每旋转一周输出一个脉冲.二相编码器与三相编码器差别只是Z相
获得转速可以对A相或B相的输出脉冲进行计数,根据一定时间内的脉冲数量进行计算可得转速,比如360线编码器0.1秒内A相脉冲计数600,就可以得到转速 v = 600/360/0.1 = 16.7 r/s
获得方向可以在计数时通过对AB相的电平进行比对,正转情况下当A的上升沿B相为低电平,反转时当A的上升沿B相为高电平

网友D:
邮箱多少,我给你发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邮箱多少,我给你发个

1102645358@qq.com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码器会输出脉冲,用一个定时器计算脉冲,一个定时器定时1秒钟,取出脉冲数进行计算,就可以知道单位时间1 ...

旋转编码器怎么接到单片机上。。。小白一个,希望大佬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编码器不行吧?手动的时候都会有误码,高速的时候估计没戏。霍尔开关还差不多。

我做的毕业设计,要求就是旋转编码器测电机转速。。。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旋转编码器怎么接到单片机上。。。小白一个,希望大佬帮助

很容易的,好像有供电端和地还有ab相两个输出端,你网上找一下连接方式吧,我毕设买回来又不需要就没有再研究了。ab相随便一个接计数器的引脚就可以配合计数器计脉冲数了

网友E(2018-05-07):
引用 网友D:
邮箱多少,我给你发个

大佬,能给我发一个吗?最近也在摸索这个!QQ906267461,谢谢啦!

网友F(2018-07-03):
能给我发个么 谢谢啦 qq973212316

网友G(2018-09-05):
如果只是测量转速,不计较旋转方向和角度的话,可以将A或B线连接到外部中断,利用下降沿触发来对产生的脉冲进行计数,在利用定时器中断进行定时扫描计数值,最后通过楼上的换算方法得出转速,再用数码管或者LCD显示出来就OK了,误差不大

网友H:
编码器会输出脉冲,用一个定时器计算脉冲,一个定时器定时1秒钟,取出脉冲数进行计算,就可以知道单位时间1秒有多少个脉冲了。而每转一圈脉冲数是固定的,除以这个脉冲数就可以知道转速了比如360线编码器0.1秒内A相脉冲计数600,就可以得到转速 v = 600/360/0.1 = 16.7 r/s

网友I(2018-10-07):
编码器是几相的呢?如果是ABZ的就简单了,记一下单位时间Z的个数就ok,一个Z脉冲就是一圈,如果没有Z就需要知道编码器的分辨率,一圈是多少个AB脉冲,一样也是计数

网友J:
做课设的时候做过,用51单片机搞,很容易的。

网友K:
各位,可以转发一份给我吗?谢谢啦,我最近也在弄,但是是控制位移,原理差不多,头疼                 QQ:1947584250,不甚感激呀

网友K:
我用的也是普中的

网友L:
单片机读旋转编码器数据根据通信协议不同需要一个电平转换。其他的是直接接收编码器的信号。自己算法处理。

网友M(2019-04-25):
引用 网友D:
邮箱多少,我给你发个

大佬,能不能也发给我一份
QQ285591134

网友N:
引用 网友D:
邮箱多少,我给你发个

最近也在研究这个 不知道咋办了 可以给发一个吗 麻烦啦谢谢 624381270@qq.com

网友N:
最近也在研究这个 哪位大佬能不能给我发一个呀 624381270@qq.com

网友O(2019-07-16):
引用 网友D:
邮箱多少,我给你发个

可以给我发一个吗  929477162@qq.com

网友P(2019-12-18):
引用 网友D:
邮箱多少,我给你发个

大佬,能不能给我也发个 邮箱1564597912@qq.com

网友Q:
引用 网友D:
邮箱多少,我给你发个

你好,我有需要O(∩_∩)O谢谢
965764559@qq.com

网友R(2020-07-31):
引用 网友D:
邮箱多少,我给你发个

296575385@qq.com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