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蜂鸣器开关问题

楼主(2018-03-31):
我在单片机函数中打开蜂鸣器,延时一段时间后关闭。然后主函数中while(1)中调用这个函数,每次都会出现蜂鸣器一直响个不停。怎么样能让蜂鸣器只响一次?或者说蜂鸣器在while(1)函数中应该怎么调用。
求指点,谢谢~~~

网友A:
可以为蜂鸣器设置一个标志位,使用前在while循环外先将标志位置1,执行函数前先判断这个标志位,为1时执行函数,在函数末尾将标志位清零.

网友B:
/**************************************************************************************
*                              蜂鸣器实验                                                                                                  *
实现现象:下载程序后蜂鸣器发声
注意事项:无
***************************************************************************************/

#include "reg52.h"
#include<intrins.h>                //因为要用到左右移函数,所以加入这个头文件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beep=P1^5;  //IO口自己重新选择即可

/*******************************************************************************
* 函 数 名         : delay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i=1时,大约延时10us
*******************************************************************************/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int i=1;
        while(1)
        {
                if(i=1)
                {beep=~beep;
                delay(10);}//延时大约100us   通过修改此延时时间达到不同的发声效果
                i++;
        }
}
可以这样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为蜂鸣器设置一个标志位,使用前在while循环外先将标志位置1,执行函数前先判断这个标志位,为1时执行函数 ...

嗯,多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
*                         ...

嗯,多谢啦~

网友C:
蜂鸣器  给零给一就可以了

网友C:
蜂鸣器给零给一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