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利用两个IIC数字光传感器(BH1750),进行平面定位

楼主(2018-03-31):
看了去年电赛,在网上查呢下,很少有资料分享,最近刚好在做可见光定位,所以先将写的两个IIC数字光传感器(BH1750),采用差分方式进行定位程序分享下,还在改进中,完成后将全部开放!(用的是arduino UNOd的板子)

arduino源程序如下:
#include <Wire.h> //BH1750 IIC Mode
#include <math.h>
#include <SPI.h>
#include <Wire.h>
#include <Adafruit_GFX.h>
#include <Adafruit_SSD1306.h>
int potpin=0;
int a;//定义模拟接口0
int now;
int BH1750address0 = 0x5c; //setting i2c address
int BH1750address1 = 0x23;
uint16_t val0=0;
  uint16_t val1=0;
byte buff0[2];
byte buff1[2];
#define OLED_RESET 4
Adafruit_SSD1306 display(OLED_RESET);

static const unsigned char PROGMEM logo[] =
{

/*--  调入了一幅图像:这是您新建的图像  --*/
/*--  宽度x高度=128x64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

#if (SSD1306_LCDHEIGHT != 64)
#error("Height incorrect, please fix Adafruit_SSD1306.h!");
#endif
  int outputValue,outputValue1;
void setup()
{  outputValue=0;
  outputValue1=0;
  Wire.begin();
  Serial.begin(19200);
  display.begin(SSD1306_SWITCHCAPVCC, 0x3C);
  display.clearDisplay();
}

void loop()
{a=analogRead(potpin);//读取模拟接口0 的值,
  int i,j;
// uint16_t val0=0;
// uint16_t val1=0;
  BH1750_Init(BH1750address0);
  BH1750_Init(BH1750address1);
  delay(200);

  if(2==BH1750_Read0(BH1750address0))
  {
    val0=((buff0[0]<<8)|buff0[1])/1.2;
     Serial.print(now);
  Serial.print( ",");
    Serial.print(val0,DEC);
    Serial.print(",");
      Serial.print(val1,DEC);
   Serial.print(",");
       Serial.print(val1,DEC);
    Serial.print(";");
  }
  delay(10);

if(2==BH1750_Read1(BH1750address1))
  {
    val1=((buff1[0]<<8)|buff1[1])/1.2;
     Serial.print(now);
  Serial.print( ",");
    Serial.print(val0,DEC);
   Serial.print(",");
Serial.print(val1,DEC);
    Serial.print(",");
    Serial.print(val1,DEC);
    Serial.print(";");

  }
  delay(10);

   outputValue = map(val0, 0, 700, 0, 64);
    outputValue1 = map(val1, 0, 700, 0, 128);
   display.drawBitmap(outputValue1,outputValue , logo, 128, 64,1);  //在坐标X0,Y0的位置开始显示图片
                                               //128是取模软件显示的宽度
                                               //64是取模软件显示的高度
display.display();                           //把缓存的都显示
  delay(1);

  display.clearDisplay();    //清除屏幕
  delay(10);
}

int BH1750_Read0(int address) //
{
  int i=0;
  Wire.beginTransmission(address);
  Wire.requestFrom(address, 2);
  while(Wire.available()) //
  {
    buff0[i] = Wire.read();  // receive one byte
    i++;
  }
    Wire.endTransmission();
    return i;
}

int BH1750_Read1(int address) //
{
  int j=0;
  Wire.beginTransmission(address);
  Wire.requestFrom(address, 2);
  while(Wire.available()) //
  {
    buff1[j] = Wire.read();  // receive one byte
    j++;
  }
  Wire.endTransmission();
  return j;
}

void BH1750_Init(int address)
{
  Wire.beginTransmission(address);
  Wire.write(0x10);//1lx reolution 120ms
  Wire.endTransmission();
}

下载:

网友A(2019-04-14):
楼主做完了吗?我用51单片机去做,速度赶不赶得上

网友B(2019-06-28):
楼主做完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