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路抢答器的设计

楼主(2018-03-31):
本文设计的抢答器电路,具有电路简单、性能稳定、适用性广等优点。
目前,各种资料上关于抢答器的电路很多,有的电路较复杂不便于制作,有的则用一些专
用的集成块,而专用集成块的购买又很困难。为此,笔者设计了多路抢答器。这种抢答器具有
电路简单,元件普通,易于购买,并且可根据需要任意设置路数等优点,很好地解决了制作者制
作困难,抢答器又难于购买的问题。
1 抢答器电路
电路图如图1,元件选择见表1
图1 多路抢答器设计图
本电路可分为三部分:一、控制电路:S1)S10为十个常开开关,作为十路抢答器的抢答按
钮,S11是常闭开关,做为复位按钮,S12为电源开关。二、自锁和指示电路:D1)D11是二极管,
V1)V20是三级管,H1)H10是指示灯,分别组成十个自锁和指示电路。三、自激振荡电路:
V21、V22、C、R4组成自激振荡电路,自激振荡电路通过扬声器B发出提示的声音。
2 抢答器的工作原理
26
211 等待状态
表1 多路抢答器的元件
代  号元件名称型号  规格  参数数 量
V1)V10三级管9012  B>50 10
V11)V20三级管9011  B>50 10
V21三级管3AX31或3AX22 BU80 1
V22三级管9011 BU80 1
D1)D11二级管1N4007 11
R1电阻0125W 281
R2电阻01125W 5681
R3电阻01125W 20K81
R4电阻01125W 1K81
C电容011LF 1
H1)H10指示灯215V 012A 电珠10
S1)S10按钮常开开关10
S11按钮常闭开关1
S12开关单刀开关1
G电源115V@2 1
  按下按钮S12,接通电源,电路进入等待状态,此时由于S1)S10断开,三级管V1)V20处于
截止状态,指示灯H1)H10都不亮,流过电阻R2的电流很小,所以A点电压接近于0伏,三级
管V22的基极电压也接近于0伏,自激振荡电路不工作,扬声器没有声音。
212 抢答过程
当某组抢答时,如第一组抢答,S1按钮拉通,三级管V1的发射结和二极管D1、D11正偏,由
于V1、V11组成自锁电路,所以V1、V11很快进入饱和导通,此时断开S1、V1、V11仍然保持饱和
导通,指示灯H1亮,同时R2有较大电流通过,A点电压升高(约1175伏),三级管V22基极电
压也升高,自激振荡电路正常工作,扬声器发出/嘟0的响声。此时若按下按钮S2)S10,由于A
点电压升高V2)V10的发射结电压Ube较低(约014伏),基极电流Ib太小三级管V2)V10不能
导通,仍然处于截止状态,所以指示灯H2)H10都不亮。
上述分析说明若第一组抢答后,其他各组抢答均无效。若另一组先抢答,情形相似。
213 复位
当主持人按下按钮S11电路断开,指示灯熄灭,扬声器的/嘟0声也消失,放开S11电路又进
入等待状态,开始新一轮抢答。
3 总结
以上介绍的路抢答器电路,经笔者多次使用证明性能稳定可靠。制作者只要增加或减少
自锁电路个数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增加或减少抢答的组数,十分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