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助看一下按键放到单片机主程序里面不好用

楼主(2018-03-31):
请帮助看一下按键放到主程序里面不好用

单独使用可以开关,放到主程序里面就只能按下打开松开关闭

谁能解释一下么

/********************************************************************************************/
#include <AT89X52.h>                                                // 包含头文件 //
/********************************************************************************************/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 无符号8位整型变量 //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z)
{ int x,y;
for(x=z;x>0;x--)
for(y=120;y>0;y--);
}

/********************************************************************************************/

/********************************************************************************************/
sbit LED_12     = P1 ^ 2;                     // LED启动I/O口
sbit LED_13    = P1 ^ 3;                     // LED启动I/O口

void main(void){

//LED_12 = 1;
//LED_13 = 1;

while(1){

            if(LED_13 == 0){

         delay(1000);

   if(LED_13 == 0){

                if( LED_12 == 1){

           LED_12 = 0;

        }

       else {

           LED_12 = 1;
           }

     }

}

网友A:
没有其它功能的情况下放在哪里都不影响

网友B:
按键在哪呢?

网友C:
记住:单片机任何时刻只能做一件事!
如果它正在做着某件事,这时你按键,它就无法知道了。
你要想办法让单片机在任何时刻都能知道你按键了!
单片机为此设置了一个功能,这个功能使程序临时暂停,来查你的按键!去翻翻书。

网友D:
你不会把按键接到了灯上了吧,这个用的是中断

网友E:
按键在什么地方?LED_12  LED_13?

楼主:
应该是判断while指点的很精髓,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