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PWM控制C程序语言

楼主(2018-03-31):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PWM = P1^1;
uchar pluse; //占空比寄存器
void Timer2() interrupt 5
{
static uchar time;
TF2=0;
if(++time==pluse) PWM=0; //达到脉宽设定值时,输出PWM低电平
else if(time==40) //PWM的频率为1khz左右
{
time=0;
PWM=1;
}
}
void InitTimer2(void) //初始化函数
{
RCAP2H = 0xff //定时25us初值
RCAP2L = 0x0e7;
ET2=1;
EA=1;
TR2=1;
}
void main(void)
{
InitTimer2();
while(1)
{
pluse=20;
}
}
把PWM波的周期定为1ms,占空比分40级可调(即每级差2.5%),这样定时器T2每25us产生一个定时中断,每40次中断后进入下一个PWM波的周期。在程序中,pluse=20,即占空比为50%,输出的平均电压为12*50%=6V。PWM产生的过程是这样的,开始时PWM为1,当计时到达pluse时(即到达了设定的脉宽宽度时间)PWM=0,随后到达PWM周期时间后PWM=1,此时下一个PWM周期重新开始。

网友A:
什么意思??怎么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