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X512协议相关通道的功能

楼主:
可能我搜索的东西有很多不足,目前我就简单了解了DMX512协议是个数据传输方式,类似于先传输0-255的数据确定通道几(灯具功能),再通过另一组0-255的数据确定灯具该功能的具体状态;
我的问题是:
1.所有的DMX512协议通道的功能都是一样的吗?(举个例子就是假设通道1的功能是频闪,那这个功能是协议本身规定的还是通过传输数据实现的)
2.假设我的数据组总共5组,那么编写程序是就在最后一组数据后添加结束位吗?(如果我的理解出错感谢各位纠正)
3.DMX512协议的时序图的的具体时间是什么?(了解的不够深刻资料查不全)

网友A(2018-04-01):
回帖奖励 +2 黑币

任何协议都一样,是一个双方必须共同遵守的约定。
你提出的任意符合协议规定的,都是可以的。
如果不符合协议规定,也可以的话,还要协议干什么?即时侥幸得成,你放心吗?

网友B:
协议双方必须是平等的 这是为了维护安全 隐私之类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任何协议都一样,是一个双方必须共同遵守的约定。
你提出的任意符合协议规定的,都是可以的。
如果不符合 ...

那请问你知道DMX512协议里功能通道都是什么吗?

网友D(2019-06-25):
每个通道的功能由被控设备决定。也就是说两个厂家生产的两款灯具,A厂的是1=总亮度;2=红珠;3=绿珠;4=兰珠;5=白珠。B厂的是1=红珠;2=绿珠;3=兰珠;4=白珠;5=总亮度。都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