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串口通讯入门教程(共11页pdf下载)

楼主(2018-03-31):
一份关于labview串口通讯的入门教程。

串口可以说是我们最容易见到,也最容易接触到的一种总线,台式机上一般都有二个,而现在很多下位机、仪器等很多都还是使用串口通信的。论坛上很多朋友都经常会使用到串口,并遇到一些问题,这里有必要做一个详细的说明,以方便广大会员朋友方便使用。 首先补充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就是在 LabVIEW 中使用串口的话一定要先安装VISA 这个驱动,然后生成的 EXE 运行时也需要在目标机上安装 VISA  Runtime Engine,可以在打包时一起打包。

1.串口扩展的问题:
先说一下串口的扩展问题,一般的台式机或工控机上都至少有二个串口,一般都是够用的,但是现在市场上已经很难找到带串口的笔记本了,而有时候在外出调试时需要在笔记本中使用到串口的,这时一般是使用 USB-RS232 的转接线,价格从十几到一百多都有,很多朋友反应在使用价格低的转接线时会出现乱七八糟的问题,而贵一点的线就很少听说有其它问题的,所以大家在使用便宜的USB-RS232 转接线时要特别注意线的质量,遇到一些奇怪的问题时先考虑换一根好一点的线。PCI-RS232 扩展卡也同理,便宜的卡也容易出问题,尽量买好一点的,以免因小失大。PCI-RS232 一般至少能扩展 2个串口,有些 BT一点的可以扩展到8-16个,一堆线和接头。转接线和扩展卡一般是要装驱动的。
2.串口功能的确认:
在使用串口之前,最好先确认一下串口是否正常,特别是使用转换接或扩展卡的。检查的方法很简单,就是将串口的 2、3脚短接起来,3脚是发送数据,2脚接收数据,就是这个串口自发自收。电脑上的串口软件一般是用串口调试助手,很出名的,也好用。如下图所示:

余下完整文档下载:

网友A:
学习labview串口通讯入门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