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B20控温

楼主(2018-04-01):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int num;
sbit lcd_rs=P3^5;
sbit lcd_rw=P3^6;
sbit lcd_en=P3^7; //液晶控制端
         uchar temp;
float result;
   sbit out=P3^4;
   sbit DS=P3^0;
uchar code name[]="WangYeSheng-VOLT";
void delay(unsigned int m)
//延时函数
{
while(m--);
}
void read1602()
//忙检测
{
uchar i;
i=254;
P1=0xff;
lcd_rs=0;
lcd_rw=1;
lcd_en=1;
while((i--)&&(P2&0x80));//若一段时间以后仍低,不忙
lcd_en=0;
}
void write1602(uchar wdata,bit rw)//向LCD1602写数据(rw=1)或者命令(rw=0)
{
read1602();
P1=wdata;
lcd_rs=rw;
lcd_rw=0;
lcd_en=1;
delay(1);
lcd_en=0;
}
void lcd_init()
//LCD1602液晶的初始化
{
delay(1500);
write1602(0x38,0);
delay(500);
write1602(0x38,0);
delay(500);
write1602(0x38,0);
write1602(0x38,0);
write1602(0x0c,0);
write1602(0x06,0);
write1602(0x01,0);
//清屏
}
void lcd_printf(uchar *str)//显示字符串
{
while(*str!='\0')
{
write1602(*str,1);
//写入数据
str++;
}
}
void lcd_moveto(uchar x,uchar y)//指定显示的行列坐标
{
if(x==0)
write1602(0x80|y,0);
if(x==1)
write1602(0xc0|y,0);
}

/*************DS18B20温度读取模块*************/
void tmpDelay(int num)//延时函数
{
        while(num--) ;
}

void Init_DS18B20()//初始化ds1820
{
        unsigned char x=0;
        DS = 1;    //DS复位
        tmpDelay(8);  //稍做延时
        DS = 0;    //单片机将DS拉低
        tmpDelay(80); //精确延时 大于 480us
        DS = 1;    //拉高总线
        tmpDelay(14);
        x=DS;      //稍做延时后 如果x=0则初始化成功 x=1则初始化失败
        tmpDelay(20);
}

unsigned char ReadOneChar()//读一个字节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dat = 0;
        for (i=8;i>0;i--)
        {
                DS = 0; // 给脉冲信号
                dat>>=1;
                DS = 1; // 给脉冲信号
                if(DS)
                dat|=0x80;
                tmpDelay(4);
        }
        return(dat);
}

void 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写一个字节
{
        unsigned char i=0;
        for (i=8; i>0; i--)
        {
                DS = 0;
                DS = dat&0x01;
                tmpDelay(5);
                DS = 1;
                dat>>=1;
        }
}

unsigned int Readtemp()//读取温度
{
        unsigned char a=0;
        unsigned char b=0;
        unsigned int t=0;
        float tt=0;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 启动温度转换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
        a=ReadOneChar();   //连续读两个字节数据   //读低8位
        b=ReadOneChar();                          //读高8位
        t=b;
        t<<=8;
        t=t|a;                         //两字节合成一个整型变量。
        tt=t*0.0625;          //得到真实十进制温度值,因为DS18B20可以精确到0.0625度,所以读回数据的最低位代表的是0.0625度
        t= tt*10+0.5;         //放大十倍,这样做的目的将小数点后第一位也转换为可显示数字,同时进行一个四舍五入操作。
        return(t);
}

void display1()
{
                  //定义的时候用uchar宏定义就会出错
        uint shi,ge,xiaoshu;            //这里的num,shi,ge,xiaoshu 必须用uint无符号整数来表示,用uchar字符型则显示错误
        num=Readtemp();
        shi=num/100;
        ge=num/10%10;
        xiaoshu=num%10;
  lcd_moveto(1,4);
    temp=(uchar)(shi);//取得电压值的整数部分
write1602(temp+48,1);//显示电压值的整数部分
   temp=(uchar)(ge);//取得电压值的整数部分
write1602(temp+48,1);//显示电压值的整数部分
write1602('.',1);//显示小数点
   temp=(uchar)(xiaoshu);//取得电压值的整数部分
write1602(temp+48,1);//显示电压值的整数部分

   }

void main()//测试用MAIN函数
{
lcd_init();
delay(50000);

while(1)
{

   display1();
   if(num<500){out=1;}
   else if          (num>500){out=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