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f8591四路ad转换如何与光敏电阻连接?

楼主(2018-04-01):
我试了把光敏电阻直接和芯片连接,就是光敏电阻一端接ANI0,另一端接VCC,然后好像没接对,求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问题的要点是:你这样接好之后,达成了什么目的?你又得到了什么?

网友B:
这样接这样接

网友C(2018-05-10):
你好,我是用STC89C52,pcf8591读取四路光敏电阻,然后用LCD1602显示,请问有相关程序吗,程序老不对,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