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超声波定位算法(融合测试)源码

楼主(2018-04-01):
超详细的资料,是我自己编写的,包含定位算法的程序及其分析,有需要的速速学习吧

stm32主程序源码: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Nvic_Exit.h"
#include "ov7670.h"
#include "I2C.h"
#include "ILI9325_32.h"
#include "GUI_32.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led.h"
#include "data_conf.h"
#include "PictureAnalyse.h"
#include "Tim1.h"

/*
用到的模块
1:IIC 对应端口初始化
2:OV7670寄存器初始化+端口初始化
3:添加FIFO.C辅助端口初始化,并且添加RRST()和WRST()两个初始化函数
4:外部中断初始化
5:LED指示灯初始化
6:延时初始化
7: 串口初始化 测试用

程序逻辑

*/
extern Picture_Control PictureContorl;
int main()
{
          LED_GPIO_Config();//指示灯初始化
          delay_init(72);//延时初始化
          ILI9325_initial();//TFT端口初始化
          Anal_I2C_Init();//IIC初始化
    ov7670_PortConfig();//摄像头模块引脚初始化//对RCK,WR,OE,WRST,RRST进行了端口设置
          Cmos7670_init();//配置寄存
          GUI_clearscreen(0xffff);//清屏
    GUI_sprintf_string(50, 100,"TFT Init Successful !", 0x0000,0xffff);        //显示初始化
          GUI_clearscreen(0xffff);//清屏
                Exit_Init(GPIOC, GPIO_Pin_12, GPIO_Mode_IPU, EXTI_Trigger_Falling, 0, 0);        //VSYNC //外部中断初始化
  //        TakeVerfPhoto();
          TIM1_Init();
                GUI_sprintf_string(10,50,"ERROR:",0x0000,0xffff);
          GUI_sprintf_string(10,100,"ERROR_Verf:",0x0000,0xffff);
                GUI_sprintf_string(10,150,"+offset:",0x0000,0xffff);
                GUI_sprintf_string(10,200,"-offset:",0x0000,0xffff);
          GUI_sprintf_string(10,250,"RunTime:",0x0000,0xffff);
    while(1)
                {

              GUI_wrul(200,50,PictureContorl.Control_Value,0x0000,0xffff); //刷新控制?
                        GUI_wrul(200,100,PictureContorl.Control_Value_Verf,0x0000,0xffff); //刷新控制量
                  if(PictureContorl.Control_Value-PictureContorl.Control_Value_Verf>0)

                                GUI_wrul(200,150,(PictureContorl.Control_Value-PictureContorl.Control_Value_Verf),0x0000,0xffff); //刷新控制量
                        else
        GUI_wrul(200,200,(PictureContorl.Control_Value_Verf-PictureContorl.Control_Value),0x0000,0xffff); //刷新控制量
                                GUI_wrul(200,250,PictureContorl.Control_Value,0x0000,0xffff); //刷新控制?

                }
}

下载:
28 摄像头定位算法(融合测试)

网友A:
谢谢分享,定位范围有多宽

网友B(2018-07-07):
请问是用什么软件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