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采集模拟信号数据波形,51单片机显示波形

楼主:
fpga采集数据波形,51单片机显示波形,示波器

单片机源程序如下(frqent_count.v):
/*==============================================
*        描    述:频率计控制模块计数测试程序
//==============================================*/

module frqent_count(clk_b,clk_d,vavle,rst,cnt_h_out,cnt_b_out,cnt_d_out);
        input rst;
        input clk_b;
        input clk_d;

        input vavle;

        output reg[31:0]     cnt_h_out;                                         //用于测量高脉宽
        output reg[31:0]     cnt_b_out;                                                //标准频率计数
        output reg[31:0]         cnt_d_out;                                                //待测频率计数

        reg        [31:0]        cnt_h;                                                                        //用于测量高脉宽
        reg        [31:0]        cnt_b;                                                                        //标准频率计数
        reg        [31:0]        cnt_d;                                                                        //待测频率计数

        reg        start_reg;                                                                                //开始信号缓存
        reg        clk_d_reg;                                                                                //待测时钟缓存

        wire start;

        /*------------------------------------------------
        *        模块说明:计数允许模块
        *        备          注:Start_l对于频率没有作用,只对于低电平
                                 脉宽计数有作用,频率主要作用在Start
        *-------------------------------------------------*/

        assign start = vavle;

        //开始信号缓存
        always@(posedge clk_b,negedge rst)
        begin
                if(!rst)
                begin
                        start_reg <= 1'b0;
                end

                else
                begin
                        start_reg <= start;
                end
        end

        //待测信号缓存
        always@(posedge clk_b, negedge rst)
        begin
                if(!rst)
                begin
                        clk_d_reg <= 1'b0;
                end

                else
                begin
                        clk_d_reg <= clk_d;
                end
        end

        //待测时钟进行计数
        always@(posedge clk_d,negedge rst)
        begin
                if(!rst)
                begin
                        cnt_d <= 32'b0;
                end

                else
                begin
                        if(start == 0)
                                begin
                                        cnt_d <= 0;
                                end
                        // 高电平触发
                        else
                                begin
                                        cnt_d <= cnt_d + 1'b1;
                                end
                end
        end

        //标准时钟进行计数
        always@(posedge clk_b,negedge rst)
        begin
                if(!rst)
                begin
                        cnt_b <= 0;
                end

                else
                begin
                        if(start == 0)
                                begin
                                        cnt_b <= 0;
                                end

                        else
                                begin
                                        cnt_b <= cnt_b + 1'b1;
                                end
                end
        end

        //高电平计数
        always@(posedge clk_b, negedge rst)
        begin
                if(!rst)
                begin
                        cnt_h <= 0;
                end

                else
                        begin
                                if(clk_d == 0)
                                begin
                                        cnt_h <= 0;
                                end

                                else
                                begin
                                        cnt_h <= cnt_h + 1'b1;
                                end
                        end
        end

        //标准计数和待测计数输出
        always@(posedge clk_b, negedge rst)
        begin
                if(!rst)
                begin
                        cnt_b_out <= 0;
                        cnt_b_out <= 0;
                end

                else
                begin
                        if(start_reg && !start)
                        begin
                                cnt_b_out <= cnt_b;
                                cnt_d_out <= cnt_d;
                        end

                        else
                        begin
                                cnt_b_out <= cnt_b_out;
                                cnt_d_out <= cnt_d_out;
                        end
                end
        end

        //高电平计数输出
        always@(posedge clk_b,negedge rst)
        begin
                if(!rst)
                begin
                        cnt_h_out<=0;
                end

                else
                begin
                        if(clk_d_reg&&!clk_d)
                        begin
                                cnt_h_out<=cnt_h;
                        end

                        else
                        begin
                                cnt_h_out<=cnt_h_out;
                        end
                end
        end

endmodule

网友A(2018-05-10):
有用,就是黑币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