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在编辑单片机文件用什么输入法?什么格式?

楼主(2018-04-01):
如图显示,使用的软件是keil软件,但是使用输入法就显示不能识别,利用源码的文字进行粘贴就提示没有问题。求大神告诉我该使用什么输入法才能正常使用keil。

使用输入法输入就提示错误。

使用输入法输入就提示错误。

在原有复制源码的文字可以使用。

在原有复制源码的文字可以使用。

网友A:
L和P,改成大写试试看。

网友B:
输入的时候 务必转换 输入法 为 英文键盘。标准的 美式 英文键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