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keil4使用什么样的输入法或者格式。

楼主:
如图所示,我使用教学源码文字按照新的思路进行拼接,调试和下载都可以。同样的内容使用搜狗拼音法再次输入就提出不能识别或者没有声明。

使用搜狗拼音输入同样的内容就提示错误。

使用搜狗拼音输入同样的内容就提示错误。

使用教学源码的文字进行拼接完全没有问题。

使用教学源码的文字进行拼接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A(2018-04-02):
大小写的问题

网友B:
大小写问题,建议你再注意一下中文注释可能出现乱码的问题

网友C:
字母的大小写要区分

网友D:
谢谢了  确实是要大写才行。太感谢了

网友E:
P1^2 中的 P 是大写哦

网友E:
led=P1^2;  P是大写哦

网友F:
注意大小写,sbit=P1^4;大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