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D590C直流调速器正点转及正反点动详细设置方法

楼主(2018-04-01):
正反转点动的实现方法(开关量端子组态):
在SSD590C直流调速器的 SYSTEM(系统) 菜单找到 CONFIGURE I/O(参数组态),
将组态配置使能ENABLED
进入后,将CONFIGURE ENABLE (组态使能)菜单由DISABLE改成ENABLE,再进行如下的操作:
1.在菜单CONFIGURE I/O下,找到DIGITAL INPUTS(开关量输入),按M键进入后,找到DIGIN 1 (C6),将C6的目的标记(DESTINATION TAG)改成228。

2.当C4处于高电平的时候是正转,当C4 C6同时处于高电平的时候是反转。正转反转的速率调整如下:设定参数(SETUP PARAMETERS)菜单中找到JOG/SLACK (点动/放松),按M键进入,在此菜单下找到JOG SPEED 1 和JOG SPEED 2就可以更改正反点动的速率,系统出厂值为正负5%。最后退出保存参数。
参数保存:按M键直到出现DIAGNOSTS(诊断)后,按向上的键头找到PARAMETER SAVE ,按M进入,然后按向上键头,参数自动保存。按E键一直退到底。
正反转调速实现方法(开关量端子组态):
在SSD590C直流调速器的 SYSTEM(系统) 菜单找到 CONFIGURE I/O(参数组态),进入后,将CONFIGURE ENABLE (组态使能)菜单由DISABLE改成ENABLE,再进行如下的操作:
1.在此菜单下(CONFIGURE I/O)找到ANALOG INPUTS,在这个菜单下找到ANIN 3(A4),将A4的目的标记(DESTINATION TAG)改成309(原来是5)。2.在此菜单(CONFIGURE I/O)中找到DIGITAL INPUTS,在这个菜单中找到DIGITL 2(C7),将它的目的标记(DESTINATION TAG)改成292(原来是118)3、在此菜单(CONFIGURE I/O)中找到BLOCK DIAGRAM ,在这个菜单中找到SPT SUM 1 DEST,将它的目的标记改成5(原来是289)。最后将CONFIGURE ENABLE中的ENABLE再改成DISABLE,最后退出保存参数。
参数保存:按M键直到出现DIAGNOSTS(诊断)后,按向上的键头找到PARAMETER SAVE ,按M进入,然后按向上键头,参数自动保存。按E键一直退到底。
正反转及正反点动接线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