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形流水灯精简版单片机源码

楼主(2018-04-01):
心形流水灯

uchar N        = 200;

uchar code table13[] = {0xe7, 0xdb, 0xbd, 0x7e,
                                                0xbd, 0xdb, 0xe7, 0xff};
uchar code table14[] = {0xe7, 0xc3, 0x81, 0x00,
                                                0x81, 0xc3, 0xe7, 0xff};

void Delay1ms( uint z )
{
        uint a, b, c;
        for(c = z; c > 0; c --)
                for(b = 170; b > 0; b --)
                        for(a = 5; a > 0; a --);
}

void Delay1us(uint i)//延时
{
        while(i--);
}

void Led0()                                        // PWM
{
        unsigned int a, j, k, n, m;
        n = 500;
        k = n / 3;
        m = 8;

        for(a = 0; a < k; a ++)
        {
                for(j = 0; j < m; j ++)
                {
                        P0 = 0x00;
                        P1 = 0x00;
                        P2 = 0x00;
                        P3 = 0x00;
                        Delay1us(a);
                        P0 = 0xFF;
                        P1 = 0xFF;
                        P2 = 0xFF;
                        P3 = 0xFF;
                        Delay1us((k - a) + 10);
                }
        }

        for(a = 0; a < k; a ++)
        {
                for(j = 0; j < m; j ++)
                {
                        P0 = 0xff;
                        P1 = 0xff;
                        P2 = 0xff;
                        P3 = 0xff;
                        Delay1us(a);
                        P0 = 0x00;
                        P1 = 0x00;
                        P2 = 0x00;
                        P3 = 0x00;
                        Delay1us((k - a) + 10);
                }
        }

        for(a = 0; a < k; a ++)
        {
                for(j=0;j<m;j++)
                {
                        P0 = 0x00;
                        P1 = 0x00;
                        P2 = 0x00;
                        P3 = 0x00;
                        Delay1us(a);
                        P0 = 0xff;
                        P1 = 0xff;
                        P2 = 0xff;
                        P3 = 0xff;
                        Delay1us((k - a) + 10);
                }
        }

        for(a = 0; a < k; a ++)
        {
                for(j = 0; j < m; j ++)
                {
                        P0 = 0xff;
                        P1 = 0xff;
                        P2 = 0xff;
                        P3 = 0xff;
                        Delay1us(a);
                        P0 = 0x00;
                        P1 = 0x00;
                        P2 = 0x00;
                        P3 = 0x00;
                        Delay1us((k - a) + 10);
                }
        }
        P0 = 0xff;
        P1 = 0xff;
        P2 = 0xff;
        P3 = 0xff;
}

void Led1()
{
        uchar i,j;
        uchar temp;
        for(j = 0; j < 2; j ++)
        {
        //------------------顺时针------------------
                temp = 0x7f;
                for(i =0; i < 8; i ++)
                {
                        P0 = temp;
                        Delay1ms(N);
                        temp=((temp >> 1) | 0x80);
                }
                P0 = 0xff;

                temp = 0xfe;
                for(i = 0; i < 8; i ++)
                {
                        P1 = temp;
                        Delay1ms(N);
                        temp=((temp << 1) | 0x01);
                }
                P1 = 0xff;

                temp = 0xfe;
                for(i = 0; i < 8; i ++)
                {
                        P3 = temp;
                        Delay1ms(N);
                        temp = ((temp << 1) | 0x01);
                }
                P3 = 0xff;

                temp = 0xfe;
                for(i = 0; i < 8; i ++)
                {
                        P2 = temp;
                        Delay1ms(N);
                        temp=((temp << 1) | 0x01);
                }
                P2=0xff;
        //----------------------------逆时针------------------------
                temp = 0x7f;
                for(i = 0; i < 8; i ++)
                {
                        P2 = temp;
                        Delay1ms(N);
                        temp=((temp >> 1) | 0x80);
                }
                P2 = 0xff;

                temp = 0x7f;
                for(i = 0; i < 8; i ++)
                {
                        P3 = temp;
                        Delay1ms(N);
                        temp=((temp >> 1) | 0x80);
                }
                P3 = 0xff;

                temp = 0x7f;
                for(i = 0; i < 8; i ++)
                {
                        P1 = temp;
                        Delay1ms(N);
                        temp=((temp >> 1) | 0x80);
                }
                P1 = 0xff;

                temp = 0xfe;
                for(i = 0; i < 8; i ++)
                {
                        P0 = temp;
                        Delay1ms(N);
                        temp = ((temp << 1) | 0x01);
                }
                P0 = 0xff;
        }
}

void Led2()
{
        uchar i, j;
        uchar temp1, temp2;
        for(j = 0; j < 2; j ++)
        {
        //------------------------------------------
                temp1 = 0x7f;
                for(i = 0; i < 8; i ++)
                {
                        P0 = temp1;
                        P2 = temp1;
                        Delay1ms(N);
                        temp1 = ((temp1 >> 1) | 0x80);
                }
                P0 = 0xff;
                P2 = 0xff;

                temp1 = 0xfe;
                temp2 = 0x7f;
                for(i = 0; i < 8; i ++)
                {
                        P1 = temp1;
                        P3 = temp2;
                        Delay1ms(N);
                        temp1 = ((temp1 << 1) | 0x01);
                        temp2 = ((temp2 >> 1) | 0x80);
                }
                P1 = 0xff;
                P3 = 0xff;
        //--------------------------------------------
                temp1 = 0xfe;
                temp2 = 0x7f;
                for(i = 0; i < 8; i ++)
                {
                        P1 = temp2;
                        P3 = temp1;
                        Delay1ms(N);
                        temp1 = ((temp1 << 1) | 0x01);
                        temp2 = ((temp2 >> 1) | 0x80);
                }
                P1 = 0xff;
                P3 = 0xff;

                temp1 = 0xfe;
                for(i = 0; i < 8; i ++)
                {
                        P0 = temp1;
                        P2 = temp1;
                        Delay1ms(N);
                        temp1 = ((temp1 << 1) | 0x01);
                }
                P0 = 0xff;
                P2 = 0xff;

        }
}

void Led3()
{
        uchar i, j;
        uchar temp1, temp2;
        for(j = 0; j < 4; j ++)
        {
                temp1 = 0x77;
                temp2 = 0xEE;
                for(i = 0; i < 4; i ++)
                {
                        P0 = temp1;
                        P1 = temp2;
                        P3 = temp2;
                        P2 = temp2;
                        Delay1ms(N + N);
                        temp1=((temp1 >> 1) | 0x80);
                        temp2=((temp2 << 1) | 0x01);
                }
                P0 = 0xff;
                P1 = 0xff;
                P3 = 0xff;
                P2 = 0xff;
                Delay1ms(N);
        }
}

void Led4()
{
        uchar i,j;
        uchar temp1;
        for(j = 0; j < 2; j ++)
        {
        //-------------------------------------------
                temp1 = 0x7f;
                for(i = 0; i < 8; i ++)
                {
                        P2 = temp1;
                        Delay1ms(N);
                        temp1 = (temp1 >> 1);
                }
                temp1 = 0x7f;
                for(i = 0; i < 8; i ++)
                {
                        P3 = temp1;
                        Delay1ms(N);
                        temp1 = (temp1 >> 1);
                }
                temp1 = 0x7f;
                for(i = 0; i < 8; i ++)
                {
                        P1 = temp1;
                        Delay1ms(N);
                        temp1 = (temp1 >> 1);
                }
                temp1 = 0xfe;
                for(i = 0; i < 8; i ++)
                {
                        P0 = temp1;
                        Delay1ms(N);
                        temp1 = (temp1 << 1);
                }

                temp1 = 0x80;
                for(i = 0; i < 8; i ++)
                {
                        P0 = temp1;
                        Delay1ms(N);
                        temp1 = ((temp1 >> 1) | 0x80);
                }
                temp1 = 0x01;
                for(i = 0; i < 8; i ++)
                {
                        P1 = temp1;
                        Delay1ms(N);
                        temp1 = ((temp1 << 1) | 0x01);
                }
                temp1 = 0x01;
                for(i = 0; i < 8; i ++)
                {
                        P3 = temp1;
                        Delay1ms(N);
                        temp1 = ((temp1 << 1) | 0x01);
                }
                temp1 = 0x01;
                for(i = 0; i < 8; i ++)
                {
                        P2 = temp1;
                        Delay1ms(N);
                        temp1 = ((temp1 << 1) | 0x01);
                }

                temp1 = 0x7f;
                for(i = 0; i < 8; i ++)
                {
                        P0 = temp1;
                        Delay1ms(N);
                        temp1 = (temp1 >> 1);
                }

                temp1 = 0xfe;
                for(i = 0; i < 8; i ++)
                {
                        P1 = temp1;
                        Delay1ms(N);
                        temp1 = (temp1 << 1);
                }

                temp1 = 0xfe;
                for(i = 0; i < 8; i ++)
                {
                        P3 = temp1;
                        Delay1ms(N);
                        temp1 = (temp1 << 1);
                }

                temp1 = 0xfe;
                for(i = 0; i < 8; i ++)
                {
                        P2 = temp1;
                        Delay1ms(N);
                        temp1 = (temp1 << 1);
                }
        //------------------------------------------------
                temp1 = 0x80;
                for(i = 0; i <8; i ++)
                {
                        P2 = temp1;
                        Delay1ms(N);
                        temp1 = ((temp1 >> 1) | 0x80);
                }

                temp1 = 0x80;
                for(i = 0; i < 8; i ++)
                {
                        P3 = temp1;
                        Delay1ms(N);
                        temp1 = ((temp1 >> 1) | 0x80);
                }

                temp1 = 0x80;
                for(i = 0; i < 8; i ++)
                {
                        P1 = temp1;
                        Delay1ms(N);
                        temp1 = ((temp1 >> 1) | 0x80);
                }

                temp1 = 0x01;
                for(i = 0; i < 8; i ++)
                {
                        P0 = temp1;
                        Delay1ms(N);
                        temp1 = ((temp1 << 1) | 0x01);
                }
        }
}

void Led5()
{
        uchar i, j;
        uchar temp1, temp2;
        //-----------------------------------------------
        for(j = 0; j < 4; j ++)
        {
                temp1 = 0x07;
                temp2 = 0xe0;
                for(i = 0; i < 4; i ++)
                {
                        P0 = temp1;
                        P1 = temp2;
                        P3 = temp2;
                        P2 = temp2;
                        Delay1ms(N + N);
                        temp1 = ((temp1 >> 1) | 0x80);
                        temp2 = ((temp2 << 1) | 0x01);
                }

                temp1 = 0x70;
                temp2 = 0x0e;
                for(i = 0; i < 4; i ++)
                {
                        P0 = temp1;
                        P1 = temp2;
                        P3 = temp2;
                        P2 = temp2;
                        Delay1ms(N+N);
                        temp1 = (temp1 >> 1);
                        temp2 = (temp2 << 1);
                }
                Delay1ms(N);
        }

        //---------------------------------------------
        for(j = 0; j < 4; j ++)
        {
                temp1 = 0xe0;
                temp2 = 0x07;
                for(i = 0; i < 4; i ++)
                {
                        P0 = temp1;
                        P1 = temp2;
                        P3 = temp2;
                        P2 = temp2;
                        Delay1ms(N + N);
                        temp1 = ((temp1 << 1) | 0x01);
                        temp2 = ((temp2 >> 1) | 0x80);
                }

                temp1 = 0x0e;
                temp2 = 0x70;
                for(i = 0; i < 4; i ++)
                {
                        P0 = temp1;
                        P1 = temp2;
                        P3 = temp2;
                        P2 = temp2;
                        Delay1ms(N + N);
                        temp1 = (temp1 << 1);
                        temp2 = (temp2 >> 1);
                }
                Delay1ms(N);
        }
}

void Led6()
{
        uchar i;
        for(i = 0; i < 4; i ++)
        {
                P0 = 0x00;
                P1 = 0x00;
                P3 = 0x00;
                P2 = 0x00;
                Delay1ms(N + N + N);
                P0 = 0xff;
                P1 = 0xff;
                P3 = 0xff;
                P2 = 0xff;
                Delay1ms(N + N + N);
        }
}

void Led7()
{
        uchar i;
        uchar temp1, temp2;

        temp1 = 0x7f;
        temp2 = 0xfe;
        for(i = 0; i < 8; i ++)
        {
                P0 = temp1;
                P1 = temp2;
                P3 = temp2;
                P2 = temp2;
                Delay1ms(N);
                temp1 = ((temp1 >> 1) | 0x80);
                temp2 = ((temp2 << 1) | 0x01);
        }

        temp1 = 0x7f;
        temp2 = 0xfe;
        for(i = 0; i < 8; i ++)
        {
                P0 = temp1;
                P1 = temp2;
                P3 = temp2;
                P2 = temp2;
                Delay1ms(N);
                temp1 = ((temp1 >> 1) | 0x80);
                temp2 = ((temp2 << 1) | 0x01);
        }

        temp1 = 0x7f;
        temp2 = 0xfe;
        for(i = 0; i < 7; i ++)
        {
                P0 = (temp1 & 0xfe);
                P1 = (temp2 & 0x7f);
                P3 = (temp2 & 0x7f);
                P2 = (temp2 & 0x7f);
                Delay1ms(N);
                temp1 = ((temp1 >> 1) | 0x80);
                temp2 = ((temp2 << 1) | 0x01);
        }

        temp1 = 0x7f;
        temp2 = 0xfe;
        for(i = 0; i < 6; i ++)
        {
                P0 = (temp1 & 0xfc);
                P1 = (temp2 & 0x3f);
                P3 = (temp2 & 0x3f);
                P2 = (temp2 & 0x3f);
                Delay1ms(N);
                temp1 = ((temp1 >> 1) | 0x80);
                temp2 = ((temp2 << 1) | 0x01);
        }

        temp1 = 0x7f;
        temp2 = 0xfe;
        for(i = 0; i < 5; i ++)
        {
                P0 = (temp1 & 0xf8);
                P1 = (temp2 & 0x1f);
                P3 = (temp2 & 0x1f);
                P2 = (temp2 & 0x1f);
                Delay1ms(N);
                temp1 = ((temp1 >> 1) | 0x80);
                temp2 = ((temp2 << 1) | 0x01);
        }

        temp1 = 0x7f;
        temp2 = 0xfe;
        for(i = 0; i < 4; i ++)
        {
                P0 = (temp1 & 0xf0);
                P1 = (temp2 & 0x0f);
                P3 = (temp2 & 0x0f);
                P2 = (temp2 & 0x0f);
                Delay1ms(N);
                temp1 = ((temp1 >> 1) | 0x80);
                temp2 = ((temp2 << 1) | 0x01);
        }

        temp1 = 0x7f;
        temp2 = 0xfe;
        for(i = 0; i < 3; i ++)
        {
                P0 = (temp1 & 0xe0);
                P1 = (temp2 & 0x07);
                P3 = (temp2 & 0x07);
                P2 = (temp2 & 0x07);
                Delay1ms(N);
                temp1 = ((temp1 >> 1) | 0x80);
                temp2 = ((temp2 << 1) | 0x01);
        }

        temp1 = 0x7f;
        temp2 = 0xfe;
        for(i = 0; i < 2; i ++)
        {
                P0 = (temp1 & 0xc0);
                P1 = (temp2 & 0x03);
                P3 = (temp2 & 0x03);
                P2 = (temp2 & 0x03);
                Delay1ms(N);
                temp1 = ((temp1 >> 1) | 0x80);
                temp2 = ((temp2 << 1) | 0x01);
        }

        temp1 = 0x7f;
        temp2 = 0xfe;
        for(i = 0; i < 1; i ++)
        {
                P0 = (temp1 & 0x80);
                P1 = (temp2 & 0x01);
                P3 = (temp2 & 0x01);
                P2 = (temp2 & 0x01);
                Delay1ms(N);
                temp1 = ((temp1 >> 1) | 0x80);
                temp2 = ((temp2 << 1) | 0x01);
        }
        Delay1ms(N + N + N);
}

void Led8()
{
        uchar i;
        uchar temp1, temp2;

        temp1 = 0x7f;
        temp2 = 0xfe;
        for(i=0;i<1;i++)
        {
                P0 = (temp1 & 0x80);
                P1 = (temp2 & 0x01);
                P3 = (temp2 & 0x01);
                P2 = (temp2 & 0x01);
                Delay1ms(N);
                temp1 = ((temp1 << 1) | 0x01);
                temp2 = ((temp2 >> 1) | 0x80);
        }

        temp1 = 0xbf;
        temp2 = 0xfd;
        for(i = 0; i < 2; i ++)
        {
                P0 = (temp1 & 0xc0);
                P1 = (temp2 & 0x03);
                P3 = (temp2 & 0x03);
                P2 = (temp2 & 0x03);
                Delay1ms(N);
                temp1 = ((temp1 << 1) | 0x01);
                temp2 = ((temp2 >> 1) | 0x80);
        }

        temp1 = 0xDF;
        temp2 = 0xFB;
        for(i = 0; i < 3; i++)
        {
                P0 = (temp1 & 0xe0);
                P1 = (temp2 & 0x07);
                P3 = (temp2 & 0x07);
                P2 = (temp2 & 0x07);
                Delay1ms(N);
                temp1 = ((temp1 << 1) | 0x01);
                temp2 = ((temp2 >> 1) | 0x80);
        }

        temp1 = 0xef;
        temp2 = 0xf7;
        for(i = 0; i < 4; i ++)
        {
                P0 = (temp1 & 0xf0);
                P1 = (temp2 & 0x0f);
                P3 = (temp2 & 0x0f);
                P2 = (temp2 & 0x0f);
                Delay1ms(N);
                temp1 = ((temp1 << 1) | 0x01);
                temp2 = ((temp2 >> 1) | 0x80);
        }

        temp1 = 0xf7;
        temp2 = 0xef;
        for(i = 0; i < 5; i ++)
        {
                P0 = (temp1 & 0xf8);
                P1 = (temp2 & 0x1f);
                P3 = (temp2 & 0x1f);
                P2 = (temp2 & 0x1f);
                Delay1ms(N);
                temp1 = ((temp1 << 1) | 0x01);
                temp2 = ((temp2 >> 1) | 0x80);
        }

        temp1 = 0xfb;
        temp2 = 0xdf;
        for(i = 0; i < 6; i ++)
        {
                P0 = (temp1 & 0xfc);
                P1 = (temp2 & 0x3f);
                P3 = (temp2 & 0x3f);
                P2 = (temp2 & 0x3f);
                Delay1ms(N);
                temp1 = ((temp1 << 1) | 0x01);
                temp2 = ((temp2 >> 1) | 0x80);
        }

           temp1 = 0xfd;
        temp2 = 0xbf;
        for(i = 0; i < 7; i ++)
        {
                P0 = (temp1 & 0xfe);
                P1 = (temp2 & 0x7f);
                P3 = (temp2 & 0x7f);
                P2 = (temp2 & 0x7f);
                Delay1ms(N);
                temp1 = ((temp1 << 1) | 0x01);
                temp2 = ((temp2 >> 1) | 0x80);
        }

        temp1 = 0xfe;
        temp2 = 0x7f;
        for(i = 0; i < 7; i ++)
        {
                P0 = (temp1 & 0xfe);
                P1 = (temp2 & 0x7f);
                P3 = (temp2 & 0x7f);
                P2 = (temp2 & 0x7f);
                Delay1ms(N);
                temp1 = ((temp1 << 1) | 0x01);
                temp2 = ((temp2 >> 1) | 0x80);
        }

        temp1 = 0xfe;
        temp2 = 0x7f;
        for(i = 0; i < 8; i ++)
        {
                P0 = temp1;
                P1 = temp2;
                P3 = temp2;
                P2 = temp2;
                Delay1ms(N);
                temp1 = ((temp1 << 1) | 0x01);
                temp2 = ((temp2 >> 1) | 0x80);
        }
        Delay1ms(N + N + N);
}

void Led9()
{
        uchar i;
        for(i = 0; i < 8; i ++)
        {
                P0 = 0x55;
                P1 = 0xaa;
                P3 = 0xaa;
                P2 = 0xaa;
                Delay1ms(N);
                P0 = 0xaa;
                P1 = 0x55;
                P3 = 0x55;
                P2 = 0x55;
                Delay1ms(N);
        }
}

void Led10()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P0 = 0x7e;
                P1 = 0x7e;
                P3 = 0x7e;
                P2 = 0x7e;
                Delay1ms(N);
                P0 = 0xbd;
                P1 = 0xbd;
                P3 = 0xbd;
                P2 = 0xbd;
                Delay1ms(N);
                P0 = 0xdb;
                P1 = 0xdb;
                P3 = 0xdb;
                P2 = 0xdb;
                Delay1ms(N);
                P0 = 0xe7;
                P1 = 0xe7;
                P3 = 0xe7;
                P2 = 0xe7;
                Delay1ms(N);
                P0 = 0xdb;
                P1 = 0xdb;
                P3 = 0xdb;
                P2 = 0xdb;
                Delay1ms(N);
                P0 = 0xbd;
                P1 = 0xbd;
                P3 = 0xbd;
                P2 = 0xbd;
                Delay1ms(N);
                P0 = 0x7e;
                P1 = 0x7e;
                P3 = 0x7e;
                P2 = 0x7e;
                Delay1ms(N);
        }
        P0 = 0xff;
        P1 = 0xff;
        P3 = 0xff;
        P2 = 0xff;
}

void Led11()
{
        uchar i;
        uchar temp1;
        temp1 = 0x7f;
        for(i = 0; i < 8; i ++)
        {
                P0 = temp1;
                Delay1ms(N);
                temp1 = (temp1 >> 1);
        }
        Delay1ms(N);
        temp1 = 0x80;
        for(i = 0; i < 8; i ++)
        {
                P0 = temp1;
                Delay1ms(N);
                temp1 = ((temp1 >> 1) | 0x80);
        }
    Delay1ms(N + N);
    temp1 = 0xfe;
    for(i = 0; i < 8; i ++)
        {
                P1 = temp1;
                Delay1ms(N);
                temp1 = (temp1 << 1);
        }
        Delay1ms(N);
    temp1 = 0x01;
    for(i = 0; i < 8; i ++)
        {
                P1 = temp1;
                Delay1ms(N);
                temp1 = ((temp1 << 1) | 0x01);
        }
    Delay1ms(N + N);
        P1 = 0xff;
    temp1 = 0xfe;
    for(i = 0; i < 8; i ++)
        {
                P3 = temp1;
                Delay1ms(N);
                temp1 = (temp1 << 1);
        }
    Delay1ms(N);
        temp1 = 0x01;
    for(i = 0; i < 8; i ++)
        {
                P3 = temp1;
                Delay1ms(N);
                temp1 = ((temp1 << 1) | 0x01);
        }
        P3 = 0xff;
    Delay1ms(N+N);
    temp1 = 0xFE;
    for(i = 0; i < 8; i ++)
        {
                P2 = temp1;
                Delay1ms(N);
                temp1 = (temp1 << 1);
        }
        Delay1ms(N);
    temp1 = 0x01;
    for(i = 0; i < 8; i ++)
        {
                P2 = temp1;
                Delay1ms(N);
                temp1 = ((temp1 << 1) | 0x01);
        }
    Delay1ms(N + N);
        P2 = 0xff;
}

void Led12()                                // 单个流水灯双程模式1
{
        uchar a, i, j, k, l, l1, k1, j1, i1;
        a = 0xfe;
        P0 = a;
        Delay1ms(N);
        a = a << 1;
        P0 = a;
        Delay1ms(N);
        for(i = 0; i < 6; i ++)
        {
                a = _crol_(a, 1);
                P0 = a;
                Delay1ms(N);
        }
        P0 = 0x7f;

        P2 = 0xfe;
        Delay1ms(N);
        P0 = 0xff;
        a = 0xfc;
        P2 = a;
        Delay1ms(N);
        for(j = 0; j < 6; j ++)
        {
                a = _crol_(a, 1);
                P2 = a;
                Delay1ms(N);
        }
        P2 = 0x7f;

        P3 = 0xfe;
        Delay1ms(N);
        P2 = 0xff;
        a = 0xfc;
        P3 = a;
        Delay1ms(N);
        for(k = 0; k < 6; k ++)
        {
                a = _crol_(a, 1);
                P3 = a;
                Delay1ms(N);
        }
        P3 = 0x7f;

        P1 = 0xff;
        Delay1ms(N);
        a = 0x7f;
        P3 = 0xff;
        P1 = a;
        Delay1ms(N);
        a = a >> 1;
        P1 = a;
        Delay1ms(N);
        for(l1 = 0; l1 < 6; l1 ++)
        {
                a=_cror_(a,1);
                P1=a;
                Delay1ms(N);
        }
        P1=0xfe;

        P1=0xfe;
        Delay1ms(N);
        P3=0xff;
        a=0xfc;
        P1=a;
        Delay1ms(N);
        for(l=0;l<6;l++)
        {
                a=_crol_(a,1);
                P1=a;
                Delay1ms(N);
        }
        P1=0x7f;
        Delay1ms(N);

        P3=0x7f;
        Delay1ms(N);
        P1=0xff;
        a=0x3f;
        P3=a;
        Delay1ms(N);
        for(k1=0;k1<6;k1++)
        {
                a=_cror_(a,1);
                P3=a;
                Delay1ms(N);
        }
        P3=0xfe;
        P2=0x7f;
        Delay1ms(N);
        P3=0xff;
        a=0x3f;
        P2=a;
        Delay1ms(N);
        for(j1=0;j1<6;j1++)
        {
                a=_cror_(a,1);
                P2=a;
                Delay1ms(N);
        }
        P2=0xfe;
        P0=0x7f;
        Delay1ms(N);
        P2=0xff;
        a=0x3f;
        P0=a;
        Delay1ms(N);
        for(i1=0;i1<6;i1++)
        {
                a=_cror_(a,1);
                P0=a;
                Delay1ms(N);
        }
        P0=0xfe;
        Delay1ms(N);
        P0=0xff;
        Delay1ms(N);
}

void Led13()
{
        uchar i;
        for(i = 0; i < 8; i ++)
        {
                P0 = table13[i];
                P1 = table13[i];
                P2 = table13[i];
                P3 = table13[i];
                Delay1ms(N);
        }
}

void Led14()
{
        uchar i;
        for(i = 0; i < 8; i ++)
        {
                P0 = table14[i];
                P1 = table14[i];
                P2 = table14[i];
                P3 = table14[i];
                Delay1ms(N);
        }
}

void Led15()
{
        uchar a, b, i;
        a = 0xfe;
        b = 0x7f;
        P0 = a;
        P1 = a;
        P2 = a;
        P3 = b;
        Delay1ms(N);
        for(i = 0; i < 7; i ++)
        {
                a = a << 1;
                b = b >> 1;
                P0 = a;
                P1 = a;
                P2 = a;
                P3 = b;
                Delay1ms(N);
        }
        a = 0x00;
        b = 0x00;
        for(i = 0; i < 8; i ++)
        {
                a = a << 1 | 0x01;
                b = b >> 1 | 0x80;
                P0 = a;
                P1 = a;
                P2 = a;
                P3 = b;
                Delay1ms(N);
        }
}

void Led16()
{
        uchar temp1, temp2, i;
        temp1 = 0xfe;
        P0 = temp1;
        P1 = temp1;
        Delay1ms(N);
        for(i = 0; i < 7; i ++)
        {
                temp1 = temp1 << 1;
                P0 = temp1;
             P1 = temp1;
                Delay1ms(N);
        }

        temp1 = 0x7f;
        temp2 = 0xfe;
        P2 = temp2;
        P3 = temp1;
        Delay1ms(N);
        for(i = 0; i < 7; i ++)
        {
                temp1 = temp1 >> 1;
                temp2 = temp2 << 1;
                P2 = temp2;
            P3 = temp1;
                Delay1ms(N);
        }

        for(i = 0; i < 8; i ++)
        {
                temp1 = temp1 << 1 | 0x01;
                temp2 = temp2 >> 1 | 0x80;
                P2 = temp2;
            P3 = temp1;
                Delay1ms(N);
        }

        temp1 = 0x00;
        for(i = 0; i < 8; i ++)
        {
                temp1 = temp1 >> 1 | 0x80;
                P0 = temp1;
            P1 = temp1;
                Delay1ms(N);
        }
}

void Led17()
{
        P0=0x00;
        Delay1ms(N);
        P0=0xff;
        P1=0x00;
        Delay1ms(N);
        P1=0xff;
        P3=0x00;
        Delay1ms(N);
        P3=0xff;
        P2=0x00;
        Delay1ms(N);
        P2=0xff;
        Delay1ms(N + N);
        P2=0x00;
        Delay1ms(N);
        P2=0xff;
        P3=0x00;
        Delay1ms(N);
        P3=0xff;
        P1=0x00;
        Delay1ms(N);
        P1=0xff;
        P0=0x00;
        Delay1ms(N);
        P0=0xff;
        Delay1ms(N);
}

void Led18()
{
        uchar i , temp;
        P0 = 0xff;
        P1 = 0xff;
        P2 = 0xff;
        P3 = 0xff;
        temp = 0x7f;
        P0 = temp;
        temp = temp >> 1;
        Delay1ms(N);
        P0 = temp;
        Delay1ms(N);
        for (i = 0; i < 8; i ++)
        {
                P0 = temp;
                temp = (temp >> 1) | 0x80;
                Delay1ms(N);
        }
        temp = 0xfe;
        P0 = temp;
        temp = temp << 1;
        Delay1ms(N);
        P0 = temp;
        Delay1ms(N);
        for (i = 0; i < 8; i ++)
        {
                P0 = temp;
                temp = (temp << 1) | 0x01;
                Delay1ms(N);
        }
        P0 = 0xff;

        temp = 0x7f;
        P2 = temp;
        temp = temp >> 1;
        Delay1ms(N);
        P2 = temp;
        Delay1ms(N);
        for (i = 0; i < 8; i ++)
        {
                P2 = temp;
                temp = (temp >> 1) | 0x80;
                Delay1ms(N);
        }
        temp = 0xfe;
        P2 = temp;
        temp = temp << 1;
        Delay1ms(N);
        P2 = temp;
        Delay1ms(N);
        for (i = 0; i < 8; i ++)
        {
                P2 = temp;
                temp = (temp << 1) | 0x01;
                Delay1ms(N);
        }
        P2 = 0xff;

        temp = 0x7f;
        P1 = temp;
        temp = temp >> 1;
        Delay1ms(N);
        P1 = temp;
        Delay1ms(N);
        for (i = 0; i < 8; i ++)
        {
                P1 = temp;
                temp = (temp >> 1) | 0x80;
                Delay1ms(N);
        }
        temp = 0xfe;
        P1 = temp;
        temp = temp << 1;
        Delay1ms(N);
        P1 = temp;
        Delay1ms(N);
        for (i = 0; i < 8; i ++)
        {
                P1 = temp;
                temp = (temp << 1) | 0x01;
                Delay1ms(N);
        }
        P1 = 0xff;

        temp = 0xfe;
        P3 = temp;
        temp = temp << 1;
        Delay1ms(N);
        P3 = temp;
        Delay1ms(N);
        for (i = 0; i < 8; i ++)
        {
                P3 = temp;
                temp = (temp << 1) | 0x01;
                Delay1ms(N);
        }
        temp = 0x7f;
        P3 = temp;
        temp = temp >> 1;
        Delay1ms(N);
        P3 = temp;
        Delay1ms(N);
        for (i = 0; i < 8; i ++)
        {
                P3 = temp;
                temp = (temp >> 1) | 0x80;
                Delay1ms(N);
        }
        P3 = 0xff;
}

void Led19()
{
        uchar i, j, k , temp1, temp2;
        for (k = 0; k < 2; k ++)
        {
                for (j = 0; j < 4; j ++)
                {
                        temp1 = 0x77;
                        temp2 = 0xee;
                        for (i = 0; i < 4; i ++)
                        {
                                P0 = temp1;
                                P1 = temp2;
                                P2 = temp2;
                                P3 = temp2;
                                temp1 = (temp1 >> 1) | 0x80;
                                temp2 = (temp2 << 1) | 0x01;
                                Delay1ms(N + N);
                        }
                }

                for (j = 0; j < 4; j ++)
                {
                        temp1 = 0xee;
                        temp2 = 0x77;
                        for (i = 0; i < 4; i ++)
                        {
                                P0 = temp1;
                                P1 = temp2;
                                P2 = temp2;
                                P3 = temp2;
                                temp1 = (temp1 << 1) | 0x01;
                                temp2 = (temp2 >> 1) | 0x80;
                                Delay1ms(N + N);
                        }
                }
        }
}

void Led_Run()
{
        Led1();
        Led2();
        Led3();
        Led4();
        Led5();
        Led6();
        Led7();
        Led8();
        Led9();
        Led10();
        Led11();
        Led12();
        Led13();
        Led14();
        Led15();
        Led16();
        Led17();
        Led18();
        Led19();
        Led0();
        N += 30;
        if (N >= 150)
                N = 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