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才能让这段单片机程序能够接收和发射,我的这个发射的数据不能收到

楼主(2018-04-01):
我做了一套收发的程序
其中大部分程序已完成,接收端和发射端不知道哪里有问题,数据接收不到
我想把这段数据发出去TxBuf[0] =  1;//机台
TxBuf[1] =  1;//机台
TxBuf[2] =  1;//验证码
TxBuf[3] =  4;//验证码,缺料信号
    TxBuf[4] =  0;//验证码,缺料信号
接收端能接收到这些信息
求各位大神指点指点
不胜感激
QQ:443383851
接收端
/**********************RC522实验开发板例程************************
*  CPU:STC89C52RC
*  晶振:11.0592MHZ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main.h"
#include "mfrc522.h"
#include <intrins.h>//无线
//无线
//无线函数  无线函数  无线函数  无线函数  无线函数   无线函数  无线函数  无线函数
//***************************************NRF24L01寄存器指令*******************************************************
#define READ_REG        0x00   // 读寄存器指令
#define WRITE_REG       0x20  // 写寄存器指令
#define RD_RX_PLOAD     0x61   // 读取接收数据指令
#define WR_TX_PLOAD     0xA0   // 写待发数据指令
#define FLUSH_TX        0xE1  // 冲洗发送 FIFO指令
#define FLUSH_RX        0xE2   // 冲洗接收 FIFO指令
#define REUSE_TX_PL     0xE3   // 定义重复装载数据指令
#define NOP             0xFF   // 保留
//*************************************SPI(nRF24L01)寄存器地址****************************************************
#define CONFIG          0x00  // 配置收发状态,CRC校验模式以及收发状态响应方式
#define EN_AA           0x01  // 自动应答功能设置
#define EN_RXADDR       0x02  // 可用信道设置
#define SETUP_AW        0x03  // 收发地址宽度设置
#define SETUP_RETR      0x04  // 自动重发功能设置
#define RF_CH           0x05  // 工作频率设置
#define RF_SETUP        0x06  // 发射速率、功耗功能设置
#define STATUS          0x07  // 状态寄存器
#define OBSERVE_TX      0x08  // 发送监测功能
#define CD              0x09  // 地址检测
#define RX_ADDR_P0      0x0A  // 频道0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1      0x0B  // 频道1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2      0x0C  // 频道2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3      0x0D  // 频道3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4      0x0E  // 频道4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5      0x0F  // 频道5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TX_ADDR         0x10  // 发送地址寄存器
#define RX_PW_P0        0x11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1        0x12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2        0x13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3        0x14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4        0x15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5        0x16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FIFO_STATUS     0x17  // FIFO栈入栈出状态寄存器设置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将无符号字节类型重定义为uchar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
void Delay(unsigned int s);//大延时
void inerDelay_us(unsigned char n);//小延时
void init_NRF24L01(void); //NRF24L01 初始化
uint SPI_RW(uint dat); //根据SPI协议,写一字节数据到nRF24L01,同时从nRF24L01读出一字节?
uchar SPI_Read(uchar reg); //从reg寄存器读一字节
void SetRX_Mode(void); //数据接收配置?
uint SPI_RW_Reg(uchar reg, uchar value); //写数据value到reg寄存器?
uint SPI_Read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从reg寄存器读出bytes个字节,通常用来//读取接收通道数据或接收/发送地址
uint SPI_Write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把pBuf缓存中的数据写入到nRF24L01,通常用来写入发??//射通道数据或接收/发送地址?
unsigned char nRF24L01_RxPacket(unsigned char* rx_buf); //数据读取后放入rx_buf接收缓冲区中?
void nRF24L01_TxPacket(unsigned char * tx_buf); //发送?tx_buf中数据?
#define TX_ADR_WIDTH    5   // 5 uints TX address width
#define RX_ADR_WIDTH    5   // 5 uints RX address width
#define TX_PLOAD_WIDTH  4   // 20 uints TX payload
#define RX_PLOAD_WIDTH  4   // 20 uints TX payload
uint const TX_ADDRESS[TX_ADR_WIDTH]= {0x34,0x43,0x10,0x10,0x01}; //本地地址
uint const RX_ADDRESS[RX_ADR_WIDTH]= {0x34,0x43,0x10,0x10,0x01}; //接收地址
uint bdata sta;   //状态标志
sbit RX_DR =sta^6; //RX_DR 为 sta 的第六位
sbit TX_DS =sta^5; //TX_DS 为 sta 的第五位
sbit MAX_RT =sta^4; //MAX_RT 为 sta 的第四位
#define DataPort P0    //LCD1602 数据端口
sbit wr=P2^6;
sbit lcden=P2^4;
sbit rs=P2^5;
sbit dula=P3^2;
sbit wela=P2^7;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int z)//延时1毫秒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嵌套
}
void inerDelay_us(unsigned char n) //延时,us级,小延时
{
for(;n>0;n--)
_nop_();
}
/*功能:NRF24L01的SPI写时序**********************/
uint SPI_RW(uint dat)
{
uint i;
for(i=0;i<8;i++) // 循环8次
{
  MOSI = (dat & 0x80);  // dat的最高位输出到MOSI
  dat = (dat << 1);     // 左移一位
  SCK = 1; //?拉高SCK,nRF24L01从MOSI读入1位数据,同时从MISO输出1位数据??Set?SCK?high..?,时钟置1
  dat |= MISO;          //读MISO到 dat 最低位
  SCK = 0; //?SCK置低
}
return(dat);            //返回读出的一字节
}
/*功能:NRF24L01的SPI读取1个字节**********************/
uchar SPI_Read(uchar reg)
{
uchar reg_val;
CSN = 0;             //CSN置低,开始传输数据
SPI_RW(reg);         //选择寄存器,写一条reg指令
reg_val = SPI_RW(0); //然后从该寄存器读数据,读取reg的值到reg-val中
CSN = 1;             //CSN拉高,结束数据传输
return(reg_val);     //返回寄存器数据
}
/*功能:NRF24L01写一个字节到寄存器函数*/
uint SPI_RW_Reg(uchar reg, uchar value)
{
uchar status;
CSN = 0;               // CSN置低,开始传输数据
status = SPI_RW(reg);  // 选择寄存器,同时返回状态字
SPI_RW(value);         // 然后写数据到该寄存器
CSN = 1;               // CSN拉高,结束数据传输
return(status);        // 返回状态寄存器
}
/*功能: 用于读数据,reg:为寄存器地址,pBuf:为待读出数据地址,uchars:读出数据的个数**********************/
uint SPI_Read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
uint status,i;
CSN = 0;                 //CSN置低,开始传输数据
status = SPI_RW(reg);    //选择寄存器,同时返回状态字
for(i=0;i<uchars;i++)
pBuf[i] = SPI_RW(0); //逐个字节从nRF24L01读出
CSN = 1;                 //CSN拉高,结束数据传输
return(status);          //返回状态寄存器
}
/*功能: 用于写数据:reg为寄存器地址,pBuf:为待写入数据地址,uchars:写入数据的个数***************************/
uint SPI_Write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
uint status,i;
CSN = 0;               //CSN置低,开始传输数据
status = SPI_RW(reg);  //选择寄存器,同时返回状态字
inerDelay_us(10);
for(i=0; i<uchars; i++)
SPI_RW(*pBuf++); //逐个字节写入nRF24L01
CSN = 1;           //CSN拉高,结束数据传输
return(status);    //返回状态寄存器
}
/*******************************发*****送*****模*****式*****代*****码*************************************/
/*函数:void init_TX_Mode(void)
/*功能:初始化NRF24L01为发送模式**********/
void init_TX_Mode(void)
{
CE=0;
SCK=0;
CSN=1;
SPI_RW_Reg(FLUSH_TX,0x00);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TX_ADDR,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Writes TX_Address to nRF24L01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RX_Addr0 same as TX_Adr for Auto.Ack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AA, 0x01);      // Enable Auto.Ack:Pipe0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RXADDR, 0x01);  // Enable Pipe0
SPI_RW_Reg(WRITE_REG + SETUP_RETR, 0x1a); // 500us + 86us, 10 retrans...1a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CH, 0);        // Select RF channel 40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SETUP, 0x07);   // TX_PWR:0dBm, Datarate:1Mbps, LNA:HCURR
SPI_RW_Reg(WRITE_REG + RX_PW_P0, RX_PLOAD_WIDTH); //设置接收数据长度,本次设置为2字节
SPI_RW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e);
CE=1;
inerDelay_us(100);
}
/*功能:发送 TxBuf中数据****************************/
void nRF24L01_TxPacket(unsigned char * tx_buf)
{
CE=0; //StandBy I模式,停止射频电路工作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装载接收端地址
SPI_Write_Buf(WR_TX_PLOAD, tx_buf, TX_PLOAD_WIDTH); // 装载数据
SPI_RW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e);   // IRQ收发完成中断响应,16位CRC,主发送
CE=1;   //置高CE,激发数据发送
inerDelay_us(10);
}
/*功能:数据读取后放如RxBuf接收缓冲区中 ************************/
unsigned char nRF24L01_RxPacket(unsigned char* rx_buf)
{
unsigned char revale=0;
sta=SPI_Read(STATUS); // 读取状态寄存其来判断数据接收状况
if(RX_DR) // 判断是否接收到数据
{
  CE = 0; //SPI使能
  SPI_Read_Buf(RD_RX_PLOAD,rx_buf,TX_PLOAD_WIDTH);// 读取接收的数据
  revale =1; //读取数据完成标志
}
SPI_RW_Reg(WRITE_REG+STATUS,sta);     //接收到数据后RX_DR,TX_DS,MAX_PT都置高为1,通过写1来清楚中断标志
return revale;
}
/*功能:初始化NRF24L01为接收模式**********************/
void init_RX_Mode(void)
{
CE=0;
SCK=0;
CSN=1;
SPI_RW_Reg(FLUSH_RX,0x00);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TX_ADDR,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Writes TX_Address to nRF24L01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RX_Addr0 same as TX_Adr for Auto.Ack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AA, 0x01);      // Enable Auto.Ack:Pipe0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RXADDR, 0x01);  // Enable Pipe0
//SPI_RW_Reg(WRITE_REG + SETUP_RETR, 0x1a); // 500us + 86us, 10 retrans...1a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CH, 0);        // Select RF channel 40
SPI_RW_Reg(WRITE_REG + RX_PW_P0, RX_PLOAD_WIDTH); //设置接收数据长度,本次设置为2字节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SETUP, 0x07);   // TX_PWR:0dBm, Datarate:1Mbps, LNA:HCURR
SPI_RW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F);
CE=1;
inerDelay_us(130);
}
/*功能:数据接收配置**********************/
void SetRX_Mode(void)
{
CE=0;
SPI_RW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f);//CRC使能,16位CRC校验,上电,接收模式
CE = 1;    // 拉高CE启动接收设备
inerDelay_us(130);
}
//无线函数  无线函数  无线函数   无线函数   无线函数  无线函数
void Delay4000ms()  [url=]//@11.0592MHz[/url]
{
unsigned char i, j, k;
_nop_();
i = 29;
j = 4;
k = 219;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elay500ms()  [url=]//@11.0592MHz[/url]
{
unsigned char i, j, k;
_nop_();
i = 4;
j = 129;
k = 119;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uchar code table[]="A"; //单字符是单引号,多字符是双引号,可以通过加空格的方式
//**********写命令至LCD***********************
void write_com(uchar com)//写指令
{
rs=0;// 选择指令(1是数据,0是指令)
wr=0;
P0=com;// P0口是数据输入口
delay(5); // 延时是为了让液晶有反应时间,必须有
lcden=1;// 等于1时时输入
delay(5);
lcden=0;
}
//**********写数据至LCD************************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写数据
{
rs=1;// 选择指令(1是数据,0是指令)
wr=0;
P0=date;// P0口是数据输入口
delay(5); // 延时是为了让液晶有反应时间,必须有
lcden=1;// 等于1时时输入
delay(5);
lcden=0;
}
//*********LCD1602初始化**********************
void InitLcd()
{
uchar num;
dula=0;
wela=0;
lcden=0;
wr=0;
write_com(0x38);//显示模式设置
write_com(0x0c);//不显示光标
write_com(0x06);//指针加1,整屏不移动
write_com(0x01);//清屏
write_com(0x80);//数据口初始化,最左端
for(num=0;num<1;num++)
{
  write_date(table[num]);
  delay(5);
}
TMOD=0x01;//定时器1的工作方式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总中断打开
ET0=1;//启用定时器0
TR0=1;
}
//*********写一个字符数据到指定的目标***********
void write_rgb(uchar add,uchar date)//写地址和数据
{
write_com(0x80+0x40+add);//写数据的地址第二行
write_date(0x30+date);//指针自动加了一位,前面设置了
}
unsigned char code D1[4] = {0x94, 0x0C, 0xD9, 0x18}; //卡1 A40
unsigned char code D2[4] = {0x15, 0x76, 0xE9, 0x11}; //卡2 A43
unsigned char g_ucTempbuf[20];
void main( )
{
unsigned char status,i;
unsigned int temp;
unsigned char idata  TxBuf[4]={0}; // 要发送的数组,这个是初始化,就是把这个数组里面的值都赋为0
unsigned char idata RxBuf[4]={0}; // 接收的数据 数组
InitLcd();
InitializeSystem( );
PcdReset();//初始化芯片
PcdAntennaOff(); //关闭天线
PcdAntennaOn(); //开启天线
Delay(50);
while ( 1 )
{
init_RX_Mode();
  delay(10);//防止编译警告
  SetRX_Mode();  //设置成接受模式
// RxBuf[0] = 0x00;  //接收的数组相应位清零
// RxBuf[1] = 0x00;
// RxBuf[2] = 0x00;  //接收的数组相应位清零
// RxBuf[3] = 0x00;
// RxBuf[4] = 0x00;
  delay(100);
  nRF24L01_RxPacket(RxBuf);  //接收数据

   if(RxBuf[0] ==1)//验证码

   {

   if(RxBuf[1] ==1)//验证码
   {
  if(RxBuf[2] ==1)//验证码
  {

if(RxBuf[3] !=0)//验证码
{
   if(RxBuf[4] !=0)//验证码
  {

     //Speaker=~Speaker;
    write_rgb(0,'A');
    write_rgb(1,RxBuf[0]);
    write_rgb(2,RxBuf[1]);
      //write_rgb(4,RxBuf[2]);

    }
  }

    }}}

  status = PcdRequest(PICC_REQALL, g_ucTempbuf);//PICC_REQALL寻卡方式。g_ucTempbuf记录卡片类型 #define PICC_REQALL 0x52 寻天线区内全部卡
  //????PcdRequest这有5个问题
  if (status != MI_OK)
  {
   InitializeSystem( );
   PcdReset();
   PcdAntennaOff();
   PcdAntennaOn();
   continue;//结束本次循环,下面不再执行
  }
  status = PcdAnticoll(g_ucTempbuf);//防冲撞
  if (status != MI_OK)
  {    continue;    }
  PcdAntennaOff();
  ////////以下为超级终端打印出的内容////////////////////////
  printf("卡序列号:"); //超级终端显示,
  for(i=0;i<4;i++)
  {
   temp=g_ucTempbuf[i];
   printf("%X",temp);
  }
  //找到卡1

   if(g_ucTempbuf[0]==RxBuf[3])
   {
   if(g_ucTempbuf[1]==RxBuf[4])
    {
    // if(g_ucTempbuf[2]==D1[2])
    // {
     // if(g_ucTempbuf[3]==D1[3])
     // {
       printf("找到卡片:");
       //无线
       TxBuf[0] =  4;//机台
       TxBuf[1] =  0;//机台
       TxBuf[2] =  1;//验证码
       init_TX_Mode();
       Delay(10);//防止编译警告
       nRF24L01_TxPacket(TxBuf); //发送数据 Transmit Tx buffer data,看看这个是不是可以写两遍代表发射两遍????
      // TxBuf[0] = 0x00; //清零
      // TxBuf[1] = 0x00;
      // TxBuf[2] = 0x00; //清零
      // TxBuf[3] = 0x00;
       Delay(1500);
       J3=0;//电机正向运转
       Delay4000ms();  [url=]//@11.0592MHz[/url]
       Delay500ms();  [url=]//@11.0592MHz[/url];
       J3=1;//电机停止
       PcdHalt(); //功    能:命令卡片进入休眠状态
       PcdAntennaOff();
      }
     }
    }
   }

/////////////////////////////////////////////////////////////////////
//系统初始化
/////////////////////////////////////////////////////////////////////
void InitializeSystem()
{
/* P0M1 = 0x0; P0M2 = 0x0;
P1M1 = 0x0; P1M2 = 0x0;
P3M1 = 0x0; P3M2 = 0xFF;
*/
//P0 = 0xFF; P1 = 0xFF; P3 = 0xFF;P2 = 0xFF;
  TMOD=0x21;     //设T0为方式1,GATE=1;
SCON=0x50;
TH1=0xF4;          //波特率为2400bps
TL1=0xF4;
TH0=0;
TL0=0;
TR0=1;
ET0=1;             //允许T0中断
TR1=1;      //开启定时器
TI=1;
EA=1;       //开启总中断
ES = 1;
RI = 1;
}

发射端
#include <reg52.h>
#include "main.h"
#include <intrins.h>//无线
//无线
//无线函数  无线函数  无线函数  无线函数  无线函数   无线函数  无线函数  无线函数
//***************************************NRF24L01寄存器指令*******************************************************
#define READ_REG        0x00   // 读寄存器指令
#define WRITE_REG       0x20  // 写寄存器指令
#define RD_RX_PLOAD     0x61   // 读取接收数据指令
#define WR_TX_PLOAD     0xA0   // 写待发数据指令
#define FLUSH_TX        0xE1  // 冲洗发送 FIFO指令
#define FLUSH_RX        0xE2   // 冲洗接收 FIFO指令
#define REUSE_TX_PL     0xE3   // 定义重复装载数据指令
#define NOP             0xFF   // 保留
//*************************************SPI(nRF24L01)寄存器地址****************************************************
#define CONFIG          0x00  // 配置收发状态,CRC校验模式以及收发状态响应方式
#define EN_AA           0x01  // 自动应答功能设置
#define EN_RXADDR       0x02  // 可用信道设置
#define SETUP_AW        0x03  // 收发地址宽度设置
#define SETUP_RETR      0x04  // 自动重发功能设置
#define RF_CH           0x05  // 工作频率设置
#define RF_SETUP        0x06  // 发射速率、功耗功能设置
#define STATUS          0x07  // 状态寄存器
#define OBSERVE_TX      0x08  // 发送监测功能
#define CD              0x09  // 地址检测
#define RX_ADDR_P0      0x0A  // 频道0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1      0x0B  // 频道1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2      0x0C  // 频道2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3      0x0D  // 频道3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4      0x0E  // 频道4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5      0x0F  // 频道5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TX_ADDR         0x10  // 发送地址寄存器
#define RX_PW_P0        0x11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1        0x12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2        0x13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3        0x14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4        0x15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5        0x16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FIFO_STATUS     0x17  // FIFO栈入栈出状态寄存器设置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将无符号字节类型重定义为uchar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
void Delay(unsigned int s);//大延时
void inerDelay_us(unsigned char n);//小延时
void init_NRF24L01(void); //NRF24L01 初始化
uint SPI_RW(uint dat); //根据SPI协议,写一字节数据到nRF24L01,同时从nRF24L01读出一字节?
uchar SPI_Read(uchar reg); //从reg寄存器读一字节
void SetRX_Mode(void); //数据接收配置?
uint SPI_RW_Reg(uchar reg, uchar value); //写数据value到reg寄存器?
uint SPI_Read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从reg寄存器读出bytes个字节,通常用来//读取接收通道数据或接收/发送地址
uint SPI_Write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把pBuf缓存中的数据写入到nRF24L01,通常用来写入发??//射通道数据或接收/发送地址?
unsigned char nRF24L01_RxPacket(unsigned char* rx_buf); //数据读取后放入rx_buf接收缓冲区中?
void nRF24L01_TxPacket(unsigned char * tx_buf); //发送?tx_buf中数据?
#define TX_ADR_WIDTH    5   // 5 uints TX address width
#define RX_ADR_WIDTH    5   // 5 uints RX address width
#define TX_PLOAD_WIDTH  4   // 20 uints TX payload
#define RX_PLOAD_WIDTH  4   // 20 uints TX payload
/**************LCD1602*******************/
#define RS_CLR RS=0
#define RS_SET RS=1
#define RW_CLR RW=0
#define RW_SET RW=1
#define EN_CLR EN=0
#define EN_SET EN=1
#define DataPort P0
uint const TX_ADDRESS[TX_ADR_WIDTH]= {0x34,0x43,0x10,0x10,0x01}; //本地地址
uint const RX_ADDRESS[RX_ADR_WIDTH]= {0x34,0x43,0x10,0x10,0x01}; //接收地址
uint bdata sta;   //状态标志
sbit RX_DR =sta^6; //RX_DR 为 sta 的第六位
sbit TX_DS =sta^5; //TX_DS 为 sta 的第五位
sbit MAX_RT =sta^4; //MAX_RT 为 sta 的第四位
void Delay(unsigned int s)//大延时
{
unsigned int i;
for(i=0; i<s; i++);
for(i=0; i<s; i++);
}
void inerDelay_us(unsigned char n) //延时,us级,小延时
{
for(;n>0;n--)
_nop_();
}
/*功能:NRF24L01的SPI写时序**********************/
uint SPI_RW(uint dat)
{
uint i;
for(i=0;i<8;i++) // 循环8次
{
  MOSI = (dat & 0x80);  // dat的最高位输出到MOSI
  dat = (dat << 1);     // 左移一位
  SCK = 1; //?拉高SCK,nRF24L01从MOSI读入1位数据,同时从MISO输出1位数据??Set?SCK?high..?,时钟置1
  dat |= MISO;          //读MISO到 dat 最低位
  SCK = 0; //?SCK置低
}
return(dat);            //返回读出的一字节
}
/*功能:NRF24L01的SPI读取1个字节**********************/
uchar SPI_Read(uchar reg)
{
uchar reg_val;
CSN = 0;             //CSN置低,开始传输数据
SPI_RW(reg);         //选择寄存器,写一条reg指令
reg_val = SPI_RW(0); //然后从该寄存器读数据,读取reg的值到reg-val中
CSN = 1;             //CSN拉高,结束数据传输
return(reg_val);     //返回寄存器数据
}
/*功能:NRF24L01写一个字节到寄存器函数*/
uint SPI_RW_Reg(uchar reg, uchar value)
{
uchar status;
CSN = 0;               // CSN置低,开始传输数据
status = SPI_RW(reg);  // 选择寄存器,同时返回状态字
SPI_RW(value);         // 然后写数据到该寄存器
CSN = 1;               // CSN拉高,结束数据传输
return(status);        // 返回状态寄存器
}
/*功能: 用于读数据,reg:为寄存器地址,pBuf:为待读出数据地址,uchars:读出数据的个数**********************/
uint SPI_Read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
uint status,i;
CSN = 0;                 //CSN置低,开始传输数据
status = SPI_RW(reg);    //选择寄存器,同时返回状态字
for(i=0;i<uchars;i++)
pBuf[i] = SPI_RW(0); //逐个字节从nRF24L01读出
CSN = 1;                 //CSN拉高,结束数据传输
return(status);          //返回状态寄存器
}
/*功能: 用于写数据:reg为寄存器地址,pBuf:为待写入数据地址,uchars:写入数据的个数***************************/
uint SPI_Write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
uint status,i;
CSN = 0;               //CSN置低,开始传输数据
status = SPI_RW(reg);  //选择寄存器,同时返回状态字
inerDelay_us(10);
for(i=0; i<uchars; i++)
SPI_RW(*pBuf++); //逐个字节写入nRF24L01
CSN = 1;           //CSN拉高,结束数据传输
return(status);    //返回状态寄存器
}
/*******************************发*****送*****模*****式*****代*****码*************************************/
/*函数:void init_TX_Mode(void)
/*功能:初始化NRF24L01为发送模式**********/
void init_TX_Mode(void)
{
CE=0;
SCK=0;
CSN=1;
SPI_RW_Reg(FLUSH_TX,0x00);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TX_ADDR,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Writes TX_Address to nRF24L01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RX_Addr0 same as TX_Adr for Auto.Ack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AA, 0x01);      // Enable Auto.Ack:Pipe0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RXADDR, 0x01);  // Enable Pipe0
SPI_RW_Reg(WRITE_REG + SETUP_RETR, 0x1a); // 500us + 86us, 10 retrans...1a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CH, 0);        // Select RF channel 40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SETUP, 0x07);   // TX_PWR:0dBm, Datarate:1Mbps, LNA:HCURR
SPI_RW_Reg(WRITE_REG + RX_PW_P0, RX_PLOAD_WIDTH); //设置接收数据长度,本次设置为2字节
SPI_RW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e);
CE=1;
inerDelay_us(100);
}
/*功能:发送 TxBuf中数据****************************/
void nRF24L01_TxPacket(unsigned char * tx_buf)
{
CE=0; //StandBy I模式,停止射频电路工作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装载接收端地址
SPI_Write_Buf(WR_TX_PLOAD, tx_buf, TX_PLOAD_WIDTH); // 装载数据
SPI_RW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e);   // IRQ收发完成中断响应,16位CRC,主发送
CE=1;   //置高CE,激发数据发送
inerDelay_us(10);
}
/*功能:数据读取后放如RxBuf接收缓冲区中 ************************/
unsigned char nRF24L01_RxPacket(unsigned char* rx_buf)
{
unsigned char revale=0;
sta=SPI_Read(STATUS); // 读取状态寄存其来判断数据接收状况
if(RX_DR) // 判断是否接收到数据
{
  CE = 0; //SPI使能
  SPI_Read_Buf(RD_RX_PLOAD,rx_buf,TX_PLOAD_WIDTH);// 读取接收的数据
  revale =1; //读取数据完成标志
}
SPI_RW_Reg(WRITE_REG+STATUS,sta);     //接收到数据后RX_DR,TX_DS,MAX_PT都置高为1,通过写1来清楚中断标志
return revale;
}
/*功能:初始化NRF24L01为接收模式**********************/
void init_RX_Mode(void)
{
CE=0;
SCK=0;
CSN=1;
SPI_RW_Reg(FLUSH_RX,0x00);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TX_ADDR,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Writes TX_Address to nRF24L01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RX_Addr0 same as TX_Adr for Auto.Ack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AA, 0x01);      // Enable Auto.Ack:Pipe0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RXADDR, 0x01);  // Enable Pipe0
//SPI_RW_Reg(WRITE_REG + SETUP_RETR, 0x1a); // 500us + 86us, 10 retrans...1a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CH, 0);        // Select RF channel 40
SPI_RW_Reg(WRITE_REG + RX_PW_P0, RX_PLOAD_WIDTH); //设置接收数据长度,本次设置为2字节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SETUP, 0x07);   // TX_PWR:0dBm, Datarate:1Mbps, LNA:HCURR
SPI_RW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F);
CE=1;
inerDelay_us(130);
}
/*功能:数据接收配置**********************/
void SetRX_Mode(void)
{
CE=0;
SPI_RW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f);//CRC使能,16位CRC校验,上电,接收模式
CE = 1;    // 拉高CE启动接收设备
inerDelay_us(130);
}
//无线函数  无线函数  无线函数   无线函数   无线函数  无线函数

/*------------------------------------------------
uS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char t,无返回值
unsigned char 是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0~255 这里使用晶振12M,精确延时请使用汇编,大致延时
长度如下 T=tx2+5 uS
------------------------------------------------*/
void DelayUs2x(unsigned char k)
{
while(--k);
}
/*------------------------------------------------
mS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char t,无返回值
unsigned char 是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0~255 这里使用晶振12M,精确延时请使用汇编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k)
{

while(k--)
{
     //大致延时1mS
     DelayUs2x(245);
  DelayUs2x(245);
}
}
/*------------------------------------------------
              判忙函数
------------------------------------------------*/
bit LCD_Check_Busy(void)
{
DataPort= 0xFF;
RS_CLR;
RW_SET;
EN_CLR;
_nop_();
EN_SET;
return (bit)(DataPort & 0x80);
}
/*------------------------------------------------
              写入命令函数
------------------------------------------------*/
void LCD_Write_Com(unsigned char com)
{
while(LCD_Check_Busy()); //忙则等待
RS_CLR;
RW_CLR;
EN_SET;
DataPort= com;
_nop_();
EN_CLR;
}
/*------------------------------------------------
              写入数据函数
------------------------------------------------*/
void LCD_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a)
{
while(LCD_Check_Busy()); //忙则等待
RS_SET;
RW_CLR;
EN_SET;
DataPort= Data;
_nop_();
EN_CLR;
}
/*------------------------------------------------
                清屏函数
------------------------------------------------*/
void LCD_Clear(void)
{
LCD_Write_Com(0x01);
DelayMs(5);
}
/*------------------------------------------------
              写入字符串函数
------------------------------------------------*/
void LCD_Write_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
{
if (y == 0)
  {
  LCD_Write_Com(0x80 + x);     //表示第一行
  }
else
  {
  LCD_Write_Com(0xC0 + x);      //表示第二行
  }
while (*s)
  {
LCD_Write_Data( *s);
s ++;
  }
}
/*------------------------------------------------
              写入字符函数
------------------------------------------------*/
void LCD_Write_Cha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Data)
{
if (y == 0)
  {
  LCD_Write_Com(0x80 + x);
  }
else
  {
  LCD_Write_Com(0xC0 + x);
  }
LCD_Write_Data( Data);
}
/*------------------------------------------------
              初始化函数
------------------------------------------------*/
void LCD_Init(void)
{
   LCD_Write_Com(0x38);    /*显示模式设置*/
   DelayMs(5);
   LCD_Write_Com(0x38);
   DelayMs(5);
   LCD_Write_Com(0x38);
   DelayMs(5);
   LCD_Write_Com(0x38);
   LCD_Write_Com(0x08);    /*显示关闭*/
   LCD_Write_Com(0x01);    /*显示清屏*/
   LCD_Write_Com(0x06);    /*显示光标移动设置*/
   DelayMs(5);
   LCD_Write_Com(0x0C);    /*显示开及光标设置*/
   }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data  TxBuf[4]={0}; // 要发送的数组,这个是初始化,就是把这个数组里面的值都赋为0
//unsigned char idata RxBuf[4]={0}; // 接收的数据 数组
LCD_Init();
LCD_Clear();//清屏
init_TX_Mode();
while (1)
{
if(Key1==0)
{
DelayMs(10);
if(Key1==0)
{

        //无线
TxBuf[0] =  1;//机台
TxBuf[1] =  1;//机台
TxBuf[2] =  1;//验证码
TxBuf[3] =  4;//验证码,缺料信号
    TxBuf[4] =  0;//验证码,缺料信号
// init_TX_Mode();
Delay(10);//防止编译警告
nRF24L01_TxPacket(TxBuf); //发送数据 Transm
  init_TX_Mode();

TxBuf[0] = 0x00; //清零
TxBuf[1] = 0x00;
TxBuf[2] = 0x00; //清零
TxBuf[3] = 0x00;
  TxBuf[4] = 0x00;
Delay(10);
   LCD_Write_String(1,0,"A");
    LCD_Write_String(4,0,"4");
    LCD_Write_String(5,0,"0");
  //LCD_Write_Char(4,0,TxBuf[0]);
  //LCD_Write_Char(6,0,TxBuf[1]);

   }

     }
    }

  }

楼主:
没人帮我吗?
自己顶一下
希望大神可以看到

楼主:
自己顶一下 希望大神可以看见

楼主:
再顶一下 帮我看一下接收程序 为什么可以收到不能显示呢

楼主:
有奖励都不要嘛? 帮帮忙啦

楼主:
难道我进了一个假的论坛吗???

楼主:
我急需大神的帮助!!!

楼主:
有人能看到这篇帖子吗???

网友A:
都能看的到,问题是代码太长了,没法全部看,你只能一点点定位问题

网友B:
帮忙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能看的到,问题是代码太长了,没法全部看,你只能一点点定位问题

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了 现在正在研究一对多通信 有没有兴趣?

楼主:
多谢了 朋友 抱拳!!!

网友C:
本人觉得楼主应该好好看一下一对多通信问题,然后理解一下通信协议以及通信发送代码的格式,字节数等等原因,希望有帮助,不喜勿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人觉得楼主应该好好看一下一对多通信问题,然后理解一下通信协议以及通信发送代码的格式,字节数等等原因 ...

恩 我现在正在研究一对多通信 很有帮助 谢谢!

网友D:
帮顶一下,这个新手的我搞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帮顶一下,这个新手的我搞不来

感谢!抱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