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制作电子沙漏 IO口有限,LED灯较多,不想扩展IO口可以用什么动态的方式来控制

楼主(2018-04-01):
使用STC89C51单片机制作一个电子沙漏,单片机IO口有限,LED灯较多,不想扩展IO口,可以用什么动态的方式来控制呢?

网友A:
你把led设计成倒三角形 一排一排的 然后单片机一次控制一排 如果dip40封装的89c51 根据端口数算一下弄几排 不就行了 P0 P1 P2 P3 四组8个端口 可以分别用2组做成俩三角 一组做中间流沙模拟 串口和晶振那组作为其它用呗

网友B:
可以扩展IO口啊,加几个锁存器

网友B:
可以扩展IO口 啊,加锁存芯片,可以扩展很多路的

网友C:
可以加逻辑芯片来扩展IO口,比如说74HC5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