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MLX90614与单片机一直不能通讯,该怎么办?程序应该没有问题

楼主(2018-04-01):
各位大神,我弄的MLX90614与单片机一直不能通讯,该怎么办?程序应该没有问题,有没有遇到过相同状况的,分享一下
谢谢大家,挺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红外测温模块 90614 和单片机通讯,对时序要求很严,肯定是你程序的问题;
仔细检查程序,或加我QQ 320593 ...

SDA SCL需要上拉电阻

网友C:
查一下单片机是不是工作,看看晶振,电源。下载一个官方的demo进去看看IO口是不是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