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前辈这种超级迷你无刷电机原理,或详细制作教程

楼主(2018-04-01):
请教各位前辈这种超级迷你无刷电机原理,或详细制作教程,这是我找到的资料,可惜看不懂。

下面这些图片都是大神做的微型无刷电机,但是没教程,希望有懂的大神共享一下资料,谢谢。

网友A:
类似空芯杯电机,这个效率和使用效果应该不会很好,适合简单应用吧

网友B:
这是最基础的知识,只言片语解释不清楚的,要想答疑解惑还得去啃书本

网友C:
这东西不就是利用磁力相斥相吸的原理么 来回来去的给线圈通电呗 产生不同极性磁场 那个芯片 我瞎猜可能是个开关霍尔传感器 用来判断转速或者极性 判断转速可以控制转速 判断极性可以控制极性反转

干嘛自己做啊 这么小的也有卖现成的 这个做出来寒碜吧啦的也没什么实际用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最基础的知识,只言片语解释不清楚的,要想答疑解惑还得去啃书本

请问这个叫单向无刷电机?还是叫什么?我好查找资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