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与单片机收发问题

楼主(2018-04-02):
我这程序,加入InitUART()      这串口初始化之后,lcd12864屏幕显示的pm值为0,当然手机收到的也为0;但是如果把串口初始化语句去掉,lcd屏幕就有了数据,但是手机就收不到了。各位大神请问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include <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short unsigned short
uchar TxBuf[32];

sbit re=P2^5;  //液晶接口
sbit rw=P2^4;
sbit rs=P2^3;
sbit psb=P2^6;
sbit rst=P2^7;
sbit LED=P1^1;//粉尘传感器控制接口
sbit ADCS=P1^4;//AD0832接口
sbit ADCLK=P1^0;
sbit ADDI=P1^2;
sbit ADDO=P1^2;
sbit SET=P3^3;//按键接口
sbit ADD=P3^4;
sbit DEC=P3^5;
sbit BEEP=P3^6;//蜂鸣器接口
        uchar j;
    uchar Tx_Buf[15];
uchar set_st;
uchar tab[4];
uint DUST_SET=35;//固体颗粒物的阀值
int x;    //计数器
//定义标志
uchar FlagStar=0;
float  DUST_Value;
uint DUST;
uchar num=0;
uchar mm;
uchar abc;
uchar ADC_Get[10]={0};//定义AD采样数组
uchar str[5]={0};
uchar code tab0[]="pm2.5:";
uchar code tab1[]="温度值:";
uchar code tab2[]="报警阀值:";
void InitUART(void);
void SendByte(unsigned char DUS);
void SendStr(unsigned char *s);

void InitUART(void)                         //这是串口的基本配置,波特率是9600.
{
   SCON=0x50;                //设置为工作方式1
        TMOD=0x25;                //设置计数器工作方式2

        TH1=0xFD;                //计数器初值设置,波特率是4800
        TL1=0xFD;
        ES=1;                        //开中断
        EA=1;
        TR1=1;                        //开计数器
}

/*
* UART 发送一字节
*/
void UART_send_byte(char dat)
{
        SBUF = dat;
        while (TI == 0);
        TI = 0;
}

/*
* UART 发送字符串
*/
void UART_send_string(unsigned char *buf)
{
        while (*buf != '\0')
        {
                UART_send_byte(*buf++);
        }
}

void Delay280u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_nop_();
        i = 3;
        j = 0;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elay40u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i = 108;
        while (--i);
}

void delaym1s(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DelayMs(uchar k)
{ uchar i;
i=k;
while(i--);
}
void wr_date(uchar date)//写数据
{
uint i;
uchar a,p;
delaym1s(10);
a=date;
rs=1;                //数据命令选择=1时读取数据
re=0;             //串口时钟,未开
rw=1;              //选择串口方式
for(i=0;i<5;i++)    //开启字节
{
  re=1;
  re=0;
}
rw=0;             // 写
re=1;           //开启时钟脉冲
re=0;
rw=1;           //选择数据

re=1;
re=0;
rw=0;
re=1;
re=0;
for(p=0;p<2;p++)
{
  for(i=0;i<4;i++)
  {
   a=a<<1;    //左移目的是为了将溢出数据(即0或1)赋予std
   rw=CY;    //单片机特殊功能寄存器,“CY”用于存放字符串溢出字符
   re=1;   //一开一锁将数据显示
   re=0;
  }
  rw=0;
  for(i=0;i<4;i++)
  {
   re=1;
   re=0;
  }
}
}
void wr_com(uchar com) //写命令
{
uchar a,p;
uint i;
delaym1s(10);
a=com;
rs=1;              //数据命令选择=1时读取数据
re=0;            //串口时钟,未开
rw=1;            //选择串口方式
for(i=0;i<5;i++)   //开启字节
{
  re=1;
  re=0;
}
rw=0;
re=1;         //开启时钟脉冲
re=0;
rw=0;
re=1;
re=0;
rw=0;
re=1;
re=0;
for(p=0;p<2;p++)
{
  for(i=0;i<4;i++)
  {
   a=a<<1;//左移目的是为了将溢出数据(即0或1)赋予std
   rw=CY;//单片机特殊功能寄存器,“CY”用于存放字符串溢出字符
   re=1;//一开一锁将数据显示
   re=0;
  }
  rw=0;
  for(i=0;i<4;i++)//延时一下为下一数据到来做准备
  {
   re=1;
   re=0;
  }
}

}

void write_lcd() //向液晶写入显示内容
{
uchar num;
wr_com(0x80);
for(num=0;num<7;num++)
{
  wr_date(tab0[num]);
  delaym1s(1);
}
wr_com(0x90);
for(num=0;num<7;num++)
{
  wr_date(tab1[num]);
  delaym1s(1);
}
wr_com(0x88);
for(num=0;num<10;num++)
{
  wr_date(tab2[num]);
  delaym1s(1);
}
// wr_com(0x98);
// for(num=0;num<16;num++)
// {
//   wr_date(tab3[num]);
//   delay(1);
// }
}
void init_lcd()
{
rst=1;
psb=0;         //选串口
wr_com(0x30); //30---基本指令动作
wr_com(0x01); //清屏,地址指针指向00H
delaym1s(1);
wr_com(0x06); //光标的移动方向即读入或写入数据后指针加一
wr_com(0x0c); //开显示,关游标类似1602
return;
}
void init()
{
init_lcd();
write_lcd();
}

/*******初始化定时器0***********/
void InitTimer(void)
{
TMOD=0x01;
TH0=(65536-10000)/256;//定时10ms
TL0=(65536-10000)%256;
TR0=1;
ET0=1;
EA=1;
}

/****************显示函数********************/
void disp(uint Data)//PM2,5值显示
{
uint Temp;
Temp=Data%10000;
TxBuf[0]=Temp/1000+0x30;//千位
Temp%=1000;
TxBuf[1]='.';
TxBuf[2]=Temp/100+0x30;//百位
Temp%=100;
TxBuf[3]=Temp/10+0x30;//十位
TxBuf[4]=Temp%10+0x30;//个位
wr_com(0x83);
wr_date(TxBuf[0]);
wr_date(TxBuf[1]);
wr_com(0x84);
wr_date(TxBuf[2]);
wr_date(TxBuf[3]);
wr_com(0x85);
wr_date(TxBuf[4]);
wr_date('m');
wr_com(0x86);
wr_date('g');
wr_date('/');
wr_com(0x87);
wr_date('m');
wr_date('3');

   InitUART() ;

    j = Data %10000;

  Tx_Buf[0]=j/1000+0x30;                //将度数据送往发送数组,送给蓝牙模块让手机显示
   j%=1000;
   Tx_Buf[1]='.';
    Tx_Buf[2]=j/100+0x30;
        j%=100;
         Tx_Buf[3]=j/10+0x30;
          Tx_Buf[4]=j%10+0x30;
           Tx_Buf[5]=0;//结束符

                UART_send_string( Tx_Buf);  }

/*********报警值显示**********/
void baojing()
{
wr_com(0x8d);
wr_date(TxBuf[12]);
wr_date(TxBuf[13]);
wr_com(0x8e);
wr_date(TxBuf[14]);
wr_date(TxBuf[15]);
}
/******延时********/
void Delay(uint num)
{
while(--num);
}

/*******按键检测********/
void checkkey()
{
if(SET==0)
{
Delay(2000);
do{}while(SET==0);
set_st++;
if(set_st>1)set_st=0;
}
if(set_st==0)
{
}
else if(set_st==1)
{
if(DEC==0)
{
Delay(2000);
do{}while(DEC==0);

if(DUST_SET>0) DUST_SET--;
if(DUST_SET==0) DUST_SET=0;
}
if(ADD==0)
{
Delay(2000);
do{}while(ADD==0);
DUST_SET++;
if(DUST_SET>80) DUST_SET=80;
}
}
TxBuf[12]=DUST_SET/100;
TxBuf[13]='.';
TxBuf[14]=DUST_SET%100/10;
TxBuf[15]=DUST_SET%100%10;
}

///******报警子程序*******/
/*void Alarm()
{
if(x>=10){beep_st=~beep_st;x=0;}
if(DUST/10>DUST_SET&&beep_st==1) BEEP=1;
else BEEP=0;
if(DUST/10>0&&DUST/10<10){LED2=0;LED3=1;LED4=1;}
if(DUST/10>=10&&DUST/10<30){LED2=1;LED3=0;LED4=1;}
if(DUST/10>=30){LED2=1;LED3=1;LED4=0;}
}*/

/*******AD0832转换程序**********/
uchar AD0832(bit mode,bit channel)      //AD转换,返回结果
{
uchar i,dat,ndat;

ADCS=0;// 拉低CS端

ADDI=1;  //第一个下降沿为高电平
ADCLK=1;  //  拉高CLK端
ADCLK=0;// 拉低CLK端,形成下降沿1

ADDI=mode;  //低电平为差分模式,高电平为单通道模式。
ADCLK=1;  //  拉高CLK端
ADCLK=0;// 拉低CLK端,形成下降沿2

ADDI=channel;  //低电平为CH0,高电平为CH1
ADCLK=1;  //  拉高CLK端
ADCLK=0;// 拉低CLK端,形成下降沿3
ADDI=1;// 控制命令结束(经试验必须)
dat=0;
//下面开始读取转换后的数据,从最高位开始依次输出(D7~D0)
for(i=0;i<8;i++)
{
dat<<=1;
ADCLK=1;//拉高时钟端
ADCLK=0;//拉低时钟端形成一次时钟脉冲
_nop_();
_nop_();
dat|=ADDO;
}
ndat=0;   //记录 D0
if(ADDO==1)
ndat|=0x80;
  //下面开始读取反序的数据从(D1到D7)
  for(i=0;i<7;i++)
  {
  ndat>>=1;
ADCLK=1;//拉高时钟端
ADCLK=0;//拉低时钟端形成一次时钟脉冲
_nop_();
_nop_();
if(ADDO==1)
ndat|=0x80;
  }
  ADCS=1;//拉高cs端,结束转换
  ADCLK=0;//拉低CLK端
  ADDI=1;//拉高数据段,回到初始状态
  if(dat==ndat)
  return(dat);
  else
  return 0;
}

/**********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

TH0=(65536-10000)/256;//定时10us
TL0=(65536-10000)%256;
LED=1;

Delay280us();//延时0.28ms

abc=AD0832(1,0);   //开启ADC采集
Delay40us();
LED=0;

FlagStar=1;
TR0=0;
EA=0;

}

/**************************************************************
中值滤波  算法:先进行排序,然后将数组的中间值作为当前值返回。
**************************************************************/
uchar Error_Correct(uchar *str,uchar num)
{
uchar i=0;
uchar j=0;
uchar Temp=0;

//排序
for(i=0;i<num-1;i++)
{
for(j=i+1;j<num;j++)
{
if(str[i]<str[j])
{
Temp=str[i];
str[i]=str[j];
str[j]=Temp;
}
}
}
//去除误差,取中间值
return str[num/2];
}

/*******主函数*********/
void main()
{

// uchar a;
//初始化定时器
LED=1;

DelayMs(255);//等待电源稳定,液晶复位完成
InitTimer();
init(); //12864 液晶初始化
// DS18B20_Init(); //18B20 初始化,可不用初始化,因为18B20 出厂时默认是12 位精度
delaym1s(100);
while(1)
{
checkkey(); //按键检测

if(set_st==0)
{
// write_com(0x0c);
if(FlagStar==1)
{
num++;
ADC_Get[num]=abc;
if(num>9)
{
num=0;
DUST=Error_Correct(ADC_Get,10);//求取10次AD采样的值
DUST_Value=(DUST/256.0)*5000;   //转化成电压值mv
DUST_Value=DUST_Value*0.17-0.1; //固体悬浮颗粒浓度计算 Y=0.17*X-0.1  X--采样电压
if(DUST_Value<0)  DUST_Value=0;
if(DUST_Value>19600)  DUST_Value=760;  //限位
DUST=(uint)DUST_Value;
}
TH0=(65536-10000)/256;//定时10ms
TL0=(65536-10000)%256;
TR0=1;  //开启定时器0
  EA = 1;
FlagStar=0;
}
// Alarm();  //报警检测
}
baojing(); //显示报警值
disp(DUST);  //显示粉尘浓度值

//if(set_st==1)  //报警值闪动
//{
//  write_com(0xca);
//write_com(0x0d);
delaym1s(150);
//}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你的串口中断和定时器中断有了冲突,导致定时器工作异常

对,我感觉也是这部分的问题,但是关键怎么改呢?

网友B:
想问一下,那个粉尘传感器必须接一个三极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