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基于12864显示 字符 文字 图片的源码

楼主(2018-04-02):
应用stm322库函数操作
模块共20个引脚:
    GND,VCC,V0,RS,RW,ECLK,DB0--DB7,PSB,NC,RST,VOUT,BLA,BLK
    各个引脚的并口接法:
    VCC:看模块支持的电压范围 3.3--5V
    V0:不接(空)
    RS:接IO
    RW:接IO
    ECLK:接IO
    DB0--DB7:接IO
    PSB:一般会接IO,可以直接接电源高电平
    NC:不接(空)
    RST:可以接电源正,高电平,也可以不接(空)
    VOUT:不接(空)
    BLA:背光正,接电源正,+5V
    BLK:背光负,接GND

    说明:必须要接的共5+11,5个接电源,11个接IO控制,此接法较精简,    有些程序是把PSB,RST,都接的IO,然后IO控制输出高电平。
    注意:如果程序正确,就用改刀调节液晶模块后面的灰度可变电阻。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ed.h"
#include "display12864.h"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InitDis();
WriteCmd(0x80);
        DisStr("智能电子哈哈哈");

        DisStr("四轴飞行器");
//        WriteCmd(0x98);
        DisStr("成功了  哈哈哈");
        while(1)
        {
//                LED0=0;
//                LED1=1;
//                delay_ms(300);         //延时300ms
//                LED0=1;
//                LED1=0;
//                lcd_clear();
//          DisStr("    智能电子    ");
//          DisStr("  四轴飞行器  ");
//          //WriteCmd(0x98);
//                lcd_locate(2,1);
//          DisStr("  哈哈哈");
//                lcd_DisStr(3,2,"喵2 喵");
//                lcd_DisStr(4,2,"呵呵呵");
                delay_ms(300);        //延时300ms
        }
}

/**
*****************下面注视的代码是通过调用库函数来实现IO控制的方法*****************************************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初始化延时函数
        LED_Init();                        //初始化LED端口
        while(1)
        {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5);  //LED0对应引脚GPIOB.5 拉低,亮  等同LED0=0;
                        GPIO_SetBits(GPIOE,GPIO_Pin_5);   //LED1对应引脚GPIOE.5拉高,灭 等同LED1=1;
                        delay_ms(300);                     //延时300ms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5);           //LED0对应引脚GPIOB.5拉高,灭  等同LED0=1;
                        GPIO_ResetBits(GPIOE,GPIO_Pin_5); //LED1对应引脚GPIOE.5拉低,亮 等同LED1=0;
                        delay_ms(300);                     //延时300ms
        }
}

****************************************************************************************************
***/

/**
*******************下面注释掉的代码是通过 直接操作寄存器 方式实现IO口控制**************************************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初始化延时函数
        LED_Init();                        //初始化LED端口
        while(1)
        {
     GPIOB->BRR=GPIO_Pin_5;//LED0亮
           GPIOE->BSRR=GPIO_Pin_5;//LED1灭
                 delay_ms(300);
     GPIOB->BSRR=GPIO_Pin_5;//LED0灭
           GPIOE->BRR=GPIO_Pin_5;//LED1亮
                 delay_ms(300);

         }
}
**************************************************************************************************
**/

网友A:
请问  我您这引脚怎么接的啊,我直接按着您备注上面的 接的为啥 不亮呢 。。。。

网友B:
正好需要,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  我您这引脚怎么接的啊,我直接按着您备注上面的 接的为啥 不亮呢 。。。。

主要要看是串行还是并行

网友C(2018-06-23):
能显示汉字吗?

网友D(2018-08-05):
可以,很好的参考资料

网友E(2019-08-09):
不能显示图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