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51单片机串行通信实现电子密码锁设计 附汇编源码论文与电路等资料

楼主(2018-04-02):
资料有电路图 程序 说明操作和完整的设计论文

单片机作为微型计算机一个很重要的分支,应用广泛,发展迅速,已对很多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单片机不仅在控制外围器件中有着重要的用途,其通信功能在现代控制系统中越来越显得重要。这里所说的通信是指计算机与外界的信息交换。因此,通信既包括计算机与外部设备之间,也包括计算机与计算机之间的信息交换。由于串行通信是在一根传输线上一位一位地传送信息,所以传输线少,特别适合远距离传输。串行通信技术是单片机系统开发中常用的技术之一,相对于并行通信,串行通信硬件代价低,结构简单,传输距离也比并行通行长的多。
电子密码锁的内、外部分的连接通信正可应用单片机之间的串口通信实现。外部单片机可负责外部键盘号码的采集和显示,而内部单片机主要负责密码的设置、显示、判断发送来的外部键盘输入码是否是密码和实现语音播放功能的实现。其系统框图如下:
    系统工作过程如下:
    加电后,显示“000000”。
    在外部键盘输入密码,数码管显示相应数字。
    输入过程中,如果不小心出现输入错误,可按“取消”键清除屏幕,取消此次输入,

此时显示“000000”。再次输入需要输入所有6位密码。
    在内部数码管显示外部键盘输入密码,并与预设密码比较,发出密码正确与否的提示音,密码正确的话,放光二极管点亮,表明密码锁打开。
    管理员可以使用内部键盘察看当前密码、修改密码、同时使用内部键盘也可以打开电子密码锁。也会有相应提示音提示操作。
在内、外单片机部分分别由键盘、数码显示电路。外部用4×3键盘组成0~9数字键以及“确认”、“取消”功能键。用6为7段数码管组成显示电路提示信息,方便用户可以看到显示自己输入的数字。在内部用4×4键盘组成0~9数字键以及“确认”、“取消”、“显示密码”、“设置密码”功能键。用6为7段数码管组成显示键盘密码或内部当前密码。内部单片机控制语音芯片发出相应提示音,此外要想实现此功能,要先用单片机控制好语音芯片将准备好的提示音录入语音芯片中。

单片机源程序如下(汇编语言):
ORG   0000H

ajmp  main
org   0030h

main:  MOV   SP,#70
      MOV   SCON,#50H
      MOV   TMOD,#20H
      MOV   TH1,#0F3H
      SETB  TR1
      MOV   R7,#00H         ;延时
      DJNZ  R7,$
      MOV   R7,#10H         ;内定密码在TABLE的起始地址
      MOV   R6,#06          ;内定6个密码
      MOV   R1,#35H         ;6个密码分别存入35H~30H地址
L1:   MOV   A,R7            ;内定密码取码指针
      MOV   DPTR,#TABLE     ;数据指针指到TABLE
      MOVC  A,@A+DPTR       ;至TABLE取码
      MOV   @R1,A           ;存入35H~30H地址
      DEC   R1              ;存下一个地址
      INC   R7              ;取码指针加1
      DJNZ  R6,L1
START:ORL  P3,#0FFH        ;清除P2
      SETB P3.2
      MOV   R4,#06          ;清除显示器存放地址40H~45H的地址
      MOV   R0,#40H
CLEAR:MOV   @R0,#00H
      INC   R0
      DJNZ  R4,CLEAR

L2:   MOV   R3,#0F7H        ;扫描指针初值
      MOV   R1,#00H         ;键盘取码指针
L3:   MOV   A,R3
      MOV   P1,A
      MOV   A,P1
      MOV   R4,A
      SETB  C
      MOV   R5,#04H
L4:   RLC   A
      JNC   KEYIN
      INC   R1
      DJNZ  R5,L4
      CALL  DISP
      MOV   A,R3
      SETB  C
      RRC   A
      MOV   R3,A
      JC    L3
      lcall LLL
      JMP   L2
KEYIN:MOV   A,R1
      XRL   A,#0EH
      JZ    X3
      MOV   A,R1
      XRL   A,#0FH
      JZ    X4
      MOV   R7,#10
D1:   MOV   R6,#248
      DJNZ  R6,$
      DJNZ  R7,D1
D2:   MOV   A,P1
      XRL   A,R4
      JZ    D2
      MOV   A,R1
      MOV   DPTR,#TABLE
      MOV   R7,A
      XRL   A,#0AH
      JZ    SET0
      MOV   A,R7
      XRL   A,#0BH
      JZ    START
      MOV   A,R7
      XRL   A,#0CH
      JZ    L2
      MOV   A,R7
      XRL   A,#0DH
      JZ    L2
      MOV   A,R7
      XCH   A,40H
      XCH   A,41H
      XCH   A,42H
      XCH   A,43H
      XCH   A,44H
      XCH   A,45H
      CALL  DISP
      JMP   L2
X3:   JMP   DISP2
X4:   JMP   COMP
DISP: MOV   R0,#45H
DISP1:MOV   A,@R0
      ADD   A,#50H         ;显示D6
      MOV   P0,A
      CALL  DELAY
      DEC   R0
      MOV   A,@R0          ;D5数据值加上74138扫描值
      ADD   A,#40H         ;显示D5
      MOV   P0,A
      CALL  DELAY
      DEC   R0
      MOV   A,@R0          ;D4数据值加上74138扫描值
      ADD   A,#30H         ;显示D4
      MOV   P0,A           ;扫描延时
      CALL  DELAY
      DEC   R0
      MOV   A,@R0          ;D3数据值加上74138扫描值
      ADD   A,#20H         ;显示D3
      MOV   P0,A           ;扫描延时
      CALL  DELAY
      DEC   R0
      MOV   A,@R0          ;D2数据值加上74138扫描值
      ADD   A,#10H         ;显示D2
      MOV   P0,A           ;扫描延时
      CALL  DELAY
      DEC   R0
      MOV   A,@R0          ;D1数据值加上74138扫描值
      ADD   A,#00H         ;显示D1
      MOV   P0,A           ;扫描延时
      CALL  DELAY
      RET
SET0: MOV   R2,#06H
      MOV   R0,#40H
      MOV   R1,#30H
E1:   MOV   A,@R0
      XCH   A,@R1
      INC   R0
      INC   R1
      DJNZ  R2,E1
      CALL  DELAY
E2:   JMP   START
COMP: MOV   R1,#45H
      MOV   R0,#35H
      MOV   R2,#06H
C1:   MOV   A,@R1
      XRL   A,@R0
      JNZ   C3
      DEC   R1
      DEC   R0
      DJNZ  R2,C1
      CLR   P3.2
      MOV   R2,#0FFH
C2:   MOV   R6,#0FFH
      DJNZ  R6,$
      DJNZ  R2,C2
C3:   JMP   START
DISP2:
      MOV   R0,#35H
      CALL  DISP1
      MOV   A,P1
      XRL   A,R4
      JZ    DISP2
      CALL  DELAY
      JMP   START
DELAY:MOV   R7,#03
D3:   MOV   R6,#248
      DJNZ  R6,$
      DJNZ  R7,D3
      RET
Lll:  JBC   RI,UART
      call  disp
      ret
UART: MOV   A,SBUF
      MOV   R7,A
      XRL   A,#0AH
      JZ    COMPQ
      AJMP COMPA
COMPQ: LJMP COMP

COMPA: MOV   A,R7
     XRL   A,#0B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