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5482满量程50K数字电位器驱动问题

楼主(2018-04-02):
今天用MAX5482,这个是满量程50K的数字电位器,现有问题几个
1.给器件3.3V单电源模式供电,这个时候测端电阻,值应该是50K吧,但用万用表测了下却只有33K,我不觉的是器件坏了,因为我上一个是MAX5481,满量程也不是10K。

2.我用SPI模式通信,让抽头位置移到指定位置方式是:首先发送0x00,再发送2个八位数据,其中高10位有效。是这样操作的吧。

我按照这个操作,写10位数据的时候写00,但抽头和L端电阻不是100欧内,有1K 多。

小弟恳请大哥们帮帮我,

网友A(2023-10-30):
你好,请问MAX5481,发送0x00,再发两个8位数据后,是否要再写0x20 (将当前抽头位置写入NV非易失寄存器)?不然你是怎么测量电阻的,需要断电测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