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单片机按键是什么原理,每个按键该如何触发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8-04-04):
如果单片机端口可以上拉和下拉,P32那条线接正电源就行了

网友B:
给0接通触发

网友C:
谢谢各位大神,问题已经接解决了

网友D:
置P3.2高电平时查S10、S11、S12,这与普通独立按键没有区别,置P3.2低电平时查S7、S8、S9,并再置P3.2高电平来确认。

网友E:
个人认为:
第一:S10是一个外部中断1按键,按下就可以触发外部中断。
第二:S10、S11、S12还可以是独立按键。按下,就可以拉低P33、P34、P35口,可以通过程序判断使用。
第三:S7、S8、S9可以是扩展独立按键——程序应该先让P32口为低电平,则按下这三个键,对应的P33、P34、P35口会被拉低。

网友F:
每个循环扫描两次,P32为高低各一次

网友G:
首先查P3.3是低电平?,是S10按下, 不是 查P3.4是低电平,是S11按下,不是查P3.5是低电平,是S12按下,不是 P3.2输出低电平
      查P3.3是低电平?,是S7按下, 不是 查P3.4是低电平,是S8按下,不是查P3.5是低电平,是S9按下,不是
没按键按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