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懂时序图,单片机驱动LCD1602液晶屏

楼主:
看懂时序图,驱动LCD1602液晶屏
                    作者:赣州 卢刚(nklug
[本人原创,转载请保留署名。201842]
  网购了几个LCD1602液晶屏,用STC驱动它,开始只是一个点亮了的蓝屏,不见字符,费了一番功夫才成功显示出字符。现将驱动LCD1602液晶屏的经验总结如下,希望对初次使用的朋友有所帮助。
驱动液晶屏,按下列步骤进行:
1、  把的R/W接地(原因后述),调节对比度,使屏显出一行白色矩形块。

我开始的不成功,是省了V0接的电阻,让它空着,以为也能显示字符,只不过不好看罢了,不知大错特错。记着一定要接V0脚的调节对比度电阻并调试好,否则只是蓝屏,不出字也不出矩形块。调整对比度有两种方法,介绍较多的是第一种标准接法,可调电阻用10K的。第二种接法据自己的实验,R可用510欧(最后调试成功后改用3.3K)。
这一步目的是让它显示出一行浅白色矩形块,注意无须太亮。

1602液晶屏只要加上了电压,调整好对比度,没接单片机也能显示出一行矩形块,只有初始化后才会出现两行。利用这点可作液晶屏好坏的初步判断。
2、 设置显示模式,让液晶屏显示出两行白色矩形块。(实质是写好写命令的子程序。)

通常推荐的初始化过程:
延时15ms
写指令38H
延时5ms
写指令38H
延时5ms
写指令38H
延时5ms
(以上都不检测忙信号)
(以下都要检测忙信号)
写指令38H
————————
写指令08H关闭显示
写指令01H显示清屏
写指令06H光标移动设置
写指令0cH显示开及光标设置
完毕
我们让程序完成四次写38H指令就停下来,后四步暂不执行。只要四次写指令38H成功,液晶屏就会出现两行矩形块。为什么要四次呢?不清楚。就照他的办好了。
能出现两行矩形块,说明写指令的子程序是正确的,后面的事也就好办了。若不成功,则对照1602屏的写操作时序,仔细修改程序。我开始的不成功,第二个原因就是没弄清时序,胡乱写没成功就生搬硬套网上程序。
1602屏写操作的时序图:

时序时间参数:

从时序图确定子程序步骤如下:①为RS和R/W赋值;②为D0~D7数据口赋值,延时后再设置E;③将E置高电平,E=1;延时tpw;④将E清零,产生重要的执行下降沿;⑤下降沿后要延时tHD2,确保数据口在这段时间内不变;⑥依靠子程序以后的延时,来满足E信号周期最小值tc。
我用STC12C5201AD 6M晶振驱动1602屏,根据每步程序所要用的时间和时序要求,写的代码如下,实际运行通过。
;*****************************
;1602写命令,命令存在LCD_DAT,
;*****************************
PR_CMD:
                    CLR           LCD_RS     ; ①为RS和R/W赋值
                    CLR           LCD_RW           ;实际上R/W脚接地了,此句可无
                    MOV         LCD_DATA,LCD_DAT  ; ②为D0~D7数据口赋值

                   SETB        LCD_EN          ;③将E置高电平
                    NOP               ;延时
                    CLR           LCD_EN          ; ④将E清零,产生重要的下降沿
                    lcall     uS40            ;⑤下降沿后延时
                    RET
将38H改为34H,是一行5*10模式,显示如下图:

3、     完成初始化程序的后四步。
资料说写指令38H后,后面的每步都要检测忙信号。因为1602屏是个慢性子,上步没执行完就来下一步,下一步就执行不了。我这样想,若上一步没完成,则检忙这步也应该不能运行,检忙能运行则上一步定是已经完成了。很多人说是用延时替代检忙。我呢?用延时1mS来代替检忙。
不读读忙信号,也不读数据了(不用命令9和命令11),则可直接将R/W接地,还可省一根接线。这就是第一步把R/W接地的原因。
我的初始化过程:
延时15ms
写指令38H
延时5ms
写指令38H
延时5ms
写指令38H
延时5ms
写指令38H
延时1mS
写指令08H关闭显示
延时1mS
写指令01H显示清屏
延时1mS
写指令06H光标移动设置
延时1mS
写指令0cH显示开及光标设置
延时1mS
完毕
后面的五步都将原来的检测忙改为延时,试验结果延时160uS不够,延时1mS至5mS都行,其余没试。
我试验过,整个初始化过程中,只用第一步写38H指令和最后一步写指令0CH也可以,中间六步省去也行。为保险其见,仍写八个指令。
4、  显示字符。
写数据子程序与写命令子程序基本相同,仅R/S的值不同。运行本子程序前先延时1mS,确保前一步运行已经完成。
;*****************************
;1602写数据,数据存在LCD_DAT
;*****************************
PR_DATA:
                    SETB       LCD_RS          ;RS高 数据
                    CLR           LCD_RW          ; 实际上R/W脚接地了,此句可无
                    MOV         LCD_DATA,LCD_DAT

                    SETB         LCD_EN          ;先置高
                    nop                              ;延时
                    CLR           LCD_EN           ;产生下降沿 执行
                    lcall   us40
                    RET
写字符成功,屏的白色块上就会出现更亮的字符,所以调对比度时白色块不要调得太亮了。

5、  再次调整对比度。
调v0脚上的电阻,使得白色块消失,只留下的清晰字符。我原是用一个510欧电阻接地,现改为用一个3.3K电阻接地。若是用第一种接法,旋转一下中间触点位置就行了。
液晶屏A,K分别接电源正负点亮背景灯,可在电源正与A之间串一个10~15欧电阻,适当降低点亮度,延长灯寿命。
这是试验程序显示了几个字母的样子:

6、  总结:先设置好硬件(显出白色矩形块),再把握好时序写程序。
能显示字符,自然也就能在实际应用中显示时间电压之类的数据了。
7、  我的试验程序:
;STC12C5201AD6M晶体 驱动LCD1602屏
;作者:赣州 卢刚(nklug)
;2018年3月
;*******************

;端口引脚定义
LCD_RS               BIT            P2.6         ;1602数据命令选择端口
LCD_RW             BIT            P2.7         ;1602读写选择端口
LCD_EN              BIT            P3.7         ;1602使能端口
LCD_DATA         EQU          P1                      ;1602数据端口

;变量声明
ALL_FLAG EQU          20H                   ;标志位
LCD_FLAG          EQU          ALL_FLAG.7      ;1602读忙标志位
LCD_DAT            EQU          30H                   ;1602数据命令字
DELAYED            EQU          31H                   ;延时字

ORG 0000H
SJMPSTART
ORG  0030H

START:
     lcall LCD_INIT     ;初始化液晶

     lcall uS160
     MOV lcd_dat,#84H  ;写在何位置
     lcall PR_CMD
     mov 50H,#3

     lcall uS160
     mov LCD_DAT,#01101110B    ;字母n的代码
     lcall PR_DATA

    lcall uS160
     mov LCD_DAT,#01101011B    ;字母k的代码
     lcall PR_DATA

         lcall uS160
     mov LCD_DAT,#01101100B    ;字母l的代码
     lcall PR_DATA

         lcall uS160
     mov LCD_DAT,#01110101B    ;字母u的代码
     lcall PR_DATA
         lcall uS160
     mov LCD_DAT,#01100111B    ;字母g的代码
     lcall PR_DATA

    AJMP $
;***************
;1602初始化
;***************
LCD_INIT:
                    MOV                  DELAYED,#15
                    LCALL       DELAY1MS
                    MOV                  LCD_DAT,#38H
                    LCALL       PR_CMD

                    MOV                  DELAYED,#5
                    LCALL       DELAY1MS
                    MOV                  LCD_DAT,#38H
                    LCALL       PR_CMD

                    MOV                  DELAYED,#5
                    LCALL       DELAY1MS
                    MOV                  LCD_DAT,#38H      ;上三次下一次设38H,在运行过多次的片子试过仅用第一次设38H也是可以的。
                    LCALL       PR_CMD               ;估计这是多次初始化后的原故,为保险还是这样多次的设置38H好。
           ;*****上面要重复3次*****
           ;*****下面设置的间隔若用延时160uS则不行,用1mS至5mS都可****
                    MOV                  DELAYED,#1
                    LCALL       DELAY1MS
;                            LCALL uS160
                    MOV                  LCD_DAT,#38H  ;#00111000B 使用8位数据,显示两行,使用5×7的字型
                    LCALL       PR_CMD

                    MOV                  DELAYED,#1
                    LCALL       DELAY1MS
;                            LCALL uS160
                    MOV                  LCD_DAT,#08H   ;显示关无光标 光标闪    无也可以
                    LCALL       PR_CMD

                    MOV                  DELAYED,#1
                    LCALL       DELAY1MS
;                            LCALL uS160
                    MOV                  LCD_DAT,#01H   ;#00000001H    ;清屏    无也可以
                    LCALL       PR_CMD

                    MOV                  DELAYED,#1
                    LCALL       DELAY1MS
;                            LCALL uS160
                    MOV                  LCD_DAT,#06H  ;;字符不动,光标自动右移一格    无也可以
                    LCALL       PR_CMD

                    MOV                  DELAYED,#1
                    LCALL       DELAY1MS
;                            LCALL uS160
                    MOV                  LCD_DAT,#00001100B  ;显示器开,无光标
                    LCALL       PR_CMD
                    RET

;*******************************
;1602写数据,数据存在LCD_DAT
;*******************************
PR_DATA:
                    SETB         LCD_RS          ;RS高 数据
                    CLR           LCD_RW          ;RW低 写
                    MOV                  LCD_DATA,LCD_DAT

                    SETB         LCD_EN          ;先置高
                   nop           ;延时
                    CLR           LCD_EN           ;产生下降沿 执行
                    lcall   us40
                    RET

;********************************
;1602写命令,命令存在LCD_DAT
;*******************************
PR_CMD:
                    CLR           LCD_RS
                    CLR           LCD_RW
                    MOV                  LCD_DATA,LCD_DAT

                 SETB         LCD_EN          ;先置高
                    NOP
                    CLR           LCD_EN
                    lcall   uS40
                    RET

;;*****************************************
;延时,延时时间=1毫秒*次数   次数在DELAYED
;*****************************************
DELAY1MS:         ;6.000MHz 1ms
     mov R7,#6
D_1:mov  R6,#200
D_2: djnzR6,D_2
    djnz R7,D_1
    djnz DELAYED,DELAY1MS
    ret
;***********
;160uS延时
;***********
uS160:
        mov 42H,#192
us160_a:
        djnz 42h,us160_a
ret
;***********
;40uS延时
;***********
uS40:
        mov 42H,#192
us40_a:
        djnz 42h,us40_a
ret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