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矩阵键盘无法识别 不知道是连接问题还是程序代码问题

楼主(2018-04-02):
附件里面是我矩阵键盘的连接方法,不知道对否  还是我代码有问题 仿真里面识别第一行不出来  我检查不出什么问题
下面是我的代码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duan[16]={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 };
sbit wei=P2^4;
uchar temp,k;
void delay(uint i)
{
  uint a,b;
for(a=0;a<=i;a++)
{
  for(b=0;b<110;b++);
  }
}
uchar key()
{

P3=0xef;
temp=P3;
temp=temp&0x0f;
while(temp!=0x0f)
  {
       delay(4);
    temp=P3;
    temp=temp&0x0f;
    while(temp!=0x0f)
    {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ee:k=1;break;
      case 0xed:k=2;break;
      case 0xeb:k=3;break;
      case 0xe7:k=4;break;
         }
      while(temp!=0x0f)
          {
               temp=P3;
               temp=temp&0x0f;
           }

     }

  }
  return k;
}
void display(uchar aa)
{
uchar b;
b=aa;
P2=0x00;
P0=duan[b];
P2=0X0f;
}
void main()
{
while(1)
{
  display(key());

}
}

楼主:
只要不接电源就可以识别了,求大神告诉是什么原理   会为什么会这样   万分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要不接电源就可以识别了,求大神告诉是什么原理   会为什么会这样   万分感谢

不接电源 是键盘的电源吗

网友B:
矩阵键盘本来就不用加电源呀,大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要不接电源就可以识别了,求大神告诉是什么原理   会为什么会这样   万分感谢

楼主可以看下 键盘扫描法——反转法 是不接电源,接地的哦。
使用单片机8个端口(四行四列)
①前四个端口输出高电平(行),后四个端口(列)等待输入。若有键按下,短接地,改变(列)输入寄存器的值,哪一个端口值变为0,则能知道哪一列被按下
②嵌套 后四个端口输出高电平(列),前四个端口(行)等待输入。若有键按下,短接地,改变(行)输入寄存器的值,哪一个端口值变为0,则能知道哪一行被按下
③行列则能确定哪一键被按下

网友C:
矩阵键盘的扫描不用外加电源,直接先扫描行地址再扫描列地址,扫描完成返回行列组成的合地址,再换成你所需要的键码即可

网友D:
不用接电源吧

网友E:
矩阵式键盘

实例75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F:
矩阵不需要外加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