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lcd1602可以背光强度可以控制吗?

楼主:
请问lcd1602可以背光强度可以控制吗?还是说亮度是固定的,不是对比度

网友A(2018-04-02):
如果是LED背光的板子,简单又安全好用的方法是,Vcc接一只1N4001或1N4007的二极管到背光正极。

网友B:
不是连接可调电阻亮度自然是固定的了

网友C:
通过电位器可调的

网友D:
可以控制,一个IO口输出PWM可以控制

网友E:
可以,不是有个可以转的嘛

网友F:
5v 和 A脚接个可调电阻就行了,要不真特么亮

网友G:
可以的 没问题

网友H:
液晶板子上有一个引脚就是通过调节接入电阻大小改变背光强度的

网友I:
可以调的,接可调电阻

网友J:
串电阻 pwm都行

网友K:
串个电阻调合适就行了,没必要随时调,这样简单实用。

网友L:
可以在背光灯上串联可调电阻,来调节亮度

网友M:
在lcd1602的3脚(VO)上加一个可调电位器,就可以了。

网友N:
可以 我原来做过一个显示屏就是这样 用的STC12C5A60S2 用一个PO188可见光传感器通过片子的AD采集光照强度 然后用一路PWM输出控制背光亮度 天色越亮背光也越亮 反之越暗 自动调整 用PO188是因为这个传感器的感知范围和人眼接近

网友O:
可以的可手动调

网友P:
滑动变阻器调

网友Q:
有些背光可调,旁边有个蓝白色的可扭动的东西

网友R:
接一个滑动变阻器,或者可以利用AD转换

网友S:
接电位器就可以调

网友T:
可调,vo接电位器

网友U(2018-05-21):
引用 网友D:
可以控制,一个IO口输出PWM可以控制

有具体程序吗

网友V:
可以啊,一般接可调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W:
可以的,角落有个白蓝的旋钮,调节亮度

网友X:
可以调节,改变输入电压即可改变

网友Y:
有可调电阻就可以控制

网友Z:
可以通过连接可调电阻来控制背光强度

网友AA:
可以用可调电阻

网友AB:
3脚接电位器用来调节显示的字符的亮度

网友AC:
接一个电位器,然后根据需要用螺丝刀调调就可以了

网友AD:
pwm可以了解一下

网友AE:
一般都串可调变阻器啊,如果不调的话,要么屏幕上什么都没有,要么就是两排格子,内容没法正常显示的。

网友AF:
lcd1602的背光是由15、16脚间的led提供的,16脚一般接地,15脚上已有一个限流电阻,若嫌太亮,可在15脚与2脚(正极)之间再串入一个1--3k的固定电阻或可调电阻。如果有能力,你也可以改成自动控制的。

网友AG:
可以的,接一个电位器就可调了

网友AH:
可以控制   加个滑变

网友AI:
接个103的可调电阻就可以了呀

网友AJ:
可以 v0引脚接一个可调电阻进行了

网友AK:
V0 口加个电位器就可以调节了

网友AL:
可以控制的,旁边会有一个旋钮,调节它,就可以了

网友AM(2018-12-25):
http://www.51hei.com/bbs/dpj-34402-1.html
这个哥们写的是对的,VO脚是字体对比度的,K脚是背光亮度

网友AN(2020-11-10):
应该可以的吧,串个电阻

网友AO:
背光亮度和对比度都可以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