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OLED四行多级菜单显示源码

楼主(2018-04-02):
stm33f103c8t6 OLED菜单例程分享给大家

/***
  *****************************************************************************
  * @file                menu.c
  * @author                原作:张子墨
  * @version        V1.0
  * @brief                 OLED四行多级菜单
  *****************************************************************************
***/
#include "menu.h"
#include "oled.h"
#include "key.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text.h"
#include "fontupd.h"

/*菜单结构定义*/
struct Option
{
    unsigned char KeyLevel;       //菜单选项所属菜单表号
    unsigned char EnterIndex;     //选项进入索引号
    unsigned char CancelIndex;    //选项退出索引号
    unsigned char *KeyWord;       //菜单选项文字描述指针
    unsigned char WordMete;       //菜单选项描述文字字节数
};

/**
*        具体菜单选项定义,定义一个结构数组
*        存储在编码区,节省内存RAM
**/
struct Option sOption[OPTIONMETE] =
{
/*菜单表号 进入索引 退出索引 菜单选项文字 菜单选项文字字节数*/
        {0, OPTIONMETE - 1, 0, "1.亮度调节",   10},//0
        {0, 6,                                 1, "2.时间设置",   10},//1
        {0, OPTIONMETE - 1, 2, "3.系统检测",   10},//2
        {0, OPTIONMETE - 1, 3, "4.修改密码",   10},//3
        {0, OPTIONMETE - 1, 4, "5.帮助说明",   10},//4
        {0, OPTIONMETE - 1, 5, "6.系统信息",   12},//5
        {1, OPTIONMETE - 1, 1, "1.时钟设置",   10},//6
        {1, OPTIONMETE - 1, 1, "2.日期设置",   10},//7
};

/*菜单表分类数组*/
unsigned char Level[MENULEVEL][3] =
{
/*每层表单对应的开始索引  结束索引  选项数目*/
    {0, 5, 6},
    {6, 7, 2},
};

/*菜单索引定义*/
unsigned char FirstLineDisIndex = 0;    //屏幕第一行显示的索引号
unsigned char SelectLine_L = 1;                    //原来选中行
unsigned char SelectLine = 1;                      //当前选择的行
unsigned char SelectIndex = 0;                     //当前选定行对应的索引号
unsigned char LastIndex = 0;                      //进入功能函数前的索引号,判断具体功能使用

/**
  * @name        void Select_Line(unsigned char line, unsigned char clear)
  * @brief  选中行反白显示
  * @param        line:选中行                clear:1,选中行清除反白 0,选中行反白显示
  * @retval        none
  */
void Select_Line(unsigned char line, unsigned char clear)
{
        switch (line)        //选择行
        {
                case 1:
                        OLED_Fill(0, 0, 127, 15, 0);        //清除原来的显示
                        Show_Str(0, 0, sOption[FirstLineDisIndex].WordMete*8, 16, \
                                sOption[FirstLineDisIndex].KeyWord, 16, clear);
                        break;
                case 2:
                        OLED_Fill(0, 16, 127, 31, 0);        //清除原来的显示
                        Show_Str(0, 16, sOption[FirstLineDisIndex+1].WordMete*8, 16, \
                                sOption[FirstLineDisIndex+1].KeyWord, 16, clear);
                        break;
                case 3:
                        OLED_Fill(0, 32, 127, 47, 0);        //清除原来的显示
                        Show_Str(0, 32, sOption[FirstLineDisIndex+2].WordMete*8, 16, \
                                sOption[FirstLineDisIndex+2].KeyWord, 16, clear);
                        break;
                case 4:
                        OLED_Fill(0, 48, 127, 63, 0);        //清除原来的显示
                        Show_Str(0, 48, sOption[FirstLineDisIndex+3].WordMete*8, 16, \
                                sOption[FirstLineDisIndex+3].KeyWord, 16, clear);
                        break;
                default :
                        break;
        }
        delay_ms(10);
}

/**
  * @name        void Display_OLEDMenu (void)
  * @brief  刷新菜单功能函数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Display_OLEDMenu (void)
{
    unsigned char LineMete =  Level[sOption[SelectIndex].KeyLevel][2]; //循环量,显示行数
        OLED_Fill(0, 0, 128, 64, 0);        //清屏,否则会出现一些乱码
        delay_ms(10);
    do                  //分别显示各行菜单项
    {
                OLED_Fill(0, 0, 127, 15, 0);
                Show_Str(0, 0, sOption[FirstLineDisIndex].WordMete*8, 16, \
                                sOption[FirstLineDisIndex].KeyWord, 16, 1);
        if(--LineMete == 0) break;
                OLED_Fill(0, 16, 127, 31, 0);
                Show_Str(0, 16, sOption[FirstLineDisIndex+1].WordMete*8, 16, \
                                sOption[FirstLineDisIndex+1].KeyWord, 16, 1);
        if(--LineMete == 0) break;
                OLED_Fill(0, 32, 127, 47, 0);
                Show_Str(0, 32, sOption[FirstLineDisIndex+2].WordMete*8, 16, \
                                sOption[FirstLineDisIndex+2].KeyWord, 16, 1);
        if(--LineMete == 0) break;
                OLED_Fill(0, 48, 127, 63, 0);
                Show_Str(0, 48, sOption[FirstLineDisIndex+3].WordMete*8, 16, \
                                sOption[FirstLineDisIndex+3].KeyWord, 16, 1);
    }
    while(0);
        Select_Line(SelectLine_L, 1);        //消除上一行反白
        Select_Line(SelectLine, 0);        //填充所需反白
}

/**
  * @name        bool MenuLevelStart (void)
  * @brief  判断当前索引是否是表单第一项功能函数
  * @param        none
  * @retval        返回Bit标志,是第一项返回TURE,不是返回FALSE
  */
bool MenuLevelStart (void)
{
    unsigned char i = MENULEVEL;
    do
    {
        i--;
        if(SelectIndex == Level[i][0])
            return TURE;
    }
    while(i);
    return FALSE;
}

/**
  * @name        bool MenuLevelEnd (void)
  * @brief  判断当前索引是否是表单最后一项功能函数
  * @param        none
  * @retval        返回Bit标志,是最后一项返回TURE,不是返回FALSE
  */
bool MenuLevelEnd (void)
{
    unsigned char i = MENULEVEL;
    do
    {
        i--;
        if(SelectIndex == Level[i][1])
            return TURE;
    }
    while(i);
    return FALSE;
}

/**
  * @name        void MenuUpOneOption (void)
  * @brief  菜单上移一项函数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MenuUpOneOption (void)
{
    if(MenuLevelStart ())         //如果当前为表单第一项
    {
        if(Level[sOption[SelectIndex].KeyLevel][2] >= 4) //并且表单中选项数目大于等于4个
        {
            FirstLineDisIndex = Level[sOption[SelectIndex].KeyLevel][1] - 3; //第一行显示索引号为倒数第四项
            SelectIndex = Level[sOption[SelectIndex].KeyLevel][1];   //选择索引为表单最后一项
            SelectLine_L = SelectLine;        //记录原来行
                        SelectLine = 4;             //标记选择行为第四行
        }
        else            //如果选项数目并不大于四个
        {
            SelectIndex = Level[sOption[SelectIndex].KeyLevel][1];   //选择索引为当前表单最后一个
            SelectLine_L = SelectLine;        //记录原来行
                        SelectLine = Level[sOption[SelectIndex].KeyLevel][2];   //显示行表单数目(最后一个)
        }
    }
    else        //如果当前不是开始索引
    {
        if(SelectLine == 1)  //并且已经在屏幕最上边一行
        {
            FirstLineDisIndex--;  //显示索引上移
            SelectIndex--;    //选择索引自减
                        SelectLine_L = SelectLine;        //记录原来行
            SelectLine = 1;    //选择行还是第一行
        }
        else       //如果不是第一行
        {
                        SelectLine_L = SelectLine;        //记录原来行
            SelectLine--;    //选择行自减
            SelectIndex--;    //选择索引自减
        }
    }
        Display_OLEDMenu();    //刷新屏幕显示
}

/**
  * @name        void MenuDownOneOption (void)
  * @brief  菜单下移一项函数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MenuDownOneOption (void)
{
    if(MenuLevelEnd ())        //如果当前是表单最后一个索引
    {
        FirstLineDisIndex = Level[sOption[SelectIndex].KeyLevel][0]; //第一行显示索引为表单第一个选项
        SelectIndex = Level[sOption[SelectIndex].KeyLevel][0];   //选择索引为表单第一个选项索引
        SelectLine_L = SelectLine;        //记录原来行
                SelectLine = 1;             //选择行为第一行
    }
    else           //如果不是最后的索引
    {
        if(SelectLine != 4)     //如果当前不是屏幕最底行
        {
                        SelectIndex++;       //选择索引自加
            SelectLine_L = SelectLine;        //记录原来行
                        SelectLine++;       //选择行下移
        }
        else          //如果是屏幕最低行
        {
            FirstLineDisIndex++;     //第一行显示下移
            SelectIndex++;       //选择索引自加
        }
    }
        Display_OLEDMenu();    //刷新屏幕显示
}

/**
  * @name        void MenuEnterOption (void)
  * @brief  进入某项功能函数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MenuEnterOption (void)
{
    LastIndex = SelectIndex;           //标记进入前的索引号(以便判断具体功能)
    SelectIndex = sOption[SelectIndex].EnterIndex;      //更新选择索引为之前索引号对应进入索引
    if(SelectIndex != OPTIONMETE - 1)        //如果当前索引不是功能选择索引
    {
        FirstLineDisIndex = Level[sOption[SelectIndex].KeyLevel][0]; //第一行显示为进入表单第一项
        SelectLine_L = SelectLine;
                SelectLine = 1;             //设定第一行为选择行
        Display_OLEDMenu ();                    //刷新菜单
    }
    else
        {
        FunctionAction ();           //如果是功能选择项,进入功能分支判断函数
        }
}

/**
  * @name        void MenuCancelOption (void)
  * @brief  菜单退出功能函数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MenuCancelOption (void)
{
    if(SelectIndex != OPTIONMETE - 1)        //如果不是从功能返回
        {
        SelectIndex = sOption[SelectIndex].CancelIndex;     //选择索引为选项返回索引
        }
    else                //如果是从功能返回
        {
        SelectIndex = LastIndex;          //索引等于进入前保存索引
        }
    if(Level[sOption[SelectIndex].KeyLevel][2] >= 4)    //如果返回表单选项数目大于4个
    {
        if(SelectIndex > Level[sOption[SelectIndex].KeyLevel][1] - 3) //根据返回选项确定显示首项
        {
            FirstLineDisIndex = Level[sOption[SelectIndex].KeyLevel][1] - 3;
            SelectLine_L = SelectLine;
                        SelectLine =  4 - (Level[sOption[SelectIndex].KeyLevel][1] - SelectIndex);
        }
        else               //一般显示方式
        {
            FirstLineDisIndex = SelectIndex;       //第一行显示索引
                        SelectLine_L = SelectLine;
            SelectLine = 1;            //选择第一行
        }
    }
    else                //如果返回表单选项数目不足4个
    {
        FirstLineDisIndex = Level[sOption[SelectIndex].KeyLevel][0];   //第一行显示索引为表单第一项
        SelectLine_L = SelectLine;
                SelectLine = SelectIndex -  Level[sOption[SelectIndex].KeyLevel][0] + 1; //选择行标志为当前选择索引对应行
    }
        Display_OLEDMenu ();               //刷新菜单
}

/**
  * @name        void ShutDown (void)
  * @brief  某一项功能函数     实际应该改为实际功能函数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SystemState (void)
{
        OLED_Clear();        //清屏
        delay_ms(1);
        Show_Str(16, 29, 128, 16, "系统版本V1.0", 16, 1);
}

void System_Help (void)
{
        OLED_Clear();        //清屏
        delay_ms(1);
        Show_Str(0, 0,  128, 16, "1.上下键选择", 16, 1);
        Show_Str(0, 16, 128, 16, "2.左键确定", 16, 1);
        Show_Str(0, 32, 128, 16, "3.右键退出", 16, 1);
}

void SystemTest (void)
{
        OLED_Clear();        //清屏
        delay_ms(1);
        if (font_init())
        {
                OLED_Fill(0, 16, 128, 31, 0);
                Show_Str(32, 16, 128, 16, "字库错误", 16, 1);
        }
        else
        {
                OLED_Fill(0, 16, 128, 31, 0);
                Show_Str(32, 16, 128, 16, "字库正常", 16, 1);
        }
}

u16 radio = 0x7F;
void OLED_Light (void)
{
        u8 flag = 1;
        OLED_Clear();        //清屏
        delay_ms(1);
        Show_Str(32, 0, 128, 16, "亮度调节", 16, 1);
        OLED_DrawRectangle(0, 16, 93, 31, 1);        //画进度条的边框
        while (1)
        {
                /*限制进度条的范围*/
                if (radio <= 2)
                {
                        radio = 2;
                }
                else if (radio >= 255)
                {
                        radio = 255;
                }
                OLED_Write_Com(0x81); //对比度设置
                OLED_Write_Com(radio); //1~255;默认0X7F (亮度设置,越大越亮)
                if (flag == 1)
                {
                        flag = 0;
                        OLED_Fill(1+(92 * radio / 255), 17, 93, 31, 0);        //消除进度条的多余部分
                        OLED_Fill(1, 17, 1+(92 * radio / 255), 31, 1);        //填充进度条
                        OLED_ShowNum(94, 16, (100 * radio / 255), 3, 16, 1);        //显示进度百分比
                        OLED_ShowChar(120, 16, '%', 16, 1);
                }
                delay_ms(10);
                switch (KEY_Scan(1))        //按键扫描
                {
                        case KEY_UP :        //按上键增加亮度
                                flag = 1;
                                radio += 2;
                                break;
                        case KEY_DOWN :        //按下键减小亮度
                                flag = 1;
                                radio -= 2;
                                break;
                        case KEY_RIGHT :        //按右键退出
                                MenuCancelOption();
                                return;
                        default :
                                break;
                }
        }
}

void NoThisFunction (void)
{
    unsigned char Font[] = {"没有这个功能"};
        OLED_Clear();        //清屏
        delay_ms(1);
        Show_Str(16, 16, 128, 16, Font, 16, 1);
        delay_ms(500);
    MenuCancelOption();
}

/**
  * @name        void FunctionAction (void)
  * @brief  具体功能散转函数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FunctionAction (void)
{
    switch (LastIndex)            //根据进入前的索引判断具体函数
    {
                case 0:
                        OLED_Light();
                        break;
//                case 1:
//                        break;
//                case 2:
//                        break;
                case 2:
                        SystemTest();
                        break;
//                case 4:
//                        break;
                case 4:
                        System_Help();
                        break;
                case 5:
                        SystemState();
                        break;
                default:
                        NoThisFunction();
                        break;      //如果没有具体操作,显示没有这个功能
    }
}

/**
  * @name        void KeyCodeAction (unsigned char KeyCode)
  * @brief  菜单操作按键处理散转函数
  * @param        KeyCode:按键值   实际使用应根据自己的按键重新编写case项
  * @retval        none
  */
void KeyCodeAction (unsigned char KeyCode)
{
    switch (KeyCode)
    {
                case KEY_UP:
                        MenuUpOneOption();
                        break;   //如果是向上按键,则菜单向上,以下类似
                case KEY_DOWN:
                        MenuDownOneOption();
                        break;
                case KEY_LEFT:
                        MenuEnterOption();
                        break;
                case KEY_RIGHT:
                        MenuCancelOption();
                        break;
                default:
                        break;
    }
}

/**
  * @name        void MenuReflash (void)
  * @brief  菜单更新函数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MenuReflash (void)
{
    unsigned char Keytemp;       //保存按键编码变量
    Keytemp = KEY_Scan(0);       //保存按键编码
    if(Keytemp)          //如果按键编码有效
    {
        KeyCodeAction (Keytemp);     //根据按键说明字母散转
    }
}

这个工程只能用Keil4来编译,如果用Keil5的话 会失败:

网友A(2020-02-07):
非常好的资料

网友B:
作为学习参考参考,谢谢

网友B:
正在用于做项目的菜单,看着不错,参考参考

网友C:
F407的代码

网友D(2020-12-23):
F407的能不能移植到103上面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F407的能不能移植到103上面用

肯定可以,只需要修改底层配置

网友F(2022-07-20):
感谢楼主,正愁控制不知道怎么去做

网友G(2024-03-01):
有stm32103的源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