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程序编写疑问

楼主(2018-04-02):
DQ=0或1是给脉冲信号,ds18b20是温度传感器,那么这段代码的画圈这一句感觉怪怪的,有什么用,只是改变了DQ值呀?

网友A:
向18b20发送一位数据哇,送够八位就是一个16进制数了

网友B:
数据从低位向高位发送

网友C:
数据一般是从低位向高位传输的,注意传输顺序

网友D:
这有点问题

网友E:
数据一般是从低位向高位传输的,注意传输顺序。其实我只是来混一下

网友F:
你按程序步骤画一下DQ时序图,就明白它的意思了。

网友G:
要往从机写0或1,主机就要把与从机通信的数据脚拉高或拉低,让从机来读取

网友H:
把dat数据从低位到高位一位一位移给DQ

网友I:
混分 数据一般是从低位向高位传输的,注意传输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