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控制舵机的单片机源码与APP下载

楼主(2018-04-02):
蓝牙控制舵机;
通过APP发送数据控制舵机的方向,
设置发送的数字为 11,12,13,14,15,16
#include <reg52.h>
unsigned char count;      //0.5ms次数标识
sbit pwm =P1^0 ;          //PWM信号输出
sbit jia =P3^0;           //角度增加按键检测IO口
sbit jian =P3^1;           //角度减少按键检测IO口
unsigned char jd;         //角度标识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引脚定义
sbit led1=P2^0;
sbit led2=P2^1;
sbit led3=P2^2;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i)//延时
{
  unsigned char j,k;
  for(j=i;j>0;j--)
    for(k=125;k>0;k--);
}
void init()
{

SCON=0x50;
TMOD|=0x20;
TH1=0xfd;
TL1=0xfd;
TCON|=0x40;
TR1=1;
ES = 1;
EA=1;
}
void Time0_Init()          //定时器初始化
{
TMOD|= 0x01;           //定时器0工作在方式1
IE|= 0x82;
TH0  = 0xff;
TL0  = 0x9c;     //11.0592MZ晶振,0.5ms
TR0=1;                 //定时器开始
}
void Time0_Int() interrupt 1 //中断程序
{
TH0  = 0xff;             //重新赋值
TL0  = 0x9c;
    if(count<jd)              //判断0.5ms次数是否小于角度标识
      pwm=1;                  //确实小于,PWM输出高电平
    else
      pwm=0;                  //大于则输出低电平
    count=(count+1);          //0.5ms次数加1
    count=count%200;     //次数始终保持为40 即保持周期为20ms
}
void keyscan()              //按键扫描
{
   if(jia==0)               //角度增加按键是否按下
  {
    delay(10);              //按下延时,消抖
    if(jia==0)              //确实按下
     {
        jd=1;               //角度标识加1
      count=0;              //按键按下 则20ms周期从新开始
                   //已经是180度,则保持
      while(jia==0);        //等待按键放开
     }
  }
  if(jian==0)                //角度减小按键是否按下
  {
    delay(10);
    if(jian==0)
     {
       jd=2;               //角度标识减1
      count=0;
                  //已经是0度,则保持
      while(jian==0);
     }
  }
}
void main()
{

count=0;
Time0_Init();
init();

while(1)
{
  keyscan();               //按键扫描

}
}
void time() interrupt 4
{
        unsigned char receiveData;

        receiveData=SBUF;//出去接收到的数据
        RI = 0;//清除接收中断标志位
        SBUF=receiveData;//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
        while(!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TI=0;
switch(SBUF)
{
case '1':jd=15;break;//接收到安卓端的'1'字符
case '2':jd=16;break;//接收到安卓端的'2'字符

case '3':jd=7;break;//接收到安卓端的'3'字符
case '4':jd=8;break;//接收到安卓端的'4'字符

case '5':led3=0;break;//接收到安卓端的'5'字符
case '6':led3=1;break;//接收到安卓端的'6'字符
}
}

网友A(2018-05-25):
请问使用的是什么舵机和驱动器,然后是如何接线的,求告知,感激!!!!!!1

网友B(2018-08-24):
这个不是用按键控制舵机的吗

网友C(2019-04-18):
请问为什么我使用手机发送字符蓝牙无法控制呢

网友D(2019-05-20):
请问大神,有用蓝牙控制一个电机和一个舵机的程序吗?

网友E(2019-10-29):
好厉害的样子

网友F(2019-11-28):
可以请教一下吗

网友G:
你好,我想问一下这个SG90的舵机可以使用嘛

网友H(2020-06-13):
这是什么舵机和什么蓝牙模块呢?

网友I(2021-04-15):
我觉得蓝牙控制和舵机控制还是有一定区别的,因为我用按键控制完全没问题,但一用蓝牙就出问题了,太难了

网友J:
switch(SBUF)
{
case '1':jd=15;break;//接收到安卓端的'1'字符
case '2':jd=16;break;//接收到安卓端的'2'字符

case '3':jd=7;break;//接收到安卓端的'3'字符
case '4':jd=8;break;//接收到安卓端的'4'字符

case '5':led3=0;break;//接收到安卓端的'5'字符
case '6':led3=1;break;//接收到安卓端的'6'字符
}
case后面我加不了延时函数,求解,我想发送字符后,舵机转动一定角度,隔两秒在转回来,咋咋整,它不给我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