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学习难不难,有C语言基础,感觉开始还容易,但看到计数器时就有点卡壳了

楼主(2018-04-02):
     看了看书,感觉开始还容易,但看到计数器时就有点卡壳了。我其实就想学者玩玩,喜欢自己开发一些小模型。

网友A:
多看看书,不懂的百度或者请教,用的多了就会了

网友B:
  当你编写的程序按你的意愿实现时,你比做什么事都开心,那种学习的收获感和成就感还有充实感是非常难得的。然后让数码管亮起来显示你所需要的数字。这两部分会了以后,你已经不能自拔了,你已经开始考虑你这辈子要走哪一行了。就这样学习,在写程序的时候你肯定会遇到很多问题,而这时你再去翻书找,这其中你会找你之前学过的编程的书,还有数电模电的书,你会发现原来之前学的知识还是有用的。遇到不懂再去找以前学过的书本查阅这才是 “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的大道理啊。

网友C:
51单片机简单应用,拢共就那么几个常用的寄存器,仔细读书弄清了数据格式、含义也不难的,实验几次就有印象了。

网友D:
多看看有关单片机之类的书

网友E:
学51单片机不难,要多写代码多实践。建议你去看看郭天祥的《新概念51单片机 C语言教程》这本书还有他的视频,我当初初学51的时候就是看这本书学的,很有用。一般来说初学51单片机的时候很多人都是难倒在中断、定时器和计数器;很多人都不理解为啥要装载初值,计数器的溢出值会是65536(65536=2^16,因为计数器是16位的);当计数器的计数值达到65536这个值后,单片机就会进入中断;而计数器计这么多数是需要时间的(大约65ms),如果我们想要计数器50ms就进入中断,那么我们就要先装填入一个初值,然后计数器就会从这个初值开始计数,当计数到65536这个数时就刚好是50ms(65536=初值数+50ms计的数(大约是50000)),而一个16位的计数器又分为了高8位和低8位(2^8=256),所以装载初值的代码一般会写成这样:TH0 = (65535-初值数)/256

网友F:
多看下书只有基础牢固了 然后自己做出一些小东西会感觉很有成就感的

网友G:
如果喜欢,什么都不难!如果不喜欢,我劝你干点别的吧